Uart-WiFi模块ESP8266把玩记(附51单片机程序)

楼主:
由于只是一个模块,并不是完整的开发板,所以需要自己连接外围电路。试用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麻烦,这里统统记录。

1.确认硬件版本
由于ESP8266版本一直在更新,所以需要自己确认一下PCB版本。
特征:中间四个IO口有线连接出来。

2.硬件连接
如果确认是上述硬件版本,那么它的硬件连接图是这样的:

我的实际效果图:
3.USB转串口(TTL)选择
我使用的是PL-2303HX。注:需要外部供电。

4.串口调试助手配置
波特率:115200

5.查看上电信息
上电后,串口会接收到「乱码 + ready」,乱码是由于刚上电引起的。输出「ready」代表启动正常。完全没有信息有可能是硬件上RXDTXD接反了。

6.执行第一个命令

其它问题:
1.上电后串口无任何输出
CH管脚没有拉高。
2.上电后操作系统不识别了「USB转串口」。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直接使用的「USB转串口」上的3.3V供电给「ESP8266模块」。使用外接电源给「ESP8266模块」供电后,问题得以解决。

其它内容:Uart WiFi的应用

邮件收到这样一个需求:
    看到您有回答过wifi嵌入式模块的问题,我们公司有使用wifi嵌入式模块的产品计划。
    主要想用在 家用便携血糖仪、血压计、心电仪上。
    关于wifi嵌入模块这块,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
        一开始想到的「WiFi模块」就是一般的和手机上类似的WiFi模块,很快就选了几款并列出各个优缺点,准备进一步的问清需求:1.主控MCU是什么型号;2.需要不需要和其它功能一块集成(比如BT3.需要做哪些工作 原理图 PCB 量产。
        但是客户直接说了一款名字叫ESP8266UART接口的WiFi模块,并将了几个特点 体积小/价格低/UART通用接口。我之前预案中的都用不上,UART WiFi我还没有接触过。开始以使用者的角度来了解一下。
        大概了解ESP8266中跑的并不是一定是操作系统,有可能直接以裸机的形式跑的LwIP协议,对用户是以Uart的形式为接口。可以通过串口来操作模块连接AP以连接互联网。连接互联网后可以实现的功能就比较多了,文档中介绍提供了可以直接使用「传输层」的TCP协议来传输数据,虽然目前还不知道对「应用层」协议支持的程度如何,但是已经确定通过TCP协议可以和其它互联网设备进行通信了。

网友A(2015-01-05):
下是51单片机驱动ESP8266模块的代码: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int a;
int b=1;
int c =1;
int d =1;
int e=1;
int f=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dat;
    PCON |=0X80;  //是否波特率倍增
SCON=0x50;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2,做为波特率发生器
TL1=0xFF;    //57600波特率的初值,板子使用11.592M晶振,初值=256-12000000/32/12/2400
TH1=0xFF;    //
TI = 1;
TR1=1;     //启动波特率发生
   //设置串口方式2
   do{
for (a=0; a<50000; a++);
printf ("AT+CIPMUX=1\n");
  do{
if(RI){    //查询是否有数据接收
   ldat=SBUF;  //数据暂存于变量中
   RI=0;
    if (ldat=='K')
    {b=0 ;
    d=0;}
      c++;
   if (c==1000)
   {c=1;
   d=0;}}
  }while (d);
}while(b) ;
b=1;
c =1;
d =1;

     do{
for (a=0; a<50000; a++);
printf ("AT+CIPSERVER=1,7671\n");
  do{
if(RI){    //查询是否有数据接收
   ldat=SBUF;  //数据暂存于变量中
   RI=0;
    if (ldat=='K')
    {b=0 ;
    d=0;}
      c++;
   if (c==1000)
   {c=1;
   d=0;}}
  }while (d);
}while(b) ;
b=1;
c =1;
d =1;

  while(1)
{
    if(RI){    //查询是否有数据接收
   ldat=SBUF;  //数据暂存于变量中
   RI=0;   //重新清0等待接收

//命令接收开始
   if (ldat=='}')
   { char k[50] ;

       do{

    if(RI){    //查询是否有数据接收
   ldat=SBUF;  //数据暂存于变量中
   RI=0;   //重新清0等待接收
       k[f]=ldat;
f++ ;
if(ldat==0x0A){e=0;}
  }
    } while (e) ;
     printf("%s\n", k);
  f=0;
  e=1;
   for (a=0; a<50; a++){
   k[a]=0;

   }

}
//命令结束

  }
}

}

网友B(2015-03-22):
楼主你好,我也在使用这个模块。用的是外部供电,接法和你的一样,u转串接到电脑上,但是上电之后没有ready出现,只是一堆乱码,请楼主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C:
楼主 关于单片机跟 esp8266 的 串口通信 我有些疑问 能问问吗 楼主还在不

网友D(2015-04-28):
请问那个stdio的标准库要怎么调试

网友E:
楼主太好,特地申请了一个论坛号来评论以示谢意。

网友E:
不过还是有些不明白,比如说那个for (a=0; a<50000; a++);是什么作用,这整个程序控制模块实现什么功能,要是有适当的一些解释就更好了

网友F(2015-06-09):
用的什么手机app

网友G:
那   C语言  的程序  能驱动吗?    我试怎么不行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在使用这个模块。用的是外部供电,接法和你的一样,u转串接到电脑上,但是上电之后没有ready ...

我也遇上这个问题了,你解决了吗?

网友I(2015-07-20):
那个for循环是延时用的

网友G:
为什么我的不行啊?

网友J(2015-08-20):
我的也不行....

网友K:
我现在也刚刚买了这个模块,但是不会用,求好心的大神赐教
2350746468
这是我的QQ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也刚刚买了这个模块,但是不会用,求好心的大神赐教
2350746468
这是我的QQ

你加我撒,我教你。460047630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初学,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N(2015-11-26):
楼主,我也遇到了一直输出乱码,没有ready的情况,能指点一下呗

网友O:
大善,很好很强大,特意注册了一个号

网友P(2016-02-28):
为什么我返回的内容跟发送的内容一模一样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我返回的内容跟发送的内容一模一样呢

那就是没有添加换行

网友R:
怎么跟单片机连接呢?有没有电路图啊?跪求

网友S(2016-04-21):
这个代码试过可以用吗?为什么我用不了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延时,输入指令需要时间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怎么跟单片机连接呢?有没有电路图啊?跪求

单片机的RXD与WiFi模块的TXDl连接,单片机的TXD与WiFi模块的RXDl连接

网友U:
怎么说呢 楼主的a,b,c,d的含义是什么,还有感觉怎么没有体现esp8266模块的编程呢  就像通过串口线一样  难道wifi就充当了一个通信线。。。。。。。。。还有printf里的字符串是配置esp8266的吗,等待返回的K又是什么 怎么好像以大括号的右半部份为接收的标志  以0x0a为接收字符串的结束符 麻烦楼主解惑  谢谢啦

网友V:
WiFi模块和单片机怎样连接,都需要什么器件,连接后该怎样设置

网友W:
我想问程序中的RI是什么?还有如果是要8266发送数据出去应该怎么写? 谢谢

网友X:
引用 网友R:
怎么跟单片机连接呢?有没有电路图啊?跪求

直接T接R,R接T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我想问程序中的RI是什么?还有如果是要8266发送数据出去应该怎么写? 谢谢

你程序解决没?

网友Y(2016-07-05):
esp8266直接接usb转ttl的3v3口也可以正常使用。我是这么接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Z(2016-08-18):
越来越有兴趣学习esp8266了

网友AA(2016-11-08):
引用 网友A:
下是51单片机驱动ESP8266模块的代码:

把模块设为服务器后,我想从手机向模块发送数据控制P0,在后面加了一下程序。但出现了错误。要怎么改?跪求赐教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while(1)
  {
  P0=Receive();
  }
}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该怎么办呀

网友AC(2016-12-16):
能实现吗,usb转ttl吗

网友AD:
安卓上TCP那个app可以用配个这个esp8266用

网友AE:
引用 网友T:

是单片机的软件延时

网友AF:
正在学习,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AG(2017-02-23):
你的代码有问题,看不明,还是下面这个好,分享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47639-1.html

网友AH:
引用 网友B:

太早了,估计都成大神了,说下我的理解:1、波特率设置问题;2、选择Hex显示和Hex发送

网友AI(2017-04-12):
为什么中间会有一段重复的程序呢...看不明白

网友AJ(2017-07-24):
引用 网友B:

同样只是乱码,没readay

网友AK(2017-11-07):
引用 网友P:

我也是  改用9600波特率的时候,发送什么,返回就是什么

网友AL(2018-03-26):
很好,可学的资源很多,谢谢

网友AM:
引用 网友T:

那个for语句的作用应该延时

网友AN(2018-05-02):
引用 网友AO:

好人啊

网友AP(2018-06-06):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延时  防止发送数据过快

网友AP:
引用 网友R:
怎么跟单片机连接呢?有没有电路图啊?跪求

TXD和RXD交叉   供电不建议单片机直接供电,单片机是5V的   模块是3.3V的  通电时间长容易烧坏

网友AQ:
有点迷茫

网友AR:
ESP8266还是比较有用,这个模块耙电不?

网友AS(2018-08-20):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电源问题,你用两节新的干电池给模块单独供电,一定要确保电压稳定

网友AT(2020-09-01):
引用 网友AU:

只有检查一下你的线松动不,我们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