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5-01-06):
恒流源输出电压3~12v300MA.代动3颗1瓦的LED.现在出现了毛病LED灯不停的闪烁。不知是什么元件坏了。求指教。测试灯珠没有问题。

楼主:
如果用代动5颗1瓦的驱动电源,代动3颗1瓦的,该如何解决电压电流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代动5颗1瓦的驱动电源,代动3颗1瓦的,该如何解决电压电流的问题?

有一个灯珠坏了,用手压灯珠,压住哪个灯不再闪,就是哪个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老菜鸟+发表于+2015-1-7+16:32+有一个灯珠坏了,用手压灯珠,压住哪个灯不再闪,就是哪个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应该是驱动电源坏了,灯珠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驱动电源坏了,灯珠没问题。

你试试,电源应该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