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余后都+0x80为什么

楼主:
        DisplayListChar(1,0,0, "Cx=");
        DisplayOneChar(1,3,  ryz/1000000%10+0x30);
        DisplayOneChar(1,4, ryz/100000%10+0x30);
        DisplayOneChar(1,5, ryz/10000%10+0x30);
        DisplayOneChar(1,6, ryz/1000%10+0x30);
        DisplayOneChar(1,7, ryz/100%10+0x30);
        DisplayOneChar(1,8,'.');
        DisplayOneChar(1,9, ryz/10%10+0x30);
        DisplayOneChar(1,10,ryz%10+0x30);
        DisplayListChar(1,11,0, "UF  ");                  刚学,来论坛向各位大师学习,问题很多一个一个的提,坚持不懈学。

网友A(2015-01-07):
首先 你的取余 算法错误 这个送显 出现的将不是你要的结果
其次 经过取商取余运算后 得到的是0-9 的整数 也就是需要显示的数 在字符码表的 A3B0行 所以 需要 加上0x30  格式 就是 数据 + 地址 这样的格式咯

DisplayListChar(1,0,0, "Cx=");
         DisplayOneChar(1,3,  ryz/10000000%1000000+0x30);
         DisplayOneChar(1,4, ryz/1000000%100000+0x30);
         DisplayOneChar(1,5, ryz/100000%10000+0x30);
         DisplayOneChar(1,6, ryz/10000%1000+0x30);
         DisplayOneChar(1,7, ryz/1000%100+0x30);
         DisplayOneChar(1,8,'.');
         DisplayOneChar(1,9, ryz/100%10+0x30);
         DisplayOneChar(1,10,ryz%10+0x30);
         DisplayListChar(1,11,0, "UF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的取余 算法错误 这个送显 出现的将不是你要的结果
其次 经过取商取余运算后 得到的是0-9 的整数  ...

楼主 标题写的是 “+0x80“
帖子里头的确是 “ +0x30 “

估计是打字打错,

取余算法好像没问题吧?

+0x30 应该是转码用的。

网友C:
谢谢以上回复!!!现已明白了,多谢了。刚学今后还会有很多问题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 标题写的是 “+0x80“
帖子里头的确是 “ +0x30 “

嗷嗷 我进了死胡同了 我的弄错了 除在前 取余在后  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嗷嗷 我进了死胡同了 我的弄错了 除在前 取余在后  嘿嘿

不是到底 “除在前 取余在后”的问题,那个在前取决于用哪种方式:

ryz=12345;

ryz/1000%10=2  ->千位值
ryz%10000/1000=2  ->千位值

一不小心就会犯错。

楼主用的那种格式更好些,运算量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到底 “除在前 取余在后”的问题,那个在前取决于用哪种方式:

ryz=12345;

学习了 我开始看教程的时候没有注意 我使用的方法是 自己试验出来的 学习的时候 只学习了 怎么操作io口
后来所有的东西都是 软件仿真求值 加实物试验得出的结果 到现在已经玩坏一个89c52 一个89c58 一个 15F2K60S2 嘿嘿 都是意外烧掉几个io口了

网友D(2017-05-22):
引用 网友C:
谢谢以上回复!!!现已明白了,多谢了。刚学今后还会有很多问题请教。

楼主,这个帖子里 +0x30 是干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