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正反转的小问题

楼主(2015-01-07):
/************************************************
*****************************
硬件结构框架:
                1,MCU  STC89C52
                    2,步进电机驱动芯片ULN2003
            3,四相步进电机
显示效果:
                    1,电机的方向可改变
相关知识点:
            1,步进电机
************************************************/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lus[]={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0};   //电机正转
uchar minu[]={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0x00};   //电机反转

//sbit key1=P3^1;

bit flag;//支持一个二进制位
uchar idata *x;

void control(bit cf,uchar n)        //电机控制函数,返回变量为方向和步数
{
        uchar i;
        if(cf==0)x=plus;                //改变电机方向
        else x=minu;
        for(i=0;i<n;i++)               //记录电机的步数
        {
                while(flag==0);
                flag=0;
        }
}

void init()                              //初始化,开定时器0
{
         IE = 0x82; //10000010    EA开     ETO开   (定时器0中断允许位)
         TCON = 0x10;       //00001010    TR0开。    定时器0开。
         TMOD=0x01;      // 00000001    方式1     16位定时器/定时器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5毫秒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
        if(i++>1)                             //改变电机的速度
        {
                i=0;
        flag=1;                                            //设置中断标志
                P1=*x++;                            //数组地址加1
                if(*x==0)x=x-8;                     //判断8个控制字后恢复初值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control(0,200);                  //正转
                control(1,200);                  //反转
        }
}

这里if(*x==0)x=x-8;                     //判断8个控制字后恢复初值  我想不通啊啊

网友A:
  if(*x==0)x=x-8;
写成这样好理解点:
  if(*x==0)   //x是一个指针变量
  x=x-8;

网友B:
X是char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