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外部高电压在IO口上放数字万用表正常工作离开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5-01-07):
求问,做了一个很小的系统,P2口设定为读取模式(置高)读取外部电平,但是只有在IO读取口处放上数字万用表表笔,程序才能正常工作拿掉后程序就不能正常实现了,分析可能是IO口的电平不能够置底也不确定,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读取电路

读取电路

网友A:
数字万用表放在那个点上测量?
你所说的“正常”和“不正常”都是什么状况?三极管的基极都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放在那个点上测量?
你所说的“正常”和“不正常”都是什么状况?三极管的基极都是什么状态?

放在对应读取的那个IO口上,正常就是IO口能够正确的读取高低电平,不正常是IO口读取高电平后似乎不能降为低电平了,三极管就是导通和关断两种状态

网友A:
在你说的“正常”状态下:三极管关断时的测到的电压是多少?导通时又是多少?使用的是什么万用表?知道不知道该档位的内阻是多少?

可能是47k和10k电阻太大了。三极管导通时不能有效的拉低I/O的电位,而并联一个万用表的等效电阻后改变了I/O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说的“正常”状态下:三极管关断时的测到的电压是多少?导通时又是多少?使用的是什么万用表?知道不知 ...

没有并联上去,只需要有一个表笔接触就可以了,后来发现只要表笔接上去就可以,连万用表都不需要打开,现在处于无解状态,我也在想是不是由于电阻过大造成的,如果这个到最后搞不定,就准备换用1W的电阻,降低电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说的“正常”状态下:三极管关断时的测到的电压是多少?导通时又是多少?使用的是什么万用表?知道不知 ...

另外关断时候测量为24V  打开时测量为0.1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关断时候测量为24V  打开时测量为0.1V左右

这两个数值都不对。不接单片机的情况下,三极管关断时,测量点的理论电压值应=(24v*10k)/(1k+47k+10k)(算式中的单位是为了让你更清楚,不参与计算)。不会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数值都不对。不接单片机的情况下,三极管关断时,测量点的理论电压值应=(24v*10k)/(1k+47k+10k ...

额,我说的有问题,我说的是拆机前传感器的电压,10K电阻上的电压为4V以上大概4.5-4.8这样

网友A:
一般单片机的I/O口是数字电路,读取外部电平只有高低之分,也就是“1”和“0”,分界点大概是在2.8v(记不清楚了,但不影响概念)高于此值为“1”,否则为“0”。
如果想测出模拟量,必须使用相应的转换电路,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才能进入单片机进行处理。

网友B:
看看这个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