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加权滤波算法有什么区别 还有低通滤波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07):
   加权滤波算法有什么区别   还有低通滤波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低通滤波器是指功放中能够让低频信号通过而不让中、高频信号通过的电路,其作用是滤去音频信号中的中音和高音成分,增强低音成分以驱动扬声器的低音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