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STC89C516RD+的资料。

楼主(2015-01-07):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516就是ram  rom大一些,其他和52无异

网友B:
同求

主要是这个“ram 大一些”,不知怎么启用,找不到与之匹配的芯片文件,只能当作STC89C58来用。

这个系列的芯片在STCMCU的官网上最多只能找到STC89C58芯片database资料

不知哪位朋友手上有STC89C516芯片的database资料(可在Keil中用的)?

网友C:
我是这样玩的  也不懂怎么启用 当编译的时候出现 目标不是创建的时候就把所有 全局变量声明的时候 加 idata 如  uchar idata j;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玩的  也不懂怎么启用 当编译的时候出现 目标不是创建的时候就把所有 全局变量声明的时候 加 idata ...

试了一下,用STC89C58芯片配置写STC89C516RD+的代码,在code超过32k是仍然可用,那个xdata好像可以到0xffff这个级别。

之前查到这样一个非官方资料,好像这么说:
烧录的时候选一致芯片型号即可,用keil编写时用STC89C58。

虽然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总觉得有不靠谱的地方,毕竟STC89C516RD+没有EEPROM什么的。

网友D(2020-04-04):
为什么 stc89c52不能ISP下载程序呢?可以打开串口,但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E:
这个用户手册可以看一下,也许有用 http://www.51hei.com/bbs/dpj-36974-1.html

网友F:
这种芯片的资料你去百度看看  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