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汇编写的线反转法扫描键盘程序吗

楼主(2015-01-09):
本人最近在写单片机综设,需要用到汇编写扫描键盘程序,想用线反转法,求各位大神有用汇编写的线反转法扫描键盘的程序

网友A:
反转法扫描的汇编程序:电路图:矩阵键盘接p1口,数码管位接p2 段选接p3,程序经过测试的可以用.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2,#0feh    ;送数码管位选
        lcall scan      ;调用扫描函数
        ljmp main
scan:   mov P1,#0f0h
        mov a,90h       ;读引脚
        cjne a,#0f0h,start0  ;
        ljmp exit
start0: lcall delay
        mov P1,#0f0h
        mov a,90h       ;再次读引脚
        cjne a,#0f0h,start1
        ljmp exit
start1: mov r3,a        ;存取行的码值

        mov P1,#0fh
        mov a,90h          ;
        cjne a,#0fh,start2
        ljmp exit
start2: lcall delay

        mov P1,#0fh
        mov a,90h       ;读取列码值
        mov r2,a
        cjne a,#0fh,strat3
        ljmp exit
strat3: ;mov r2,a

        anl a,#0fh
        mov r2,a
        mov a,r3
        anl a,#0f0h
        orl a,r2
       ; orl a,r3

        mov 60h, a         ;存取键的码值
        mov r5,#00h
        mov dptr,#cod
w1:     mov a,r5
        movc a,@a+dptr    ;开始查表
        inc r5
        cjne a,60h,w1      ;直到查表结束
        lcall display     ;查到后开始显示
exit:   ret
display:mov a,r5          ;显示的数值代号存在r5中
        subb a,#01h
        mov dptr,#num
        movc a,@a+dptr
        mov P3,a          ;送数码管段码
        ret

delay:  MOV R5,#10
  D2:        MOV R6,#2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ORG 0500H
num:    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82H,0F8H,080H,90H,88h,83h,0c6h,0a1h,86h,8eh
        org 0550h
cod:    db   0eeh,0deh,0beh,7eh, 0edh,0ddh,0bdh,7dh
        db   0ebh,0dbh,0bbh,7bh,0e7h,0d7h,0b7h,77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