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帮忙看看程序到底有什么问题,在这先谢谢(蜂鸣器以400ms频率发声)了

楼主(2015-01-09):
课题:1.由上位机发送1给单片机时,蜂鸣器以400ms频率发声,发2时以200ms频率发声,发3时以100ms频率发声,发4时关闲蜂鸣器。
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2^3;
uchar flag;
uint a;
uint num,numt;
void init()
{
TMOD=0x2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ET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TR0=1;
   if(a==1)
    num=4;
   if(a==2)
    num=100;
   if(a==3)
    num=1;
   if(a==4)
   {
    TR0=0;
    bee=1;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void 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t++;
if(numt==num)
{
  numt=0;
  bee=~bee;
}
}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程序现在运行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程序现在运行是什么效果?

现在是启动程序后蜂鸣器就响了,并且串口调试控制不管用。

网友B: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2^3;
uchar flag;
uint a;
uint num,numt;
void init()
{
        bee=0;
        TMOD=0x2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ET0=1;
        bee=0;
        flag=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switch  (a)
                        {
                                case 1:
                                num=100;
                                TR0=1;
                                break;
                                case 2:
                                num=50;
                                TR0=1;
                                break;
                                case 3:
                                num=25;
                                TR0=1;
                                break;
                                case 4:
                                TR0=0;
                                bee=0;
                                break;
                                default:
                                break;
                        }
                             ES=1;
                        flag=0;
                  }
        }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void 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numt++;
        if(numt>=num)
        {
                  numt=0;
                  bee=~bee;
        }
}
这样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还是一样的问题,程序下载之后蜂鸣器就响了,串口调试没反应,会不会我什么地方设置错了啊。

网友B:
我使用Proteus仿真+串口调试软件 仿真没有问题。
在串口调试软件使用时,需要设置为十六进制发送方式。而不是ASCII码。
实际调试时需要结合硬件进行。估计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