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级连的程序怎么写,我只会一片的,两片连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5-01-09):
595级连的程序怎么写,我只会一片的,两片连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网友A:
一片只能扩展8个io,2片可扩展16个io。

网友B:
扩展io口,一片溢出脚连接另一片的数据输入脚,其它引脚连接一样。编程时把串口循环次数改成16次,三片时是24以此类推。

网友C:
我也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