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设置选项失败。单片机下载问题,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5-01-09):
本人初学者,买的stc12c5a60s2单片机,根据教程是下载驱动软件都没问题,连接也没问题,但是写入软件的时候总是出错,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
Current Baud is: / 当前波特率为: 2400 bps.
We are erasing MCU flash...
正在擦除应用程序区... ( 00:04 )
MCU 出厂序列号: D17E014B000259
正在下载... ( 开始时间: 21:51:48 )
设置选项失败。
老是提示这东西,但是程序能写进去,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把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2个设置为一样 2400或者1200试试,原因可能是usb转串口芯片品质问题

网友B:
下载时将P1.0、P1.1接地,我以前也总遇到这样的问题,貌似是有一批5A60S2出厂就带保护

网友C(2015-04-11):
波特率设置的可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