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LED点阵移动显示

楼主(2015-01-09):
#include <AT89X52.h>       //调用51单片机的头文件

//---------------------------------------

unsigned char code han1[]=
{                          //定义表格一定要使用code,这样会做到程序存储区中

/*--  文字:  因为移动汉字,所以首尾都填充一些0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L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10,0x1F,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O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7,0x08,0x10,0x10,0x10,0x08,0x07,0x00,

/*--  文字:  V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10,0x1E,0x11,0x00,0x00,0x13,0x1C,0x10,

/*--  文字:  E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10,0x1F,0x11,0x11,0x17,0x10,0x08,0x00,

/*--  文字:  因为移动汉字,所以首尾都填充一些0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han2[]=
{                          //定义表格一定要使用code,这样会做到程序存储区中

/*--  文字:  因为移动汉字,所以首尾都填充一些0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L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C,0x00,

/*--  文字:  O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0,0x08,0x04,0x04,0x04,0x08,0xF0,0x00,

/*--  文字:  V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E0,0x1C,0x70,0x80,0x00,0x00,

/*--  文字:  E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4,0xFC,0x04,0x04,0xC4,0x04,0x18,0x00,

/*--  文字:  因为移动汉字,所以首尾都填充一些0 --*/
/*--  Trebuchet M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LED点阵屏相关I/O设置
sbit U15E3=P1^3;           //LED点阵屏单元的U15(74HC138)的使能端E3脚接在P1.3口上
sbit U14E3=P1^4;           //LED点阵屏单元的U14(74HC138)的使能端E3脚接在P1.4口上
//---------------------------------------

//---------------------------------------
//LED点阵屏寄存器设置
unsigned char m=15;        //设置8位的unsigend char型寄存器用来做汉字显示的索引
unsigned char n;           //设置8位的unsigend char型寄存器用来做延时用
unsigned char w;           //设置8位的unsigend char型寄存器用来做延时用
unsigned char v;           //设置8位的unsigend char型寄存器用来做移动索引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单片机开机后就是从这个函数开始运行
{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for(n=0;n<200;n++); //做一个0-80的循环,不执行其他操作,只为延时
        if(++w>180)        //再嵌套一个延时,每220个扫描周期将汉字左移一格
        {
            w=0;           //清零,以准备下一个延时
            if(++v>60) v=0;//移动索引,限定在0-176
        }
        if(++m>15) m=0;    //每调用一次函数将m加1,并限制在0-15以内
        P1=0;              //将LED点阵屏的列控制信号全部清零,准备重置
        P0=han1[m+v];      //LED点阵屏的上半屏,按m+v索引查表han1送P0
        P2=han2[m+v];      //LED点阵屏的下半屏,按m+v索引查表han2送P2
        P1|=m&0x07;        //将索引m的低3位送给P1的低3位,以使74HC138去片选
        if(m<8) U15E3=1;   //前8列需要使能U15(74HC138)
        else U14E3=1;      //后8列需要使能U14(74HC138)

    }
}

源程序

网友A:
可惜木有仿真图,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木有仿真图,谢谢分享。

不好意思  我初学者   不会仿真

网友B(2015-06-15):
木有仿真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