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应用,如何写出强健的程序

楼主(2015-01-10):
        下文纯属个人见解,如有错误的地方请及时指正,也希望提出好的建议,在这里抛砖引玉了。
                实现 需求很简单。做好却很难,没有最好的程序。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如何让程序健壮、良好可扩展性是一个程序员要考虑的事情。好的办法是反复实验、修改得来的。废话不多说,上硬菜。
            这里以我家台灯为例,功能需求很简单,可以通过旋钮,及红外遥控控制灯光强弱及开关状态,遥控优先级高于旋钮。我是利用  AIN0 采集旋钮的电压值,TIM2_CH1 捕获红外信号 ,TIM1_CH1 输出PWM 控制灯光  ,TLI 监控电压状态   ,内部FLASH存储数据。单片机 105K4   内部16M晶振。
            程序的主函数部分   :

#include<stm8s105k4.h>#include"ad105.h"        //旋钮电压采集头文件
#include"deng.h"           //灯光控制头文件
#include"irdate.h"        //红外采集头文件
#include"eeprom.h"    //数据存储头文件,包含TLI电压检测
#include"keys.h"        //红外解码值转换为按键头文件

////////////////////////////////////////////////////
void  TIM3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 程序基本运行定时器,所有工作指示都靠这个定时器指定
{

TIM3_EGR=0X01;               //产生更新事件
        TIM3_PSCR=0X07;            //128分频
        TIM3_ARRH=0X04;            //1250    重装载值
        TIM3_ARRL=0Xe2;            //1250   重装载值
        TIM3_CR1=0X01;              //开定时器
        TIM3_IER=0X01;                //使能更新中断
}
void  DOG_Init(void)
{
        IWDG_KR=0XCC;    //使能看门狗
        IWDG_KR=0X55;                        //解锁,PR  RLR 赋值
        IWDG_PR=0X06;                        //分频  赋值
        IWDG_RLR=0XFF;                //重装值
        IWDG_KR=0XAA;                        //重新加载
}
void Feed_DOG(void)
{
        IWDG_KR=0XAA;                        //重新加载 ,喂狗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CLK_CKDIVR=0X00;//CPU0分频
}
main()
{
        clock_config();            //时钟初始化

        TIM1_CH1PWM();    //灯管控制初始化
        TIM3_INIT();                //基本运行定时器初始化
        TIM2_CH3_Init();        //红外捕获初始化
        adinit(0);                       //旋钮电压采集初始化
        DOG_Init();                //看门狗初始化
        _asm("rim");                //开总中断
        while (1)
        {
                adzread();            //旋钮电压值读取
                deng_pwm();                //灯光控制
                getzudate();            //红外解码
                keysirrun();            //按键处理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3_UP (void)            //基本运行定时器
{
        static  unsigned  char  t200ms=0,t1s=0;
        TIM3_SR1=0X00;                                    //清标志位
        /////////////////////////add   10ms   flag
        /////////////////////////
        t200ms++;
        if(t200ms>9)
        {
                t200ms=0;
                /////////////////////////add   200ms   flag
                adstartflag=1;                                    //电压采集标志位
                /////////////////////////
                t1s++;
                if(t1s>4)
                {
                        t1s=0;
                        /////////////////////////add   1s   flag
                        Feed_DOG();                            //喂看门狗
                        /////////////////////////
                }
        }
}

       你可能说有啥问题,这个小项目,对如何提高单片机的执行效率方面的代码不是很多。首先我说一下我的代码风格。
我的程序都有一个程序运行基本定时器,保证程序的基本运行,它决定程序的运行方向。就是上面的定时器3。这个定时器的作用是,合理的管理要执行的任务,避免CPU 的浪费,提高吞吐率.我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10ms  级别 ,200ms级别,1s级别。对应的下边是待处理函数的标志位,中断是把双刃剑,时效性高,过度利用中断会加重CPU的工作量,很大一部分时间浪费在进入中断及跳出中断的路上。这样一来,在频繁、多个中断同时到达时,中断的的时效性反而不如不用中断了。我习惯在中断里边只处理标志位的状态,在大循环里面运行内嵌标志位的实时函数。这样,在多中断,大工作量的情况下,程序也跑的很轻松。我会在讲解完本历程后贴出一个按键检测小程序,你就会感觉这样做的优点。
不难发现,在While  里面有一下几个函数

adzread();            //旋钮电压值读取                deng_pwm();                //灯光控制
                getzudate();            //红外解码
                keysirrun();            //按键处理
旋钮电压采集函数,电压采集函数内部有个允许电压采集标志位,
adstartflag  只有这个标志位被至位后,才运行函数内部程序,且运行完后将标志为复位,等待下次标志位置位。在定时器200MS下将这个标志位每200MS 置位一次
if(t200ms>9)
        {
                t200ms=0;
                /////////////////////////add   200ms   flag
                adstartflag=1;                                    //电压采集标志位
        }
你可能又会说,为啥只有这么一个标志位,这样有啥用,上边说了本历程相关代码较少,是因为其他函数不需要有时间的感念,它们都是基于,旋钮电压的变化、及红外捕获值存在,而变化,不需要时间决定它们的运行状态。当程序庞大,关系繁琐复杂时你会体会到这种写法的优点。
看门狗每1s喂一次,这里不多说。
        下面分别说每个头文件下的函数
#include<stm8s105k4.h>
#include"eeprom.h"
#include"ad105.h"
_Bool adstartflag=0;        //标志位

unsigned  short  adz1, adz2;
unsigned   char   adi=0;
void   adgpioinit(void)
{
        PB_ODR&=0XFE;
        PB_DDR&=0XFE;
        PB_CR1&=0XFE;
        PB_CR2&0XFE;
}
void   adinit(unsigned   char  ch)
{
        adgpioinit();
        ADC_CSR &=0xf0;
        ADC_CSR|= ch;   //通道
        ADC_CR1=0X01;
        ADC_CR2=0X30;
}
unsigned   short  readadz(void)
{
        unsigned   short   adz=0;
        ADC_CR1|=0x01;
        while(!(ADC_CSR & 0x80)); // 等待ADC结束
        adz=ADC_DRH;adz<<=2;adz+=ADC_DRL;
   return (adz);
}
void   adzread(void)
{
        if(adstartflag)                        //是否可以采集旋钮电压
        {
//                if(adi>4)
                if(adendlag==0){            //没有处于红外控制状态下
                adz=readadz();
//                adi=0;
                pwmstartflag=1;}                //灯光控制允许变化。这里也可以对电压值比较有变化时允许灯光变化
//                if(((adz1+10)>adz)&&((adz1-10)<adz)) adi++; //判断当前状态
//                        else  adi=5;//状态不稳定时
//                adz1=adz;
//被注释掉的地方是为在稳定状态下降低旋钮电压检测次数,在不讲求功耗的时候没有太大必要。

                adstartflag=0;
        }
}
每个头文件下总有那么1-2个标志位。号召它们旗下的小兵们。这个就这么简单,速度过。

#include<stm8s105k4.h>
#include"deng.h"
#include"eeprom.h"
void   TIM1_CH1PWM(void)
{
        TIM1_CR1=0X00;
        TIM1_CCMR1=0X68;
        TIM1_CCER1=0X01;
        TIM1_ARRH=0X04;        //旋钮电压采集满量程值,
        TIM1_ARRL=0X00;

        TIM1_PSCRH=0X00;
        TIM1_PSCRL=0X00;    /0分频,让PWM频率最大

        TIM1_BKR=0X80;                    //注意这个别忘了
        TIM1_CR1=0X81;
}
void  T1_CH1PWMT(unsigned  short date)
{
        TIM1_CCR1H=date/256;
        TIM1_CCR1L=date%256;
}
void   deng_pwm(void)
{
        if(pwmstartflag)                        //是否可以控制更改灯光输出
        {
                T1_CH1PWMT(adz);        //赋值
                pwmstartflag=0;            //    清除标志位
        }
}
也很简单   过   。。。。。。。。。。。。。。

#include<stm8s105k4.h>
#include"irdate.h"
#include"eeprom.h"
//////////14 03 27  张小强
#define   tim2_ccr3 (TIM2_CCR1H*256+TIM2_CCR1L)   //捕获值
#define   tim2_ovfz  (0xffff)   //预设值
//#define   tim2_ovfz  (0x7a10)   //预设值
//更换遥控器需要修改的的数据
#define   learnadd   0     //是否学习地址
#define   learndate  0     //是否学习数据
//////////////////////////////////////////////////
#define   irstartH 255         //引导吗最大值
#define   irstartL 95        //引导吗最小值
#define   irstopH 95        //停止码最大值
#define   irstopL 75        //停止码最小值
#define   irhH                 21        //高电平最大值
#define   irhL                 15        //高电平最小值
#define   irlH                 12        //低电平最大值
#define   irlL                 6        //低电平最小值
///////////////////////////////////////////////
//所用变量
unsigned  char  ovfflag=0;//溢出标志  实际捕获值 辅助计算值
unsigned  char  zu[33]={0};    //捕获临时存放的捕获时间
unsigned   long irzu=0;        //解出得遥控码包含地址 数据 及各自的反码

unsigned   char   irflag=0x01;                        //捕获值进入
unsigned   char  irz=0,tempfalg=0;//得到的键值与次数
_Bool IRled @PD_ODR:1;
/////////////////////////////////////////////
#if learndate ==1
        unsigned  char   irzu1[50]={0},irzu1i=0;
#endif
#if  learnadd==1
        unsigned   char  iradd=0 , iraddf=0;

unsigned  char *iraddr; //= (unsigned char *)0x4000;   //
void  miyao(void)
{
        do
        {
                FLASH_DUKR = 0xae;             // 写入第一个密钥
                FLASH_DUKR = 0x56;             // 写入第二个密钥
        }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0);
}
void   irwrite(unsigned short add,unsigned  char  date  )
{
                miyao();
        iraddr=(unsigned char *)add;
        *iraddr = date;
        while((FLASH_IAPSR & 0x04) == 0);
        }
     // 等待写操作成功
unsigned  char  irreadadd(unsigned short add)
        {
                iraddr=(unsigned char *)add;
                return (*iraddr);

        }
#else
        #define   iradd    0x38                                        //遥控器地址
        #define   iraddf   0xc7                                        //遥控器地址反码
#endif

////////////////////////////////////////////

void   TIM2_CH3_Init(void)
{
        TIM2_CR1=0X00;
        TIM2_PSCR=0X0b;
        TIM2_EGR=0X03;

        TIM2_ARRH=0Xff;
        TIM2_ARRL=0Xff;
        TIM2_CCMR1=0Xa1;
        TIM2_CCER1=0X03;
        TIM2_IER|=0X03;
        TIM2_CR1|=0X01;

                PD_CR1|=0X10;
        PD_DDR&=0XEF;
        PD_CR2&=0XEF;
        PD_ODR&=0XEF;

        irled_config();

        #if  learnadd==1
        iradd=irreadadd(0x40a0);
        iraddf=irreadadd(0x40a1);
        #endif
}
void   getirdate(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2_ch3date=0,tim2_ccr3c=0,iri=0;
        if(ovfflag==0)
        {
                tim2_ch3date=tim2_ccr3-tim2_ccr3c;
                tim2_ccr3c=tim2_ccr3;
        }
        else
        {

                tim2_ch3date=((tim2_ovfz -tim2_ccr3c)+tim2_ccr3);
                ovfflag=0;
        }
        if((tim2_ch3date>irstartL)&&(tim2_ch3date<irstartH)){iri=0;irflag=0x05;}

        if((tim2_ch3date>irlL)&&(tim2_ch3date<irhH)&&(irflag==0x05))
        {
                zu[iri++]=tim2_ch3date;
                if(iri>31)irflag=0x0a;
        }
        if((tim2_ch3date>irstopL)&&(tim2_ch3date<irstopH)){iri=0;irflag=0x0a;}
        if(iri>32)iri=0;
        #if learndate ==1
                irzu1[irzu1i++]=tim2_ch3date;
                if(irzu1i>49)irzu1i=0;
        #endif
}
void    restzu(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rzi=0;
        for(rzi=0;rzi<32;rzi++)
        {
                zu[rzi]=0;
        }
}
void   irtimeupflag(void)
{
        ovfflag=1;
}
void   getzudate(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ri1=0,z1=0,z2=0,z3=0,z4=0,z5=0;
#if  learnadd==1
static  unsigned  char add1=0,add2=0,add3=0,add4=0,add5=0,add6=0;
#endif
        if(irflag==0x0a)
        {
                for(iri1=32;iri1>0;iri1--)
                {
                        if((zu[iri1]>irhL)&&(zu[iri1]<irhH)){irzu|=0x01;}
                        irzu<<=1;
                }
                z1=irzu;z2=(irzu>>8);z3=(~(irzu>>24));z4=(irzu>>16);

                if(((z1==iradd )&&(z2==iraddf)))
                {
                        if(z3==z4)
                        {
                        switch(z4)
                                {
                                        case 3: irz=10;  irokflag=1;                 break;       //有效按键  进入按键待处理状态
                                        case 9: irz=11;  irokflag=1;                 break;
                                        case 14:irz=12;  irokflag=1;          break;
                                        case 26:irz=13;  irokflag=1;                break;
                                }
                                if((z5==z4)&&(irokflag)){tempfalg++;}            //连按情况下
                                else  tempfalg=0;
                                z5=z4;

                                restzu();

                        //        z1=0;z2=0;z3=0;z4=0;
                        }
                }
                #if learnadd==1
                        else
                {
                        add5=add3;add6=add4;add3=add1;add4=add2;add1=z1;add2=z2;
                                if((add5==add1)&&(add6==add2))
                                {iradd=add1;iraddf=add2;irwrite(0x40a0,add1);irwrite(0x40a1,add2);}
                }//地址学习功能
        #endif
                irflag=0;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2_CC (void)
{
        TIM2_SR1&=0XFd;
        TIM2_SR2&=0xfd;
        getirdate();
}
@far @interrupt void TIM2_UP (void)
{
        TIM2_SR1&=0XFE;
        irtimeupflag();
                #if learndate ==1
        irzu1i=0;
        #endif
}

上面是红外解码部分,原理是,捕获的一组时间段,放到数组中,接收完毕后判断数组的内容,解出红外值,对应有,地址学习  功能,数据分析功能。方便在更换遥控器调试使用。这些代码需要耐心看,首先要成功捕获数据,以后就顺理成章了。功能可以做的跟好。这里只是粗略的写写,有兴趣的可以慢慢研究。

#include<stm8s105k4.h>
#include"keys.h"
#include"eeprom.h"
#include"irdate.h"
_Bool pwmen@TIM1_CCER1:0;
void   keysirrun(void)
{
        if(irokflag)                                        //是否有有效遥控解码值
        {
                if(irz==11)                                    //进入遥控控制模式,关闭旋钮电压采集功能
                {
                        adendlag=!adendlag;
                        adz=(adz-(adz%10));
                }
                if(adendlag)                                //在遥控模式下
                {
                        if(irz==12)
                        {
                                if(adz<700)adz+=10;pwmstartflag=1;        //更改灯光强度   ,使能灯光变化
                        }
                        if(irz==13)
                        {
                                if(adz>0)adz-=10;pwmstartflag=1;
                        }
                }
                if(irz==10)
                {
                        pwmen=!pwmen;                        //开关灯光
                }
                irokflag=0;
        }
}

//////////内容很少有效指令后处理对应的动作。

#include<stm8s105k4.h>
#include"eeprom.h"
_Bool ledevent @PD_ODR:1;//事件指示灯
_Bool  eventledflag=0;
unsigned  char ledi=0;
/////////////////////////////自身变量
unsigned  char  eeflag=0;
////////////////////////////////////外部变量
unsigned   short   shiji=0;

unsigned  char  shanflag=0,shflag=0,disflag=0;
//////////////////////////////////
void   eepromEN(void)
{
        eeflag=1;
}
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0x4000;   //
void  miyao(void)
{
        do
        {
                FLASH_DUKR = 0xae;             // 写入第一个密钥
                FLASH_DUKR = 0x56;             // 写入第二个密钥
        }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0);
}
void   write(unsigned short add,unsigned  char  date  )
{
                miyao();
        addr=(unsigned char *)add;
        *addr = date;
        while((FLASH_IAPSR & 0x04) == 0);
        }
     // 等待写操作成功
unsigned  char  readadd(unsigned short add)
        {
                addr=(unsigned char *)add;
                return (*addr);

        }

        void   eventledgpio(void)
{
        ledevent=1;
        PD_DDR|=0X02;
        PD_CR1|=0Xfd;

}
void   eventleden(void)
{
        eventledflag=1;//   set  ventlede  flag
        ledevent=0;                        //     open  led
}
void    eventledable(void)
{
                if(eventledflag)
                {
                        ledi++;
                        if(ledi>1)                // 30ms
                        {
                                ledi=0;
                                eventledflag=0;  //reset   ventlede  flag
                                ledevent=1;                                //close led
                        }
                }
}
void   TLI_init(void)
{
        PD_DDR&=0X7F;
        PD_CR2|=0X80;
        EXTI_CR2|=0X20;
        eventledgpio();
        eepromEN();
}
void   readeeprom(void)
{

        adendlag=readadd(0x4000);
}
@far @interrupt void TLI_PD7(void)
{
        if(eeflag==1)
        {

                write(0x4000, adendlag);

        }
}
//

在电压下降到认为发生掉电时,触发TLI中断,将需要保存的数据保存到FLASH内部,等待下次运行用。这里就一个数据需要存储。

按键小程序驾到
#include<stm8s105k4.h>
#include"eeprom.h"
#include"key.h"

_Bool keystartflag=0;

#define keyc02  0x02
#define keyc04  0x04
#define keyc08  0x08
#define keyc10  0x10
#define   keygc  PC_IDR&0x1e  //宏定义控制

#define keyd01  0x01
#define keyd04  0x04
#define keyd08  0x08
#define   keygd  PD_IDR&0x0d  //宏定义控制
//端口c
unsigned  char  c10g=0,c20g=0,c40g=0,c80g=0;
_Bool c10kflag=0,c20kflag=0,c40kflag=0,c80kflag=0;
unsigned  char  c20cg=0;   //长按
_Bool  c20cflag=0;

//端口d
unsigned  char d20g=0,d40g=0,d80g=0;
_Bool  d40kflag=0,d20kflag=0,d80kflag=0;

void   keyinit(void)
{
        PC_DDR&=0Xe1;
        PC_CR1|=0X1e;
        PD_DDR&=0Xf2;
        PD_CR1|=0X0d;
}
void  keysjian(unsigned char k1t,unsigned char k2t,unsigned char k3t,unsigned char k4t,unsigned char k5t,unsigned char  k6t,unsigned char k7t)
{

        if(keystartflag)
        {
                eventledable();   //进过30ms关闭led  事件指示灯
                //端口c
                if((keygc&keyc10)==0x00){if(c10kflag==0){c10g++;if(c10g>k1t){c10kflag=1;eventleden();    动作    }}}
                else {c10kflag=0;c10g=0;}
                if((keygc&keyc08)==0x00){if(c20kflag==0){c20g++;if(c20g>k2t){c20kflag=1;eventleden();动作    }}}
                else {c20kflag=0;c20g=0;}
                if((keygc&keyc04)==0x00){if(c40kflag==0){c40g++;if(c40g>k3t){c40kflag=1;eventleden();动作    }}}
                else {c40kflag=0;c40g=0;}
                if((keygc&keyc02)==0x00){if(c80kflag==0){c80g++;if(c80g>k4t){c80kflag=1;eventleden();动作    }}}
                else {c80kflag=0;c80g=0;}

                if((keygd&keyd01)==0) {if(d20kflag==0){d20g++;if(d20g>k5t){d20kflag=1;eventleden();动作    }}}
                else {d20kflag=0;d20g=0;}

                if((keygd&keyd04)==0) {if(d40kflag==0){d40g++;if(d40g>k6t){d40kflag=1;eventleden();动作    }}}
                else {d40kflag=0;d40g=0;}

                if((keygd&keyd08)==0x00){if(d80kflag==0){d80g++;if(d80g>k7t){d80kflag=1;eventleden();动作    }}}
                else {d80kflag=0;d80g=0;}

                keystartflag=0;
        }

}

将标志位放到10MS下,调用函数   keysjian(1,2,10,50,100,200,250);   参数是承认该按键的时间,可更换有关变量类型加大选择时间的宽度,这里只写了按下的检测函数,可以很容易的更改 为松开后   、长按  、短按   、组合 、等检测方式,很有趣,这个需要读者理解,才能为己所用,我多说无益。重要是领悟编程方法    。

程序员万万不能懒。

下次再会      张小强于2014 06 10 23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