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懂的电子密码锁 c51+i2c+1602 带protues仿真工程文件

楼主(2015-01-10):
自己弄了个简单易懂的电子密码锁,开锁后有音乐的。有仿真和程序,可以运行的。
有3个问题,论坛里面的密码锁貌似都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有高手下载了,请给宝贵意见:
1.主函数与中断函数如果同时调用头文件,会提示警告,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百度说重新定义一个h文件供中断使用,但是这样非常麻烦。
2.看了论坛里面的电子密码锁,为什么都是一个c文件配一个h文件,我也试一下,但是总会提示错误,好像是not in list之类的,所以还是用回原始易懂的方法,就新建h文件,然后引用!类似郭天祥视频讲的那种写法。
3.关于配上音乐,论坛里面有个用12864做的也是用定时器来播放音乐,我的也是,但是这样做的话,不管是按复位键还是什么按钮,都无法结束音乐,只能等音乐结束!用中断来重新设一个按钮的话,最多是让密码锁关锁,但是,音乐继续播放。

网友A:
很好的作品,谢谢分享。
下面是楼主的mima.h文件:
#ifndef _MIMA_H_
#define _MIMA_H_

#include"mima.h"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keyscan.h"

#define A 0x0a         //输入密码
#define enter 0x0b     // 确认
#define B 0x0c         //修改密码
#define backspace 0x0d //退格
#define D 0x0e         // 关锁

/*比较密码函数,密码正确返回1,不正确返回0*/
bit mimaduibi(unsigned char *shuru1,unsigned char *shuru2)
{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
        {
                if(shuru1[i]!=shuru2[i])
                return 0;
        }
           return 1;
}

/*选择输入密码或修改密码函数,输入密码返回A,修改密码返回B*/

unsigned char step_choose()//选择输入密码或修改密码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
        key=0xff;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lcd_pos(0,0);
        write_zfc("Input password ");
        lcd_pos(1,0);
        write_zfc("  Press key A   ");
        while((key!=A)&&(key!=B))
    key=keyscan();
        return key;
}

/*输入密码函数,密码正确返回1,错误返回0*/

bit input_mima(unsigned char *mima)//输入密码函数
{
        unsigned char count,key;
        lcd_pos(1,0);
        for(count=0;count<8;count++)
        {
                delay(100);
                if(count<7)
                {
                        do{key=keyscan();}//扫描键盘
                        while(key==0xff);
                        if((key!=backspace)&&(key!=A)&&(key!=enter))//不是退格也不是确认键
                        {
                                write_dat('*');//是数字键显示*
                                mima[count]=key;
                        }
                        if(key==backspace)//是退格键
                        {
                                if(count>0)
                                {
                                    lcd_pos(1,--count);//光标前移一位
                                        write_dat(' ');//清空一位
                                        mima[count] =' ';//写空
                                        lcd_pos(1,count);
                                        count--;  //密码计数器减一 ,因为循环后会+1,所以在这里要加1
                                }
                        }
                        if(key==enter)    //没完成密码输入返回错误信息
                        {
                                lcd_pos(0,0);
                                return(0);
                        }
                }
                if(count==7)
                {
                        do{key=keyscan();}
                        while((key!=backspace)&&(key!=enter));
                        if(key==backspace)
                        {
                                lcd_pos(1,--count);
                                write_dat(' ');
                                mima[count]=' ';
                                lcd_pos(1,count);
                                count--;
                        }
                        if(key==enter) //密码位数正确
                        {
                                return(1); //返回1正确信号
                        }
                }
        }

}

#endif

网友B:
挺不错的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C:
写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D(2016-05-19):
666666 很棒的作品 加油

网友E:
很好的作品,谢谢分享。

网友F(2016-06-25):
谢谢你的分享,对我很大帮助!

网友G(2017-04-18):
感谢楼主,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