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传感器中文资料分析

楼主(2015-01-10):
产品名:温湿度传感器
型号:DHT11
厂商:奥松电子
参数:
相对湿度:
分辨率:0.1%RH        16Bit
精度:25℃  正负 %2
温度:
分辨率:0.1%RH        16Bit
量程范围:25        正负0.2℃ 至 -40~ -80
响应时间:1/e(63%)        10S
电气特性:供电DC3.5  - 5.5V 电流 0.3mA 待机60uA
采样周期:每次大于2
引脚说明
1VDD    供电 3.5V-5.5V DC
2DATA   串行数据,单总线,必须接上拉电阻 5.1K左右,这样空闲时 DATA总是为高电平
3GND    接地,电源负极
4NC     空脚
描述:DHT11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
  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枀高的可靠性与卓越的长期稳定性。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 8 位单片机相连接。
电路图:

DHT11是通过单总线与微处理器通讯,只需要一根线,一次传送40位数据,高位先出。
数据格式:
8bit湿度整数数据 + 8bit湿度小数数据 + 8bint温度整数数据 + 8bit温度小数数据 + 8bit校验位
校验算法:
将湿度、温度的整数小数累加,只保留低8位。
微处理器(M0)DHT11通信约定:
主从结构,DHT11为从机,M0作为主机, 只有主机呼叫从机,从机才能应答。
详细流程:
M0发送起始信号 -> DHT响应信号 -> DHT通知M0准备接受信号 -> DHT发送准备好的数据 -> DHT结束信号-> DHT内部重测环境温湿度数据并记录数据等待下一次M0的起始信号。
由流程可知,每一次M0获取的数据总是DHT上一次采集的数据,要想得到实时的数据,连续两次获取即可,官方不建议连续多次读取DHT,每次读取的间隔时间大于5秒就足够获取到准确的数据,上电时DHT需要1S的时间稳定。
M0起始信号:
1、设置DATA引脚为输出状态并输出高电平
2、再将DATA输出为低电平,持续时间大于18ms,此时DHT检测到后从低功耗模式->高速模式
3、DATA引脚设置为输入状态,由于上拉电阻的关系,DATA就变为高电平,从而完成一次起始信号。

THD响应信号、准备信号:
DHTM0 DATA引脚输出低电平时,从低功耗模式转至高速模式,等待DATA引脚变为高电平)
1、DHT输出 80us低电平 作为应答信号
2、DHT输出 80us高电平 通知微处理器准备接受数据
3、连续发送 40位数据(上次采集的数据)

DHT数据信号:
数据为“0”格式:50us的低电平 + 26-28us的高电平
数据为“1”格式:50us的低电平 + 70us的高电平

DHT结束信号:
DHTDATA引脚输出40位数据后,继续输出低电平50us后转为输入状态,由于上拉电阻,DATA随之变为高电平。DHT内部开始重测环境温湿度数据,并记录数据,等待外部的起始信号。

DHT11温控程序详见:http://www.51hei.com/mcu/2697.html

网友A(2016-04-10):
楼主比方说湿度读出来的8位是1B01那湿度是不是27.1%啊?

网友B(2016-07-15):
不错 感觉挺好

网友C(2016-10-22):
弱弱的问一下,8bit湿度整数数据 + 8bit湿度小数数据 + 8bint温度整数数据 + 8bit温度小数数据 + 8bit校验位,就是实际温度和湿度了吗,要不要经过换算。我读出8bint温度整数数据是34,8bit湿度整数数据是87

网友D(2017-06-07):
楼主,我看了好多人的资料怎么都是3脚为NC呢?

网友E(2017-07-09):
程序有些次

网友F:
图中应该是3脚悬空,4脚接地。

网友G(2017-11-20):
你好我们有大量奥松全系列正品现货.DHT11.AM2301.AM2302.DHT22.AM2305.AM2320.AM2322.绝对正品,价格绝对最低!!!!!,有需要联系电话18898591532

网友H(2019-03-16):
我想问一下  未检测到DHT11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