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999计数器出错

楼主(2015-01-10):
以下程序计数到0002时显示出错显8002,请问各位大虾错在哪里呢?

#include<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int_time;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01; //P2.0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 点亮
P0=table[k/1000]; //显示千位
delay();
P2=0x02; //P2.1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 点亮
P0=table[k%1000/100]; //显示百位
delay();
P2=0x04; //P2.2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 点亮
P0=table[k%100/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08; //P2.3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 点亮
P0=table[k%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00; //关闭所有数码管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TH0=(65536-46083)/256; //将定时器计时时间设定为46083×1.085 微//=50000 微秒=50 毫秒
TL0=(65536-46083)%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 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 开始运行
int_time=0;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 //秒初始化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的显示子程序
}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nt_time ++;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int_time 自加1
if(int_time==1) //够20 次中断,即1 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
second++; //秒加1
int_time=0; //中断次数清0
}
if(second==9999)
{
second =0; //秒等于9999 就返回0

}
TH0=(65536-46083)/256; //重新给计数器T0 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网友A:
if(int_time==1) //够20 次中断,即1 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改为

if(int_time==20 //够20 次中断,即1 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int_time==1) //够20 次中断,即1 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改为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20的,我是想让数跑得快一点才改成1的,第一位数经常会显0与8两个数,计数跑到两多又百位就会重新清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20的,我是想让数跑得快一点才改成1的,第一位数经常会显0与8两个数,计数跑到两多又百 ...

unsigned char second,最大只能到255
if(second==9999)永远是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second,最大只能到255
if(second==9999)永远是false

修改成unsigned int second之后也是不行,而且错的更加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成unsigned int second之后也是不行,而且错的更加多了。

unsigned char k,k最大到255

k/1000
k%1000/100

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k,k最大到255

k/1000

这个地方也修改过,改这后只有个位数是0-9跳,其它的都不正常,这个应该正常应该是跳0002,它就到成8082了

#include<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nsigned char int_time;
unsigned int second;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int k)
{

P2=0x01; //P2.6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 点亮
P0=table[k/1000]; //显示千位
delay();
P2=0x02; //P2.7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 点亮
P0=table[k%1000/100]; //显示百位
delay();
P2=0x04; //P2.6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 点亮
P0=table[k%100/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08; //P2.7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 点亮
P0=table[k%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00; //关闭所有数码管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TH0=(65536-46083)/256; //将定时器计时时间设定为46083×1.085 微//=50000 微秒=50 毫秒
TL0=(65536-46083)%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 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 开始运行
int_time=0;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 //秒初始化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的显示子程序

}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nt_time ++;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int_time 自加1
if(int_time==20) //够20 次中断,即1 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
int_time=0; //中断次数清0
second++; //秒加1

}
if(second==9999)
{
second =0; //秒等于9999 就返回0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也修改过,改这后只有个位数是0-9跳,其它的都不正常,这个应该正常应该是跳0002,它就到成8082了 ...

求大神们找下一哪里出错了。谢谢

网友B:
我个人认为:是楼主的延时时间太短,字符产生鬼影造成的。只要加大延时时间,程序就完全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是楼主的延时时间太短,字符产生鬼影造成的。只要加大延时时间,程序就完全可以正常运行。

按兄弟的意见加长延时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延时时间太短产生鬼影造成的。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500;i++);
        }

谢谢
  gaozhaohong、 exv 两位大哥耐心的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兄弟的意见加长延时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延时时间太短产生鬼影造成的。
void delay(void)
        {

本想让你加几个0xff试试,问题既已解决了,甚好。

这是宋老师写的,你也参考下:

/*
*******************************************************************************
*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
*                    配套 KST-51 单片机开发板 示例源代码
*
*         (c) 版权所有 2014 金沙滩工作室/清华大学出版社 保留所有权利
*                 获取更多资料请访问金沙滩工作室
*
* 文件名:main.c
* 描  述:第6章 基于中断带消隐的数码管动态显示示例
* 版本号:v1.0.0
* 备  注:详情见第6章6.5节
*******************************************************************************
*/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初值0xFF确保启动时都不亮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unsigned char i = 0;   //动态扫描的索引
unsigned int cnt = 0;  //记录T0中断次数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sec = 0;  //记录经过的秒数
    EA = 1;       //使能总中断
    ENLED = 0;    //使能U3,选择控制数码管
    ADDR3 = 1;    //因为需要动态改变ADDR0-2的值,所以不需要再初始化了
    TMOD = 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FC;  //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1ms
    TL0  = 0x67;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while (1)
    {
        if (cnt >= 1000)  //判断T0溢出是否达到1000次
        {
            cnt = 0;      //达到1000次后计数值清零
            sec++;        //秒计数自加1
            //以下代码将sec按十进制位从低到高依次提取并转为数码管显示字符
            LedBuff[0] = LedChar[sec%10];
            LedBuff[1] = LedChar[sec/10%10];
            LedBuff[2] = LedChar[sec/100%10];
            LedBuff[3] = LedChar[sec/1000%10];
            LedBuff[4] = LedChar[sec/10000%10];
            LedBuff[5] = LedChar[sec/100000%10];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cnt++;       //中断次数计数值加1
    //以下代码完成数码管动态扫描刷新
    P0 = 0xFF;   //显示消隐
    switch (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LedBuff[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LedBuff[2]; 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LedBuff[3]; 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4]; 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0; P0=LedBuff[5];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C:
各位:其实这个重影产生的原因根本不是延时程序的问题。
原来的程序:
P2=0x01; //P2.6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 点亮
P0=table[k/1000]; //显示千位
delay();
应该改为:
P2=0x00;              //关闭所有的位选
P0=table[k/1000]; //显示数据输出
P2=0x01;             //开启新的位选
delay();
一个道理:在动态数码管显示的程序中,必须:
先关闭所有位选,再输出数据,最后开启新的位选。
这样才能不会出现重影,只是更改延时程序,仿真时由于软件显示原因,没有看到重影,但是实际电路又会出现重影的。

请看附件更新后的程序,不会出现重影,延时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位:其实这个重影产生的原因根本不是延时程序的问题。
原来的程序:
P2=0x01; //P2.6 引脚输出低电平, ...

高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其实这个重影产生的原因根本不是延时程序的问题。
原来的程序:
P2=0x01; //P2.6 引脚输出低电平, ...

多谢指点,又发现个新的误区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