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练习作品 -> 机房维护小工具 SP1 测试版

楼主(2015-01-10):
目前在一家主要维护学校电教、网络、电脑、监控的私营企业就职。
在一次维护天河电大机房时,那一次电大在准备统考,两个机房大概共60多台电脑左右,那一次我主要协助负责管理机房的老师,安装统考专用的系统以及一些考试软件,机房所有电脑都要统一起计算机名以及设定IP地址之类的琐碎事。那次整的可够呛的,要一台一台电脑的修改。而且等学生考完试之后还得恢复原来教学用的系统,这时候还得一台一台的修改…… 刚过几个星期,电大又要开始期末考,又得装另外一个期末考专用的系统(其实还是XP…就软件少了点,考试系统换了而已..),又得一台一台的修改。期末考完了,还得恢复原来的教学系统还得改… 感觉我自己就像 一台机器,重复在做同一件事… 问了下负责老师,他说没有找到合适的软件,所有只能一台一台的修改。好吧,学习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工作了,估计更少时间学了。编程也有好一段时间没复习了,那就自己设计个来玩玩… 权当复习复习。
断断续续的构思设计,总算设计完成了。好玩意当然要分享分享啦~~~
软件采用C/S模式,服务端运行在一台电脑上,用于管理及保存客户端反馈回来的网卡地址、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计算机名、主DNS。而客户端则运行在每台机器上,用于接收并执行服务端的相关命令。

服务端程序主界面:

服务端各按钮功能含义:
【监听端口】在[监听端口]右边的编辑框中输入要更换的端口后请重新启动本程序,以备程序读取设置并绑定该端口。
【选择配置文件】选择之前记录下的网络设置信息(IP、MAC、子网掩码、网关、计算机名)的文件,将作为修改的依据。
【存为新配置】将现在所有客户端反馈回来的网络设置信息保存为新配置文件,作为以后修改的依据。
【打开指定文件】编辑框上输入要打开的文件或执行的程序,那么选中的客户端会执行。(支持 cmd 命令:cmd /c 命令)
【配置客户端】用于生成用户指定的客户端,用来连接指定IP、端口。请根据服务端所在IP、端口进行设置。
【所选重启】【所选关机】选中的客户端将被重启或关机。
【刷新客户端】将断开所有客户端连接,让客户端重新连接并更新客户端反馈的网络信息。
【修改所选】根据指定的配置文件记录的网络信息,修改选中的客户端。
【按所选配置文件信息修改所有机器】根据指定的配置文件记录的网络信息,修改所有的客户端。

客户端主界面:

客户端信息中显示的文字比较大,依次是计算机名、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主DNS。方便检查时远处观看。

使用方法:
选择一台电脑,运行服务端。
1、        首先,配置客户端,一般上面的参数程序会自动设定好。直接生成客户端即可。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生成。
2、        网克母盘系统做好后将客户端复制到该系统中并运行,客户端会自动添加开机启动项(建议放在C盘其他的文件夹下)。
3、        当所有机器网克完毕后,按照相关要求修改所有机器信息。修改并生效后,所有的客户端会自动把机器的网卡地址、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计算机名、主DNS,发送到服务端。
4、        然后在服务端中点击【存为新配置】输入配置文件的名称,如[电大统考机器信息.ini]。
5、        下一次再遇到电大统考时,就把母盘系统的IP和DNS设置为自动获取(路由中需要开启DHCP服务),只要所有客户端能连接到服务端,那么在服务端中【选择配置文件】选择[电大统考机器信息.ini],再点击【按所选配置文件信息修改所有机器】那么服务端就会通过配置文件信息中的网卡地址与客户端回馈的网卡地址一一对应,读取相关信息发送到所有的客户端,客户端收到该命令后会按照服务端给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主DNS设置网卡。修改完成后,服务端也会显示客户端修改的状态,并更新这些信息在主界面上。
6、        如果路由没有设置DHCP服务,网克后所有机器都无法获取到IP时,又或者IP冲突,IP混乱与服务端电脑不在同一个网段,则可以将配置文件名修改为【本地配置文件.ini】与客户端放在同一个目录中,那么客户端启动之后会首先尝试发现该文件,读取自身MAC地址并与之匹配,匹配成功后客户端程序会自动安装该配置文件修改网卡信息,修改完毕后该文件将被删除,防止服务端指定新的网卡信息,下去启动后又被改回去。
由于客户端会以较大的文字显示这些信息,那么可以到机房后面,就能检查客户端有没有修改正确。

下载地址: 机房维护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