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编程练习作品->进程守护

楼主(2015-01-10):
      刚开始学驱动,成功HOOK NtOpenProces 现在本想试试HOOK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没想打它的结构N多N长,也让我很惊讶,这个API居然能获取或者设置超过50多种的信息。

       参考网上的一些代码,看的我晕头转向的..也没点解释,而且也没法编译...总算搞清楚 进程信息是以链表的形式存储数据的。虽然没学过链表,但也大概有所了解。在做实验过程中,编译出错N次,系统蓝屏了N次,总算完成也理解了。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网上大部分代码都是HOOK 这个API来实现进程隐藏,其实还可以恶搞进程信息。最简单的就是修改要保护进程的PID了。例如:Explorer.exe 的进程PID 是1203,那么我就可以修改成1234,这样任务管理器也就获取到假的 PID 。任何对进程操作的前提条件是能获取到它的PID,现在PID被修改,结束进程自然也无法成功了。原本想修改成其他的进程的PID,例如,任务管理器的PID是1860,它要结束我们要保护的进程1203,那么我们就把 1203修改成它的PID1860,这就变成任务管理器自己结束自己了。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会失败。嘿嘿,虽然这个失败了,但是在处理链表数据的时候又有新发现,发现破坏链表结构,就会实现隐藏所有进程的进程信息,任务管理器看到的是一片空白,目前最新版的XueTr 看到的也是一篇空白,还有冰刃,一查看进程就立即报错。360任务管理器启动就立即报错。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能产生这种作用!据我所知,冰刃和XueTr貌似不是用常规的方法获取进程的。所以即使是HOOK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移除该进程的所有信息也能被识别出来。那么它们应该不是调用NtQuerySystemInformation这个获取进程信息才对,现在我无意破坏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的链表结构,居然能影响到它们,太奇怪了。
以下是截图。

后来经过自己改进,实现了隐藏指定进程,任务管理器可以显示其他的进程,冰刃和XueTr就无法获取进程。不过不稳定,任务管理器有时候会报错或者会显示出无名的进程但是PID的值却非常大。没法,不知道真正原因,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法解决。
以下是成功的时候截的图:

     嘿嘿,正因为开始我对链表不太熟悉,所以在一次实验中无意破坏了链表的结构,就发现这个现象。哈哈~~~,当然也不能说这发现能跟冰刃和XueTr对抗了,因为采用SSDD HOOK,所以它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至于360,倒也没去测试过,首先加载驱动这一步就得费很多心思了。

   以下是SYS完整源码:方便日后复习之用。

main.h: 用于初始化驱动程序


// 表示函数运行后 就从内存释放
#define INITCODE code_sge("INIT")
// 表示内存不足时,可以被置换到硬盘
#define PAGECODE code_seg("PAGE")

#pragma once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ntddk.h>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保存符号连接 用于卸载驱动是删除符号连接
UNICODE_STRING SymLinkName;

// 创建设备
NTSTATUS CreateMyDevice(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WCHAR MyDeviceName[], WCHAR MySymLinkName[]);
// 派遣函数
NTSTATUS DispatchRoutin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IN PIRP pIrp);
// 卸载驱动
void UnLoadSys(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 接收到Ring3传递的命令则分析并执行
ULONG CallBack(IN ULONG Ring3_Cmd, IN PIRP pIrp);


// 创建设备
#pragma INITCODE       // 参数:    驱动对象,所创建的设备名称,所创建的符号连接名称
NTSTATUS CreateMyDevice(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WCHAR MyDeviceName[], WCHAR MySymLinkName[])
{
        // 创建设备
        UNICODE_STRING DeviceName;
        RtlInitUnicodeString(&DeviceName, MyDeviceName);

        NTSTATUS Status;
        PDEVICE_OBJECT pDevObj;
        Status = IoCreateDevice(pDriverObject, 0, &DeviceName, FILE_DEVICE_UNKNOWN, 0, TRUE, &pDevObj);
        if(!NT_SUCCESS(Status))
        {
              if(Status ==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KdPrint(("资源不足!"));
              }
              if(Status == STATUS_OBJECT_NAME_EXISTS)
              {
                   KdPrint(("指定对象名存在!"));
              }
              if(Status == STATUS_OBJECT_NAME_COLLISION)
              {
                   KdPrint(("指定对象名冲突!"));
              }
              KdPrint(("创建设备失败!"));
              return Status;
        }
//        KdPrint(("设备创建成功!"));

        pDev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 创建符号连接
        RtlInitUnicodeString(&SymLinkName, MySymLinkName);
        Status = IoCreateSymbolicLink(&SymLinkName, &DeviceName);

        if(!NT_SUCCESS(Status))           // 创建符号连接失败
        {
                KdPrint(("创建符号连接失败!"));
                IoDeleteDevice(pDevObj);  // 删除创建的设备
                return Status;
        }
        return STATUS_SUCCESS;
}

#pragma PAGECODE
NTSTATUS DispatchRoutin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IN PIRP pIrp)
{
     ULONG Info = 0;

     // 得到当前栈指针
     PIO_STACK_LOCATION Stack;
     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pIrp);
     // 区分IRP
     ULONG IRP = 0;
     IRP = Stack->MajorFunction;
     switch(IRP)
     {
          case IRP_MJ_DEVICE_CONTROL:
               {
                    //得到输入缓冲区大小
                    ULONG cbin = 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nputBufferLength;
    //得到输出缓冲区大小
    ULONG cbout = 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OutputBufferLength;
    //得到IOCTL码
    ULONG Ring3_Cmd = 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
    // 掉用回调函数,按照指定的信息执行指定动作
    Info = CallBack(Ring3_Cmd, pIrp);
               }
               break;
          case IRP_MJ_CREATE:
               break;
          case IRP_MJ_CLOSE:
               break;
          case IRP_MJ_READ:
               break;
     }

     // 对相应的IRP进行处理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Info;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 返回成功

     // 指示完成此IRP
     IoCompleteRequest(pIrp, 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_SUCCESS;
}

SSDT_HOOK.h:  SSDT HOOK 架构

// 导出SSDT表
typedef struct _ServiceDescriptorTable
{
       PVOID ServiceTableBase;        // SSDT基址
       PVOID ServiceCounterTable;     // 包含SSDT中每个服务被调用次数的计数器,一般由sysenter更新即Ring3转Ring0中断
       unsigned int NumberOfServices; // 由ServiceTableBase描述服务的数目
       PVOID ParamTableBase;          // 包含每个系统服务参数字节数表的基地址-系统服务参数表
}*PServiceDescriptorTable;
extern PServiceDescriptorTable KeServiceDescriptorTable;

#pragma PAGECODE // 要hook的NTAPI服务号,指向原生API,自己的函数地址
int HOOK_API(IN int NtAPI_ID, OUT LONG *Nt_Addr, IN ULONG MyFun)
{
     if(NtAPI_ID>295)
     {
        KdPrint(("NtAPI服务号过大(WIN200:0-295,WINXP:0-283):%d", NtAPI_ID));
        return 1;
     }

     if(!MyFun)
     {
        KdPrint(("代替函数地址无效:0x%X", MyFun));
        return 2;
     }

     // 获取NtAPI的在SSDT表的地址
     LONG  *SSDT_NT_Addr = NULL;
     SSDT_NT_Addr = (PLONG)((LONG)(KeServiceDescriptorTable->ServiceTableBase) + NtAPI_ID * 4);
     *Nt_Addr = *SSDT_NT_Addr;            // 取出真正的NtApi地址

     KdPrint(("函数原地址存放在SSDT的地址:0x%X", SSDT_NT_Addr));
     KdPrint(("读取该地址获取真正NtAPI地址:0x%X", *SSDT_NT_Addr));
     KdPrint(("代替函数地址:0x%X", MyFun));

     if((LONG)SSDT_NT_Addr<0x80000000 ||(LONG)SSDT_NT_Addr>0x90000000)
     {
        KdPrint(("函数原地址存放在SSDT的地址获取失败:0x%X", SSDT_NT_Addr));
        return 3;
     }

     if((LONG)*Nt_Addr<0x80000000 ||(LONG)*Nt_Addr>0x90000000)
     {
        KdPrint(("原生函数地址获取失败:0x%X", SSDT_NT_Addr));
        return 3;
     }

     // 修改SSDT API地址
     __asm
     {
        cli
        mov eax, cr0
        and eax, not 10000h
        mov cr0, eax              // 去掉内存保护
     }
     *SSDT_NT_Addr = MyFun;       // 修改存放在SSDT里面的地址
    __asm
{
mov     eax, cr0
or     eax, 10000h
mov     cr0, eax          // 恢复内存保护
sti
}
     return 0;
}
#pragma PAGECODE // 要hook的NTAPI服务号,指向原生API,自己的函数地址
int UnHOOK_API(IN int NtAPI_ID, WCHAR Real_NtAPI_Name[])
{
    if(NtAPI_ID>295)
    {
        KdPrint(("NtAPI服务号过大(WIN200:0-295,WINXP:0-283):%d", NtAPI_ID));
        return 1;
    }

     // 获取NtAPI的在SSDT表的地址
    LONG  *SSDT_NT_Addr = NULL;
    SSDT_NT_Addr = (PLONG)((LONG)(KeServiceDescriptorTable->ServiceTableBase) + NtAPI_ID * 4);

     // 获取原生NtAPI地址
    UNICODE_STRING NtAPI_Name;
    ULONG Real_NtAPI_Addr;

RtlInitUnicodeString(&NtAPI_Name, Real_NtAPI_Name);
    Real_NtAPI_Addr = (ULONG)MmGetSystemRoutineAddress(&NtAPI_Name);

    if(Real_NtAPI_Addr<0x80000000 ||Real_NtAPI_Addr>0x90000000)
    {
        KdPrint(("获取原生%ws地址失败:0x%X",Real_NtAPI_Name, Real_NtAPI_Addr));
        return 2;
    }

     // 恢复SSDT API地址
     __asm
     {
        cli
        mov eax, cr0
        and eax, not 10000h
        mov cr0, eax              // 去掉内存保护
     }
     *SSDT_NT_Addr = Real_NtAPI_Addr;       // 修改存放在SSDT里面的地址
    __asm
{
mov     eax, cr0
or     eax, 10000h
mov     cr0, eax          // 恢复内存保护
sti
}
return 0;

}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_Struct.h:  含义如其名


#ifndef __HOOKFUN_H__
#define __HOOKFUN_H__

typedef enum _SYSTEM_INFORMATION_CLASS {
    SystemBasicInformation,              // 0        Y        N
    SystemProcessorInformation,          // 1        Y        N
    SystemPerformanceInformation,        // 2        Y        N
    SystemTimeOfDayInformation,          // 3        Y        N
    SystemNotImplemented1,               // 4        Y        N
    SystemProcessesAndThreadsInformation, // 5       Y        N
    SystemCallCounts,                    // 6        Y        N
    SystemConfigurationInformation,      // 7        Y        N
    SystemProcessorTimes,                // 8        Y        N
    SystemGlobalFlag,                    // 9        Y        Y
    SystemNotImplemented2,               // 10       Y        N
    SystemModuleInformation,             // 11       Y        N
    SystemLockInformation,               // 12       Y        N
    SystemNotImplemented3,               // 13       Y        N
    SystemNotImplemented4,               // 14       Y        N
    SystemNotImplemented5,               // 15       Y        N
    SystemHandleInformation,             // 16       Y        N
    SystemObjectInformation,             // 17       Y        N
    SystemPagefileInformation,           // 18       Y        N
    SystemInstructionEmulationCounts,    // 19       Y        N
    SystemInvalidInfoClass1,             // 20
    SystemCacheInformation,              // 21       Y        Y
    SystemPoolTagInformation,            // 22       Y        N
    SystemProcessorStatistics,           // 23       Y        N
    SystemDpcInformation,                // 24       Y        Y
    SystemNotImplemented6,               // 25       Y        N
    SystemLoadImage,                     // 26       N        Y
    SystemUnloadImage,                   // 27       N        Y
    SystemTimeAdjustment,                // 28       Y        Y
    SystemNotImplemented7,               // 29       Y        N
    SystemNotImplemented8,               // 30       Y        N
    SystemNotImplemented9,               // 31       Y        N
    SystemCrashDumpInformation,          // 32       Y        N
    SystemExceptionInformation,          // 33       Y        N
    SystemCrashDumpStateInformation,     // 34       Y        Y/N
    SystemKernelDebuggerInformation,     // 35       Y        N
    SystemContextSwitchInformation,      // 36       Y        N
    SystemRegistryQuotaInformation,      // 37       Y        Y
    SystemLoadAndCallImage,              // 38       N        Y
    SystemPrioritySeparation,            // 39       N        Y
    SystemNotImplemented10,              // 40       Y        N
    SystemNotImplemented11,              // 41       Y        N
    SystemInvalidInfoClass2,             // 42
    SystemInvalidInfoClass3,             // 43
    SystemTimeZoneInformation,           // 44       Y        N
    SystemLookasideInformation,          // 45       Y        N
    SystemSetTimeSlipEvent,              // 46       N        Y
    SystemCreateSession,                 // 47       N        Y
    SystemDeleteSession,                 // 48       N        Y
    SystemInvalidInfoClass4,             // 49
    SystemRangeStartInformation,         // 50       Y        N
    SystemVerifierInformation,           // 51       Y        Y
    SystemAddVerifier,                   // 52       N        Y
    SystemSessionProcessesInformation    // 53       Y        N
} SYSTEM_INFORMATION_CLASS;

typedef struct _SYSTEM_PROCESSES { // Information Class 5
    ULONG NextEntryDelta;          // 构成结构列的偏移量
    ULONG ThreadCount;             // 线程数目
    ULONG Reserved1[6];
    LARGE_INTEGER CreateTime;      // 创建时间
    LARGE_INTEGER UserTime;        // 用户模式(Ring3)的CPU时间
    LARGE_INTEGER KernelTime;      // 内核模式(Ring0)的CPU时间
    UNICODE_STRING ProcessName;    // 进程名称
    KPRIORITY BasePriority;        // 进程优先权
    ULONG ProcessId;               // 进程标识符
    ULONG InheritedFromProcessID;  // 句柄数目
    ULONG HandleCount;             // 句柄数目
    ULONG Reserved2[2];
    VM_COUNTERS VmCounters;        // 虚拟存储器的结构
    IO_COUNTERS IoCounters;        // IO计数结构
//    SYSTEM_THREADS Therads[1];     // 进程相关线程的结构数组
} SYSTEM_PROCESSES, *PSYSTEM_PROCESSES;
/*
typedef struct _SYSTEM_THREADS
{
LARGE_INTEGER KernelTime;           //CPU内核模式使用时间;
LARGE_INTEGER UserTime;         //CPU用户模式使用时间;
LARGE_INTEGER CreateTime;       //线程创建时间;
ULONG     WaitTime;         //等待时间;
PVOID     StartAddress;       //线程开始的虚拟地址;
CLIENT_ID   ClientId;         //线程标识符;
KPRIORITY   Priority;         //线程优先级;
KPRIORITY   BasePriority;       //基本优先级;
ULONG     ContextSwitchCount;   //环境切换数目;
THREAD_STATE State;          //当前状态;
KWAIT_REASON WaitReason;       //等待原因;
}SYSTEM_THREADS,*PSYSTEM_THREADS;

typedef struct _VM_COUNTERS
{
ULONG PeakVirtualSize;         //虚拟存储峰值大小;
ULONG VirtualSize;           //虚拟存储大小;
ULONG PageFaultCount;         //页故障数目;
ULONG PeakWorkingSetSize;       //工作集峰值大小;
ULONG WorkingSetSize;         //工作集大小;
ULONG QuotaPeakPagedPoolUsage;     //分页池使用配额峰值;
ULONG QuotaPagedPoolUsage;       //分页池使用配额;
ULONG QuotaPeakNonPagedPoolUsage;   //非分页池使用配额峰值;
ULONG QuotaNonPagedPoolUsage;     //非分页池使用配额;
ULONG PagefileUsage;          //页文件使用情况;
ULONG PeakPagefileUsage;        //页文件使用峰值;
}VM_COUNTERS,*PVM_COUNTERS;

typedef struct _IO_COUNTERS
{
LARGE_INTEGER ReadOperationCount;   //I/O读操作数目;
LARGE_INTEGER WriteOperationCount;   //I/O写操作数目;
LARGE_INTEGER OtherOperationCount;   //I/O其他操作数目;
LARGE_INTEGER ReadTransferCount;    //I/O读数据数目;
LARGE_INTEGER WriteTransferCount;   //I/O写数据数目;
LARGE_INTEGER OtherTransferCount;   //I/O其他操作数据数目;
}IO_COUNTERS,*PIO_COUNTERS;
typedef struct _SYSTEM_PERFORMANCE_INFORMATION
{
LARGE_INTEGER IdleTime;          //CPU空闲时间;
LARGE_INTEGER ReadTransferCount;     //I/O读操作数目;
LARGE_INTEGER WriteTransferCount;     //I/O写操作数目;
LARGE_INTEGER OtherTransferCount;     //I/O其他操作数目;
ULONG     ReadOperationCount;     //I/O读数据数目;
ULONG     WriteOperationCount;     //I/O写数据数目;
ULONG     OtherOperationCount;     //I/O其他操作数据数目;
ULONG     AvailablePages;       //可获得的页数目;
ULONG     TotalCommittedPages;     //总共提交页数目;
ULONG     TotalCommitLimit;      //已提交页数目;
ULONG     PeakCommitment;       //页提交峰值;
ULONG     PageFaults;         //页故障数目;
ULONG     WriteCopyFaults;       //Copy-On-Write故障数目;
ULONG     TransitionFaults;      //软页故障数目;
ULONG     Reserved1;
ULONG     DemandZeroFaults;      //需求0故障数;
ULONG     PagesRead;         //读页数目;
ULONG     PageReadIos;         //读页I/O操作数;
ULONG     Reserved2[2];
ULONG     PagefilePagesWritten;    //已写页文件页数;
ULONG     PagefilePageWriteIos;    //已写页文件操作数;
ULONG     MappedFilePagesWritten;   //已写映射文件页数;
ULONG     MappedFileWriteIos;     //已写映射文件操作数;
ULONG     PagedPoolUsage;       //分页池使用;
ULONG     NonPagedPoolUsage;     //非分页池使用;
ULONG     PagedPoolAllocs;       //分页池分配情况;
ULONG     PagedPoolFrees;       //分页池释放情况;
ULONG     NonPagedPoolAllocs;     //非分页池分配情况;
ULONG     NonPagedPoolFress;     //非分页池释放情况;
ULONG     TotalFreeSystemPtes;     //系统页表项释放总数;
ULONG     SystemCodePage;       //操作系统代码页数;
ULONG     TotalSystemDriverPages;   //可分页驱动程序页数;
ULONG     TotalSystemCodePages;    //操作系统代码页总数;
ULONG     SmallNonPagedLookasideListAllocateHits; //小非分页侧视列表分配次数;
ULONG     SmallPagedLookasideListAllocateHits;  //小分页侧视列表分配次数;
ULONG     Reserved3;
ULONG     MmSystemCachePage;     //系统缓存页数;
ULONG     PagedPoolPage;       //分页池页数;
ULONG     SystemDriverPage;     //可分页驱动页数;
ULONG     FastReadNoWait;       //异步快速读数目;
ULONG     FastReadWait;       //同步快速读数目;
ULONG     FastReadResourceMiss;   //快速读资源冲突数;
ULONG     FastReadNotPossible;    //快速读失败数;
ULONG     FastMdlReadNoWait;     //异步MDL快速读数目;
ULONG     FastMdlReadWait;      //同步MDL快速读数目;
ULONG     FastMdlReadResourceMiss;  //MDL读资源冲突数;
ULONG     FastMdlReadNotPossible;   //MDL读失败数;
ULONG     MapDataNoWait;       //异步映射数据次数;
ULONG     MapDataWait;        //同步映射数据次数;
ULONG     MapDataNoWaitMiss;     //异步映射数据冲突次数;
ULONG     MapDataWaitMiss;      //同步映射数据冲突次数;
ULONG     PinMappedDataCount;     //牵制映射数据数目;
ULONG     PinReadNoWait;       //牵制异步读数目;
ULONG     PinReadWait;        //牵制同步读数目;
ULONG     PinReadNoWaitMiss;     //牵制异步读冲突数目;
ULONG     PinReadWaitMiss;      //牵制同步读冲突数目;
ULONG     CopyReadNoWait;       //异步拷贝读次数;
ULONG     CopyReadWait;       //同步拷贝读次数;
ULONG     CopyReadNoWaitMiss;     //异步拷贝读故障次数;
ULONG     CopyReadWaitMiss;     //同步拷贝读故障次数;
ULONG     MdlReadNoWait;       //异步MDL读次数;
ULONG     MdlReadWait;        //同步MDL读次数;
ULONG     MdlReadNoWaitMiss;     //异步MDL读故障次数;
ULONG     MdlReadWaitMiss;      //同步MDL读故障次数;
ULONG     ReadAheadIos;       //向前读操作数目;
ULONG     LazyWriteIos;       //LAZY写操作数目;
ULONG     LazyWritePages;       //LAZY写页文件数目;
ULONG     DataFlushes;        //缓存刷新次数;
ULONG     DataPages;         //缓存刷新页数;
ULONG     ContextSwitches;      //环境切换数目;
ULONG     FirstLevelTbFills;     //第一层缓冲区填充次数;
ULONG     SecondLevelTbFills;     //第二层缓冲区填充次数;
ULONG     SystemCall;         //系统调用次数;
}SYSTEM_PERFORMANCE_INFORMATION,*PSYSTEM_PERFORMANCE_INFORMATION;

typedef struct __SYSTEM_PROCESSOR_TIMES
{
LARGE_INTEGER IdleTime;       //空闲时间;
LARGE_INTEGER KernelTime;       //内核模式时间;
LARGE_INTEGER UserTime;       //用户模式时间;
LARGE_INTEGER DpcTime;        //延迟过程调用时间;
LARGE_INTEGER InterruptTime;     //中断时间;
ULONG     InterruptCount;     //中断次数;
}SYSTEM_PROCESSOR_TIMES,*PSYSTEM_PROCESSOR_TIMES;

typedef struct _SYSTEM_PAGEFILE_INFORMATION
{
ULONG NetxEntryOffset;        //下一个结构的偏移量;
ULONG CurrentSize;          //当前页文件大小;
ULONG TotalUsed;           //当前使用的页文件数;
ULONG PeakUsed;           //当前使用的页文件峰值数;
UNICODE_STRING FileName;       //页文件的文件名称;
}SYSTEM_PAGEFILE_INFORMATION,*PSYSTEM_PAGEFILE_INFORMATION;

typedef struct _SYSTEM_CACHE_INFORMATION
{
ULONG SystemCacheWsSize;       //高速缓存大小;
ULONG SystemCacheWsPeakSize;     //高速缓存峰值大小;
ULONG SystemCacheWsFaults;      //高速缓存页故障数目;
ULONG SystemCacheWsMinimum;     //高速缓存最小页大小;
ULONG SystemCacheWsMaximum;     //高速缓存最大页大小;
ULONG TransitionSharedPages;     //共享页数目;
ULONG TransitionSharedPagesPeak;   //共享页峰值数目;
ULONG Reserved[2];
}SYSTEM_CACHE_INFORMATION,*PSYSTEM_CACHE_INFORMATION;

typedef NTSTATUS (* PZW_QUERY_SYSTEMINFORMATION)(
    IN  SYSTEM_INFORMATION_CLASS SystemInformationClass,
    OUT PVOID SystemInformation,
    IN  ULONG SystemInformationLength,
    OUT PULONG ReturnLength
    );

NTSTATUS NTAPI NewZwQuerySystemInformation(
    IN  SYSTEM_INFORMATION_CLASS SystemInformationClass,
    OUT PVOID SystemInformation,
    IN  ULONG SystemInformationLength,
    OUT PULONG ReturnLength
    );
*/
// =================================================================
// BASIC TYPES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PBYTE,  **PP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PWORD,  **PP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PDWORD, **PPDWORD;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QWORD, *PQWORD, **PPQWORD;
typedef int                 BOOL,  *PBOOL,  **PPBOOL;
typedef void                                **PPVOID;
#endif  //;

HOOK_API.h:  HOOK API 原型定义与替代函数的实现


#include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_Struct.h"  //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函数需要的结构
// 定义NtQuerySystemInformation的原型
extern "C" typedef NTSTATUS __stdcall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 类型信息,大概提供50余种信息探测或设置
    __in SYSTEM_INFORMATION_CLASS SystemInformationClass,
    // 为我们提供需要获得的信息,或是我们需要设置的系统信息
    __out_bcount_opt(SystemInformationLength) PVOID SystemInformation,
    // SystemInformation 长度,根据探测的信息类型决定
    __in ULONG SystemInformationLength,
    // 系统返回需要的长度,通常可以设置为NULL
    __out_opt PULONG ReturnLength
);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Real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 定义NtOpenProcess的原型
extern "C" typedef NTSTATUS __stdcall NTOPENPROCESS
(
       OUT PHANDLE ProcessHandle,
       IN  ACCESS_MASK AccessMask,
       IN  POBJECT_ATTRIBUTES ObjectAttributes,
       IN  PCLIENT_ID ClientId
);
NTOPENPROCESS *RealNtOpenProcess;      // 定义函数指针 用来指向真正的NtOpenProcess函数地址



ULONG _ProcessPID_Len = 0;
ULONG _ProcessPID[512] = {0};

BOOL _L_HOOK = FALSE;

#pragma PAGECODE
BOOL ScanPID(ULONG PID)
{
     for(ULONG i=0; i<_ProcessPID_Len; i++)
     {
         if(PID == _ProcessPID[ i])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定义自己的NtOpenProcess 用于检查其传递过来的参数
#pragma PAGECODE
extern "C" NTSTATUS __stdcall MyNtOpenProcess(
                                              OUT     PHANDLE ProcessHandle,
                                              IN      ACCESS_MASK AccessMask,
                                              IN      POBJECT_ATTRIBUTES ObjectAttributes,
                                              IN      PCLIENT_ID ClientId
                                              )
{
        PEPROCESS  EP;
    NTSTATUS     rc;
        HANDLE       PID;

        if( (ClientId != NULL) )
        {
        PID = ClientId->UniqueProcess;

        // 如果是被保护的PID,则拒绝访问,并将句柄设置为空
//        if(PID == (HANDLE)_ProcessPID)
            if(ScanPID((ULONG)PID))
        {
        //调试输出 类似C语言的 Printf
        ProcessHandle = NULL; //这个是关键
        rc = STATUS_ACCESS_DENIED; //这个返回值

        //PsLookupProcessByProcessId((ULONG)PID,&EP);

        EP=PsGetCurrentProcess();
        KdPrint(("【%s】进程想结束要保护的进程 \n",(PTSTR)((ULONG)EP+0x174)));
        }
            else
                rc = RealNtOpenProcess(ProcessHandle, AccessMask, ObjectAttributes, ClientId);
        }

        return rc;
}

#pragma PAGECODE
extern "C" NTSTATUS __stdcall My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__in SYSTEM_INFORMATION_CLASS SystemInformationClass,              // 获取信息的类型
    __out_bcount_opt(SystemInformationLength) PVOID SystemInformation, // 输出信息的buf地址
    __in ULONG SystemInformationLength,                                // buf的空间大小
    __out_opt PULONG ReturnLength)                                     // 实际写入的大小
{
  SYSTEM_PROCESSES *lpspi = 0,*lpspia = 0;
  lpspi = (SYSTEM_PROCESSES*)SystemInformation;

//  UNICODE_STRING aProcessName;
//  RtlInitUnicodeString(&aProcessName, L"Explorer.exe");

  NTSTATUS a = RealNt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InformationClass, SystemInformation, SystemInformationLength, ReturnLength);

  if(SystemInformationClass != 5 || !NT_SUCCESS(a))
  {
    return a;
  }

  /*
  // 这个是隐藏所有的进程 但是冰刃、XueTr能检测出来
  SystemInformation = NULL;
  return STATUS_ACCESS_DENIED;
  */

    if(_L_HOOK)
    {
    // 这个也是隐藏所有的进程 最新版的XueTr无法检测出来并且也无法显示正确的进程数等信息 冰刃查看进程会报错
         int i = 0;
         while(lpspi->NextEntryDelta != 0)
         {
            i++;
             if(i==2)
             {
                  lpspi->NextEntryDelta = 5;
                 lpspi = (SYSTEM_PROCESSES*)((PUCHAR)lpspi+lpspi->NextEntryDelta);
                 continue;
              }
            lpspi = (SYSTEM_PROCESSES*)((PUCHAR)lpspi+lpspi->NextEntryDelta);
         }
          return a;
    }

  //  这个是隐藏指定进程 对冰刃、XueTr无效
  // 如果节点信息有效
  while(lpspi)
  {
        // 判断该节点信息是否是我们要保护的进程信息
//         if(RtlEqualUnicodeString(&aProcessName,&lpspi->ProcessName,1))
//         if(lpspi->ProcessId == _ProcessPID)
         if(ScanPID(lpspi->ProcessId))
         {
              // 如果这条要保护的进程信息是在头节点
              if(lpspia == 0)
              {
                  // 有头结点也有下一个节点 即不是唯一的节点
                  if(lpspi->NextEntryDelta != 0)
                   {
                        // 直接将输出缓冲区的头指针指向下一个节点 忽略头结点的信息
                        SystemInformation = (PVOID)((DWORD)SystemInformation + lpspi->NextEntryDelta);
                        // 指针下移
                        lpspi = (SYSTEM_PROCESSES*)((PUCHAR)lpspi+lpspi->NextEntryDelta);
                        continue;
                   }
                   else
                   {
                       // 如果只有一个节点且是要隐藏的节点 则将输出缓冲器置空
                       SystemInformation = NULL;
                   }
              }
              else         // 如果是中间节点 则表示该进程信息是在中间或尾部
              {
                    // 如果还有下一个节点 说明该进程信息是在中间部分
                    if(lpspi->NextEntryDelta != 0)
                    {
                        // 将该进程信息的上一个指针结构偏移量指向下一个节点 这样就可以忽略这个进程的指针信息
                        lpspia->NextEntryDelta += lpspi->NextEntryDelta;
                        // 指针移向下一个指针
                        lpspi = (SYSTEM_PROCESSES*)((PUCHAR)lpspi+lpspi->NextEntryDelta);
                        continue;
                    }
                    //尾部结点
                    else
                    {
                        // 如果该进程信息是在尾部 则直接将进程信息的上一个指针结构偏移量指向空,这样整个链表就忽略了这个进程信息链表
                        lpspia->NextEntryDelta = 0;
                    }
              }
         }

          // 保存这个与我们要保护进程无关的信息指针~~
         lpspia = lpspi;
         // 如果还有下一个节点
         if(lpspi->NextEntryDelta != 0)
        {
            // 移动到下一个节点 进行判断该节点的信息是不要移除的信息
            lpspi = (SYSTEM_PROCESSES*)((PUCHAR)lpspi+lpspi->NextEntryDelta);
        }
        else
        {
            // 如果没有则置空 结束循环
            lpspi = NULL;
//          lpspia->NextEntryDelta = 5;    //加上这个就能隐藏指定进程并且冰刃查看进程会报错 XT看不到所有的进程 但是能显示出正确的进程数 任务管理器可能也会报错

        }

  }
  return a;
}

main.cpp:  主函数


#include <main.h>

// 定义Rin3 传递下来的指令 因与Ring3定义相同 值必须 >=0x800
#define HOOK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0, 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define L_HOOK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2, 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define UnHOOK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1, 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extern "C"
{
       #include <SSDT_HOOK.h>                // SSDT HOOK 框架
       #include <HOOK_API.h>                 // 要HOOK的函数原型及替代函数
}

// 相当于应用程序的main()函数 这是驱动人口函数,凡是驱动被加载均会从这里开始执行
#pragma INITCODE
extern "C" NTSTATUS DriverEntry(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PUNICODE_STRING B)
{
       // 注册派遣函数
       p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CREATE]            =    DispatchRoutine;
       p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CLOSE]             =    DispatchRoutine;
       p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READ]              =    DispatchRoutine;
       p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DEVICE_CONTROL]    =    DispatchRoutine;

       // 设置卸载驱动时要执行的代码做善后,不设置则无法卸载
       pDriverObject->DriverUnload                            =    UnLoadSys;

       // 创建设备 和 符号连接
       CreateMyDevice(pDriverObject, L"\\Device\\L_Device", L"\\??\\LoveMengx_SSDTHOOK_Driver");

       KdPrint(("【加载】驱动完毕。"));


       LONG NtAPI_Addrs = 0;
       if(!HOOK_API(122, &NtAPI_Addrs, (ULONG)MyNtOpenProcess))
       {
           KdPrint(("NtOpenProcess HOOK 成功~~", NtAPI_Addrs));
           RealNtOpenProcess = (NTOPENPROCESS*)NtAPI_Addrs;
       }
       else
       {
           KdPrint(("HOOK 失败~~", NtAPI_Addrs));
       }
       if(!HOOK_API(173, &NtAPI_Addrs, (ULONG)My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
           KdPrint(("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HOOK 成功~~", NtAPI_Addrs));
           Real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 (NTQUERYSYSTEMINFORMATION*)NtAPI_Addrs;
       }
       else
       {
           KdPrint(("HOOK 失败~~", NtAPI_Addrs));
       }

       return 1;
}

// 卸载驱动
#pragma PAGECODE
void UnLoadSys(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
     // 删除设备
     PDEVICE_OBJECT pDev;
     pDev =  pDriverObject->DeviceObject;
     IoDeleteDevice(pDev);

     // 删除符号连接
     IoDeleteSymbolicLink(&SymLinkName);

     KdPrint(("【卸载】驱动完毕。"));
     KdPrint(("-----------------------------------"));
}

BOOL HOOKAPI(ULONG Process_PID)
{
    if(Process_PID >65536)
    {
         return FALSE;
    }
    if(!ScanPID(Process_PID))                                    // 检查是否存在
    {
       _ProcessPID[_ProcessPID_Len] = Process_PID;
       _ProcessPID_Len++;
    }
    return TRUE;
}

BOOL UnHOOKAPI()
{
     BOOL Retu = FALSE;
     _ProcessPID_Len = 0;

     if(!UnHOOK_API(122, L"NtOpenProcess"))
     {
         Retu = TRUE;
         KdPrint(("NtOpenProcess UnHOOK 成功~~"));
     }
     else
     {
         Retu = FALSE;
         KdPrint(("NtOpenProcess UnHOOK 失败~~"));
     }

     if(!UnHOOK_API(173, L"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
         Retu = TRUE;
         KdPrint(("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UnHOOK 成功~~"));
     }
     else
     {
         Retu = FALSE;
         KdPrint(("NtQuerySystemInformation UnHOOK 失败~~"));
     }
     return Retu;
}

int my_atoi(const char* p)
{
bool neg_flag = false;// 符号标记
int res = 0;// 结果
if(p[0] == '+' || p[0] == '-')
neg_flag = (*p++ != '+');
while(isdigit(*p)) res = res*10 + (*p++ - '0');
return neg_flag ?0 -res : res;
}

ULONG CallBack(IN ULONG Ring3_Cmd, IN PIRP pIrp)
{
     // 获取应用层传递下来的数据
     char* InputBuffer =  (char*)p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char* OutputBuffer = (char*)p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char Tmp[100] = {0};
     ULONG Info = 0;
     // 分析指令
     switch(Ring3_Cmd)
     {
         case HOOK:
              {
   strcpy(Tmp, InputBuffer);
                   KdPrint(("用户传下来的数据 %s   %d", Tmp,my_atoi(Tmp) ));
                   if(HOOKAPI(my_atoi(Tmp)))
                   {
                        strcpy(Tmp, "ADD 完毕~");
                   }
                   else
                   {
                       strcpy(Tmp, "ADD 失败,PID超过有效范围~");
                   }
                   break;
              }
         case UnHOOK:
              {
                   if(UnHOOKAPI())
                   {
                        strcpy(Tmp, "UnHOOK OK");
                   }
                   else
                   {
                        strcpy(Tmp, "UnHOOK Error");
                   }
                   break;
              }
         case L_HOOK:                       // 终极隐藏
                       _L_HOOK = TRUE;
                       strcpy(Tmp, "已经启动终极隐藏");
              break;
     }
     strcpy(OutputBuffer, Tmp);
     Info = strlen(Tmp);
     return Info;
}

Exe完整程序源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winioctl.h> //CTL_CODE
#define UHook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0, METHOD_BUFFERED,FILE_ANY_ACCESS)

BOOL LoadNTDriver(char* lpDriverName,char* lpDriverPathName)
{
BOOL bRet = FALSE;

SC_HANDLE hServiceMgr=NULL;//SCM管理器的句柄
SC_HANDLE hServiceDDK=NULL;//NT驱动程序的服务句柄

//打开服务控制管理器
hServiceMgr = OpenSCManager( NULL, NULL, SC_MANAGER_ALL_ACCESS );

if( hServiceMgr == NULL )
{
//OpenSCManager失败
//TRACE( "OpenSCManager() Faild %d ! \n", GetLastError() );
bRet = FALSE;
goto BExit;
}

//创建驱动所对应的服务
hServiceDDK = CreateService( hServiceMgr,
lpDriverName, //驱动程序的在注册表中的名字
lpDriverName, // 注册表驱动程序的 DisplayName 值
SERVICE_ALL_ACCESS, // 加载驱动程序的访问权限
SERVICE_KERNEL_DRIVER,// 表示加载的服务是驱动程序
SERVICE_DEMAND_START, // 注册表驱动程序的 Start 值
SERVICE_ERROR_IGNORE, // 注册表驱动程序的 ErrorControl 值
lpDriverPathName, // 注册表驱动程序的 ImagePath 值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DWORD dwRtn;
//判断服务是否失败
if( hServiceDDK == NULL )
{
dwRtn = GetLastError();
if( dwRtn != ERROR_IO_PENDING && dwRtn != ERROR_SERVICE_EXISTS )
{
//由于其他原因创建服务失败
//TRACE( "CrateService() 失败 %d ! \n", dwRtn );
bRet = FALSE;
goto BExit;
}
else
{
//服务创建失败,是由于服务已经创立过
//TRACE( "CrateService() 服务创建失败,是由于服务已经创立过 ERROR is ERROR_IO_PENDING or ERROR_SERVICE_EXISTS! \n" );
}

// 驱动程序已经加载,只需要打开
hServiceDDK = OpenService( hServiceMgr, lpDriverName, SERVICE_ALL_ACCESS );
if( hServiceDDK == NULL )
{
//如果打开服务也失败,则意味错误
dwRtn = GetLastError();
//TRACE( "OpenService() 失败 %d ! \n", dwRtn );
bRet = FALSE;
goto BExit;
}
}

//开启此项服务
bRet= StartService( hServiceDDK, NULL, NULL );
if( !bRet )  //开启服务不成功
{
//TRACE( "StartService() 失败 服务可能已经开启%d ! \n", dwRtn );
bRet = FALSE;
goto BExit;
}
bRet = TRUE;
//离开前关闭句柄
BExit:
if(hServiceDDK)
{
CloseServiceHandle(hServiceDDK);
}
if(hServiceMgr)
{
CloseServiceHandle(hServiceMgr);
}
return bRet;
}
//卸载驱动程序
BOOL UnLoadSys( char * szSvrName )
{
//一定义所用到的变量
BOOL bRet = FALSE;
SC_HANDLE hSCM=NULL;//SCM管理器的句柄,用来存放OpenSCManager的返回值
SC_HANDLE hService=NULL;//NT驱动程序的服务句柄,用来存放OpenService的返回值
SERVICE_STATUS SvrSta;
//二打开SCM管理器
hSCM = OpenSCManager( NULL, NULL, SC_MANAGER_ALL_ACCESS );
if( hSCM == NULL )
{
bRet = FALSE;
goto BeforeLeave;
}

//三打开驱动所对应的服务
hService = OpenService( hSCM, szSvrName, SERVICE_ALL_ACCESS );

if( hService == NULL )
{
bRet = FALSE;
goto BeforeLeave;
}

//四停止驱动程序,如果停止失败,只有重新启动才能,再动态加载。
if( !ControlService( hService, SERVICE_CONTROL_STOP , &SvrSta ) )
{
bRet = FALSE;
goto BeforeLeave;
}

//五动态卸载驱动服务。
if( !DeleteService( hService ) )  //TRUE//FALSE
{
bRet = FALSE;
goto BeforeLeave;
}

bRet = TRUE;
//六 离开前关闭打开的句柄
BeforeLeave:
if(hService>0)
{
CloseServiceHandle(hService);
}
if(hSCM>0)
{
CloseServiceHandle(hSCM);
}
return bRet;
}

int APIENTRY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char FilaPath[MAX_PATH] = {0};
char FileName[MAX_PATH] = "UnHook.sys";

if(!strstr(lpCmdLine, "-") || !strstr(lpCmdLine,"<") || !strlen(lpCmdLine))
{
puts("参数格式:指定Nt内核函数的SSDT序列号-Nt内核函数命<");
puts("例如:122-NtOpenProcess<");

return 1;
}

GetModuleFileName(NULL,FilaPath,MAX_PATH);
*(strrchr(FilaPath,'\\')+1) = '\0';
strcat(FilaPath, FileName);

if (!LoadNTDriver(FileName, FilaPath))
{
puts("加载驱动失败!...");
return 1;
}

Sleep(100);

HANDLE hDevice = NULL;

hDevice = CreateFile("\\\\.\\LoveMengx_UnSSDTHOOK_Driver",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Device)
{
puts("打开驱动失败...");
return 1;
}

char Buff[1024] = {0};
char Tmp[1024]= {0};
ULONG dwWrite;

DeviceIoControl(hDevice, UHook, Buff, strlen(Buff), Tmp, 1024, &dwWrite, NULL);
if (UnLoadSys(FileName))
{
puts("卸载驱动失败...");
return 1;
}

puts("完成操作~~");
return 0;
}

                                                                                                    ---  By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