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T24C02来保存,精华都在程序中。。。。。

楼主(2015-01-10):
功能需求:
            开机后两位数码管显示0到99之间的某一个数值,用一个按键可以不断的递增,用另外一个按键可以不断的递减。断电后此数据可保存,下次通电               开机的时候还是从那个保存的数据开始显示。

程序如下:
main.c
/*EEPROM篇--利用AT24C02存储数据
功能需求:
        开机后两位数码管显示0到99之间的某一个数值,用一个按键可以不断的递增,
            用另外一个按键可以不断的递减。断电后此数据可保存,下次通电开机的时候
            还是从那个保存的数据开始显示。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AT24C02.h"          //IIC自定义头文件
#include"Key_Scan.h"         //按键自定义头文件
#include"display.h"             //数码管显示自定义头文件

sbit beep_dr = P3^6;         //蜂鸣器

unsigned int uiVoiceCnt = 0;   //蜂鸣器时间变量
unsigned char ucSetNumber = 0; //设定值变量

void Init_All();                           //初始化全部程序
void Timer_T0();                      //TO定时器中断

void main()
{
    Init_All();                               //初始化全部

        while(1)
        {
                 display();                   //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
                 Key_Service();          //调用按键服务函数,放在主函数里
        }
}

void Init_All()
{
        TH0=0xf8;   //重装初始值(65535-2000)=63535=0xf82f
        TL0=0x2f;
        EA = 1;
        ET0 = 1;
        TR0=1;  //开中断

        ucSetNumber = read_eeprom(128);        //上电开机读取EEPROM数据,128是一个我任意选的一个存储地址

        if(ucSetNumber > 99)
        {
            write_eeprom(128,0); //往一个地址存入一个字节数据,128是一个我任意选的一个存储地址
        }
}

void Timer_T0() interrupt 1
{
        TF0=0;  //清除中断标志
        TR0=0; //关中断

        Key_Scan();         //按键扫描放在中断里

        if(uiVoiceCnt!=0)   //蜂鸣器
        {
           uiVoiceCnt--;     //每次进入定时中断都自减1,直到等于零为止。才停止鸣叫
           beep_dr = 0;    //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低电平就开始鸣叫
        }
        else
        {
           beep_dr = 1;   //蜂鸣器是PNP三极管控制,高电平就停止鸣叫。
        }

        TH0=0xf8;        //重装初始值(65535-2000)=63535=0xf82f
        TL0=0x2f;
        TR0=1;             //开中断
}

AT24C02.c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T24C02.h"

sbit eeprom_scl_dr  = P3^4;      //时钟线
sbit eeprom_sda_dr = P3^5;      //数据输出线

//AT24C02驱动程序
void start24()  //开始位
{
    eeprom_sda_dr=1;
    eeprom_scl_dr=1;
    Delay_time(15);
    eeprom_sda_dr=0;
    Delay_time(15);
    eeprom_scl_dr=0;
}

void ack24()  //确认位
{
    eeprom_scl_dr=1;
    Delay_time(15);
    eeprom_scl_dr=0;
    Delay_time(15);
}

void stop24()  //停止位
{
    eeprom_sda_dr=0;
    eeprom_scl_dr=1;
    Delay_time(15);
    eeprom_sda_dr=1;
}

unsigned char read24()  //读取一个字节的时序
{
        unsigned char outdata,tempdata;

        outdata=0;
        _nop_();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for(tempdata=0;tempdata<8;tempdata++)
        {
                        eeprom_scl_dr=0;
                        _nop_();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eeprom_scl_dr=1;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outdata<<=1;
                        if(eeprom_sda_dr==1)
                        {
                                outdata++;
                        }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
    return(outdata);

}

void write24(unsigned char dd) //发送一个字节的时序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for(tempdata=0;tempdata<8;tempdata++)
        {
                if(dd>=0x80)
                                {
                                     eeprom_sda_dr=1;
                                }
                else
                                {
                                         eeprom_sda_dr=0;
                                }
                dd<<=1;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eeprom_scl_dr=1;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 //空指令,相当于一个机器周期
                eeprom_scl_dr=0;
        }
}

unsigned char read_eeprom(unsigned int address)   //从一个地址读取出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dd,cAddress;

        cAddress=address; //把低字节地址传递给一个字节变量。
        start24();          //开始
        write24(0xA0);  //此字节包含读写指令和芯片地址两方面的内容。
                                 //指令为写指令。地址为"000"的信息,此信息由A0,A1,A2的引脚决定
        ack24();            //发送应答信号
        write24(cAddress); //发送读取的存储地址(范围是0至255)
        ack24();           //发送应答信号
        start24();         //开始
        write24(0xA1); //此字节包含读写指令和芯片地址两方面的内容。
                               //指令为读指令。地址为"000"的信息,此信息由A0,A1,A2的引脚决定
        ack24();          //发送应答信号
        dd=read24(); //读取一个字节
        ack24();         //发送应答信号
        stop24();       //停止
        Delay_time(800);  //此处最关键,此处的延时时间一定要,而且要足够长
        return(dd);
}

void write_eeprom(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d) //往一个地址存入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cAddress;

        cAddress=address; //把低字节地址传递给一个字节变量。
        start24();             //开始
        write24(0xA0); //此字节包含读写指令和芯片地址两方面的内容。
                                //指令为写指令。地址为"000"的信息,此信息由A0,A1,A2的引脚决定
        ack24();           //发送应答信号
        write24(cAddress);   //发送写入的存储地址(范围是0至255)
        ack24();           //发送应答信号
        write24(dd);     //写入存储的数据
        ack24();           //发送应答信号
        stop24();         //停止
        Delay_time(2000);  //此处最关键,此处的延时时间一定要,而且要足够长
}

void Delay_time(unsigned int Delay11_MS)
{
     unsigned int Delay11_us;

     for(Delay11_us=0;Delay11_us<Delay11_MS;Delay11_us++)
     {
                _nop_();
     }
}

AT24C02.h
#ifndef __AT24C02_H__
#define __AT24C02_H__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read_eeprom(unsigned int address);   //从一个地址读取出一个字节数据
void start24(); //开始位
void ack24();   //确认位
void stop24();  //停止位
unsigned char read24();  //读取一个字节的时序
void write24(unsigned char dd); //发送一个字节的时序
void write_eeprom(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d); //往一个地址存入一个字节数据
void Delay_time(unsigned int Delay11_MS); //延时程序

#endif

Key_Scan.c
#include"Key_Scan.h"                     //按键自定义头文件
#include"AT24C02.h"                      //IIC自定义头文件

#define const_KeyTimeLevel  100   //按键消抖的时间,可以修改
#define const_VoiceCntLevel  150  //蜂鸣器鸣叫的时间

sbit Key_s1 = P1^6;        //数据加
sbit Key_s2 = P1^7;        //数据减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 = 0;          //按键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2 = 0;          //按键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1 = 0;           //按键自锁标志位,防止按键一直触发
unsigned char ucKeyLock2 = 0;           //按键自锁标志位,防止按键一直触发
unsigned char KeySec = 0;                  //按键编号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if(Key_s1 == 1)
        {
           uiKeyTimeCnt1 = 0;             //延时计数器清零
           ucKeyLock1 = 0;                 //自锁标志位清零
        }
        else if(ucKeyLock1 == 0)         //当有按键按下
        {
                   uiKeyTimeCnt1++;       //延时计数器加1

                 if(uiKeyTimeCnt1 >= const_KeyTimeLevel)  //去抖动时间到
                 {
                          uiKeyTimeCnt1 = 0;      //延时计数器清零
                         ucKeyLock1 = 1;            //按键自锁
                         KeySec = 1;                    //触发1号键
                 }
        }

        if(Key_s2 == 1)
        {
           uiKeyTimeCnt2 = 0;                //延时计数器清零
           ucKeyLock2 = 0;                    //自锁标志位清零
        }
        else if(ucKeyLock2 == 0)           //当有按键按下
        {
                   uiKeyTimeCnt2++;         //延时计数器加1

                 if(uiKeyTimeCnt2 >= const_KeyTimeLevel)  //去抖动时间到
                 {
                          uiKeyTimeCnt2 = 0;     //延时计数器清零
                         ucKeyLock2 = 1;          //按键自锁
                         KeySec = 2;                 //触发2号键
                 }
        }

}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函数
{
    switch(KeySec)
        {
            case 0:break;
                case 1:
                      ucSetNumber++;           //设定值自加1

                       if(ucSetNumber >= 99)  //当加到99,就赋值成0
                           {
                               ucSetNumber = 0;  //赋值
                           }
                          write_eeprom(128,ucSetNumber); //往一个地址存入一个字节数据

                      uiVoiceCnt = const_VoiceCntLevel;//蜂鸣器
                          KeySec = 0;   //清零按键标志
                break;                      //跳出

                case 2:
                      ucSetNumber--;              //设定值自减1
                          if(ucSetNumber>=99) //减到大于99,赋值成99
                          {
                                    ucSetNumber = 99;
                          }
                          write_eeprom(128,ucSetNumber); //往一个地址存入一个字节数据

                      uiVoiceCnt = const_VoiceCntLevel;       //蜂鸣器
                          KeySec = 0;                                     //清零按键标志位
                       break;

                default : break;
        }
}

Key_Scan.h
#ifndef __Key_Scan_H__
#define __Key_Scan_H__

#include<reg52.h>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程序
extern unsigned int uiVoiceCnt;          //变量全局声名
extern unsigned char ucSetNumber;  //变量全局声名
extern unsigned char ucSetNumber;  //变量全局声名extern可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表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
                                   //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和函数时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其定义
#endif

Display.c
#include"display.h"             //显示头文件
#include"delay.h"                //延时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Number_left = 0;  //左边数码管显示的实际内容
        static unsigned char ucNumber_right = 0;  //右边数码管显示的实际内容
        static unsigned char ucDisplayStep = 1;     //显示步骤切换变量

        if(ucSetNumber >= 10)                              //在显示的数值小于10时,左边数码管不显示
        {
            ucNumber_left = ucSetNumber/10;        //得到左边显示的值
        }
        else
        {
                ucNumber_left = 10;                          //小于10就不显示
        }

        ucNumber_right = ucSetNumber%10;       //右边数码管显示的值

        switch(ucDisplayStep)
        {
                case 1:                                                //左边数码管显示驱动
                       P0 = array[ucNumber_left];
                           P2 = 0xfe;
                           ucDisplayStep = 2;
                           delay_10ms();
                           P2 = 0xff;
                       break;

                case 2:
                           P0 = array[ucNumber_right];    //右边数码管显示驱动
                   P2 = 0xfd;
                           ucDisplayStep = 1;
                           delay_10ms();
                           P2 = 0xff;
                       break;
        }
}

Display.h

#ifndef __display_h__
#define __display_h__

#include<reg52.h>
void display();
extern unsigned char ucIICDataTemp;       //声名全局变量
extern unsigned char ucSetNumber;          //声名全局变量
#endif

delay.c
#include"delay.h"

void delay_10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 = 0;x<10;x++)
          for(y = 0;y<10;y++);

}

delay.h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void delay_10ms();           //函数声名

#endif

            打包程序下载——>

网友A:
谢谢版主提供 这么好的学习资料。先下了看看

网友A:
楼主程序文件很多,但是注释详细非常好。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提供 这么好的学习资料。先下了看看

资料还有,我会慢慢的奉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文件很多,但是注释详细非常好。有电路图吗?

文件分得很细,是为了以后方便移植,我是用的开发板,原理图就不上了,很简单的。可以根据程序来画原理图。。。

网友B(2015-02-11):
顶一下!好东西!谢谢楼主,正找这个呢!

网友C(2016-07-25):
赞一个,很好的资料!

网友D(2018-01-22):
谢谢版主提供 这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E(2020-04-26):
写得太棒了!

网友F(2023-11-14):
这么详细,讲究

网友G(2023-12-18):
很不错,很详细,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