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练习作品 -> MASM 汇编编译助手

楼主(2015-01-11):
       刚开始学汇编,看着视频用MASM 编译 感觉挺麻烦的,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只要把汇编源程序 ASM文件 推拽到这个程序的图标就能完成编译、链接、生成exe 可执行文件
支持DOS 命令行调用 : 本程序名 需要编译的文件名

   分为两个版本 【单文件版】 和 【集成 MASM 6.15 版】
   【单文件版】:需要自己下载 MASM
  用法:  首先需要将MASM.EXE 、LINK.EXE、ML.EXE 放置在C盘根目录 然后就可以将汇编源码文件 拖拽至本程序即可完成编译
   【集成 MASM 6.15 版】:会自动检测C盘是否存在 MASM.EXE 、LINK.EXE、ML.EXE   根据需要进行释放
  用法:直接拖拽 汇编源码文件 至本程序即可完成编译

使用方法截图:

【单文件版】截图:

【集成 MASM 6.15 版】截图

【单文件版】源码:
=============================================================================================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direct.h>
#include <stdio.h>
#pragma comment(linker, "/OPT:NOWIN98")   //估计没几人会用98系统吧 减少体积
void main(int argc,char *argv[])
{
    system("title MASM 编译助手(单文件版)  L、QQ:1000000002");
    system("color 0a");
int i;
char FilenameA[MAX_PATH];
    char FilenameO[MAX_PATH];
    char FilenameE[MAX_PATH];
char CS[MAX_PATH]="C:\\";

    if(argc<2)
    {
       MessageBox(0,"用法:\n\t【1】将MASM.EXE、LINK.EXE、ML.EXE放到C盘根目录\n\n\t【2】直接将ASM文件拖至本程序图标即可完成编译!\n\n\t\t\b 命令行:本程序名 源程序 \b","提示",MB_SYSTEMMODAL);
       exit(0);
    }
    else
    {

  FILE *fp=NULL;
  if((fp=fopen("C:\\MASM.EXE","r"))==NULL)
  {
   MessageBox(0,"缺少 MASM.EXE 编译程序!  请注意检查C盘是否存在 MASM.EXE、LINK.EXE、 ML.EXE 三个主要文件","ERROR",MB_SYSTEMMODAL);
   exit(1);
  }
  else
   fclose(fp);
  if((fp=fopen("C:\\LINK.EXE","r"))==NULL)
  {
   MessageBox(0,"缺少 LINK.EXE 链接程序!  请注意检查C盘是否存在 LINK.EXE、 ML.EXE 三个主要文件","ERROR",MB_SYSTEMMODAL);
   exit(1);
  }
  else
   fclose(fp);
  if((fp=fopen("C:\\ML.EXE","r"))==NULL)
  {
   MessageBox(0,"缺少 ML.EXE 程序!","ERROR",MB_SYSTEMMODAL);
   exit(1);
  }
  else
   fclose(fp);
        GetFileTitle(argv[1],FilenameA,MAX_PATH);  // 从路径中提取文件名
  strcat(CS,FilenameA); // 加上驱动号
         if(CopyFile(argv[1],CS,0)==0)
         {
            printf("\n\n【拷贝发生错误!无法建立临时文件,请检查C盘是否可写!~】\a\a\n\n");
         }
         else
         {
              chdir("c:\\"); // 改变工作目录
     sprintf(CS,"ML.exe %s",FilenameA);
              system(CS);  // 调用 ML.EXE 编译
     i=strlen(FilenameA);
     strcpy(FilenameO,FilenameA);  // 更改扩展名
     FilenameO[i-1]='j';
     FilenameO[i-2]='b';
     FilenameO[i-3]='o';

     strcpy(FilenameE,FilenameA);
     FilenameE[i-1]='e';
     FilenameE[i-2]='x';
     FilenameE[i-3]='e';

              i=strlen(argv[1]);

              argv[1][i-1]='e';
              argv[1][i-2]='x';
              argv[1][i-3]='e';

              if(CopyFile(FilenameE,argv[1],0)==0)
              {
                  printf("\n\n【二次拷贝发生错误!可能源码错误,请检查!~】\a\a\n\n");
              }
              else
              {
      printf("\n【编译成功!~】\a\n\n");
                  unlink(FilenameA);   // 删除临时文件
                  unlink(FilenameO);
                  unlink(FilenameE);
              }
          }
    }
    system("pause");
}
===========================================================================================

【集成 MASM 6.15 版】源码:
===========================================================================================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direct.h>
#include <stdio.h>
#pragma comment(linker, "/OPT:NOWIN98")   //估计没几人会用98系统吧 减少体积
/*  MASM.EXE 资源  */
void Masm()
{
HRSRC hRc=FindResource(NULL,"MASM","EXE");
   if(!hRc)
   {
      MessageBox(0," 编译助手(集成 MASM 6.15 版) 不完整,建议用杀毒软件扫描全盘\n\n   下一步将启动与 L、QQ:1000000002 的临时聊天对话框","警告!",MB_SYSTEMMODAL);
    WinExec("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http://wpa.qq.com/msgrd?v=3&uin=1000000002&site=qq&menu=yes",SW_SHOW);
    exit(1);
   }
   HGLOBAL hg=LoadResource(NULL,hRc);  // 将资源载入内存并返回其在内存中首地址保存在hg中
   DWORD dw=SizeofResource(NULL,hRc);  // 获得资源大小并用dw保存资源大小
   char a[49152];
   memset(a,0,49152);
   memcpy(a,hg,dw);
   FILE *File=NULL;
   if((File=fopen("C:\\MASM.exe","wb+"))!=NULL)
   {
    fwrite(a,1,dw,File);
    fclose(File);
   }
   else
    MessageBox(0,"无法在C盘 释放 LINK.EXE 链接程序","错误",MB_SYSTEMMODAL);
}
/*  LINK.EXE 资源  */
void Link()
{
HRSRC hRc=FindResource(NULL,"LINK","EXE");
   if(!hRc)
   {
    MessageBox(0," LINK.EXE 资源不存在","错误",0);
    exit(1);
   }
   HGLOBAL hg=LoadResource(NULL,hRc);  // 将资源载入内存并返回其在内存中首地址保存在hg中
   DWORD dw=SizeofResource(NULL,hRc);  // 获得资源大小并用dw保存资源大小
   char a[364544];
   memset(a,0,364544);
   memcpy(a,hg,dw);
   FILE *File=NULL;
   if((File=fopen("C:\\LINK.exe","wb+"))!=NULL)
   {
    fwrite(a,1,dw,File);
    fclose(File);
   }
   else
    MessageBox(0,"无法在C盘 释放 LINK.EXE 链接程序","错误",MB_SYSTEMMODAL);
}
/* ML.EXE 资源  */
void Ml()
{
HRSRC hRc=FindResource(NULL,"ML","EXE");
   if(!hRc)
   {
    MessageBox(0," ML.EXE 资源不存在","错误",0);
    exit(1);
   }
   HGLOBAL hg=LoadResource(NULL,hRc);  // 将资源载入内存并返回其在内存中首地址保存在hg中
   DWORD dw=SizeofResource(NULL,hRc);  // 获得资源大小并用dw保存资源大小
   char a[385072];
   memset(a,0,385072);
   memcpy(a,hg,dw);
   FILE *File=NULL;
   if((File=fopen("C:\\ML.exe","wb+"))!=NULL)
   {
    fwrite(a,1,dw,File);
    fclose(File);
   }
   else
    MessageBox(0,"无法在C盘 释放 ML.EXE 程序","错误",MB_SYSTEMMODAL);
}

void main(int argc,char *argv[])
{
    system("title MASM 编译助手(集成 MASM 6.15 版)  L、QQ:1000000002");
    system("color 0a");
int i;
char FilenameA[MAX_PATH];
    char FilenameO[MAX_PATH];
    char FilenameE[MAX_PATH];
char CS[MAX_PATH]="C:\\";

    if(argc<2)
    {
       MessageBox(0,"用法:直接将ASM文件拖至本程序图标即可完成编译!\n\n\t\b 命令行:本程序名 源程序 \b","提示",MB_SYSTEMMODAL);
       exit(0);
    }
    else
    {
  printf("正在初始化...\n\n");

  FILE *fp=NULL;
  if((fp=fopen("C:\\MASM.EXE","r"))==NULL)
   Masm();
  else
   fclose(fp);
  if((fp=fopen("C:\\LINK.EXE","r"))==NULL)
   Link();
  else
   fclose(fp);
  if((fp=fopen("C:\\ML.EXE","r"))==NULL)
   Ml();
  else
   fclose(fp);

        GetFileTitle(argv[1],FilenameA,MAX_PATH);  // 从路径中提取文件名
  strcat(CS,FilenameA); // 加上驱动号
         if(CopyFile(argv[1],CS,0)==0)
         {
            printf("\n\n【拷贝发生错误!无法建立临时文件,请检查C盘是否可写!~】\a\a\n\n");
         }
         else
         {
              chdir("c:\\"); // 改变工作目录
     sprintf(CS,"ML.exe %s",FilenameA);
     printf("正在编译: %s ...\n\n",FilenameA);
              system(CS);  // 调用 ML.EXE 编译
     i=strlen(FilenameA);
     strcpy(FilenameO,FilenameA);  // 更改扩展名
     FilenameO[i-1]='j';
     FilenameO[i-2]='b';
     FilenameO[i-3]='o';

     strcpy(FilenameE,FilenameA);
     FilenameE[i-1]='e';
     FilenameE[i-2]='x';
     FilenameE[i-3]='e';

              i=strlen(argv[1]);

              argv[1][i-1]='e';
              argv[1][i-2]='x';
              argv[1][i-3]='e';

              if(CopyFile(FilenameE,argv[1],0)==0)
              {
                  printf("\n\n【二次拷贝发生错误!可能源码错误,请检查!~】\a\a\n\n");
              }
              else
              {
      printf("\n【编译成功!~】\a\n\n");
                  unlink(FilenameA);   // 删除临时文件
                  unlink(FilenameO);
                  unlink(FilenameE);
              }
          }
    }
    system("pause");
}
============================================================================================

MASM 汇编编译助手(集成 M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