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作品 定时小工具(修正双引号问题)

楼主(2015-01-11):
升级版 -> 定时小工具

再程序提示输入文件路径时输入:Love 梦想 可以得到源代码
升级版程序下载地址:定时小工具

旧版源代码
===================================================
===================================================
   首次采用弹窗~~~~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time.h>
#include <unistd.h>
int nl(int a),nll(int a); // 【nl(int a)】 Sleep方式函数 【nll(int a)】 time_t方式函数
char xuanze(char yy);  // 判断输入选择函数
int dongzuo(),jilu(),fs(); //【dongzuo()】 读取用户指定运行动作函数 【jilu()】记录文件函数  【fs()】选择计时方式函数
char ll[130]={0},lj[100]={0},file[]="闹铃动作.txt",kk[]="请将要运行的程序或音乐的绝对路径复制到这里,覆盖这行字并保存(支持DOS命令)...";
int main()
{

    system("COLOR 0a");
    system("title 欢迎使用由【遲、钝dè豬】设计的程序~~");
    printf("*******************************************************************************");
printf("\n\n\t\t\t\t【 说 明 】");
printf("\n\n\t可惜的是不能实现自动开机,不过它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闹钟......");
printf("\n\n\t嘿嘿,这是值得欣慰地方,提供两种记时方式,以减少时间误差......");
printf("\n\n\t【Sleep】记时方式是让程序暂停运行,暂停时间由用户指定的时间......");
printf("\n\n\t【time_t】方式记时方式是让程序不断读取时间差是否等于用户指定的时间...");
printf("\n\n\t精确到分钟,最低也需要1分钟,有时间再把它精确到秒吧,O(∩_∩)O~.......");
printf("\n\n\t最后感谢【蓝雨森林】QQ:000000......");
printf("\n\n\t解决了让我郁闷了很久的重复使用scanf()函数无法中断程序等待用户输入问题..");
printf("\n\n\t\t\t\t\t\t遲、钝dè豬  QQ:0000000000\n\n");
printf("\t\t\t\t\t\t2010年12月25日 0:11  设计\n\n");
    printf("*******************************************************************************");
system("pause");
system("cls");
printf("\n\n\a【请注意弹出的对话框,有可能会隐藏在程序界面的背后...】");
jilu();// 判断、读取记录文件函数
dongzuo(); // 调用记录用户指定函数
fs(); // 计时方式选择函数
    }

/*********************************/
/*-------【计时方式选择】------*/
/********************************/
int fs()
{
int a;
if((MessageBox(0,"【Y】Sleep 方式记时  [无倒计时提示,误差较小]\n\n【N】time_t方式记时 [有倒计时提示,误差较大]","选择记时方式",MB_YESNO))==6)
{
system("title 欢迎使用由【遲、钝dè豬】设计的程序~~【Sleep方式记时】");
printf("\n请输入闹铃时间(分钟):");
   scanf("%d",&a);
nl(a);
}
else
{
system("title 欢迎使用由【遲、钝dè豬】设计的程序~~【time_t方式记时】");
printf("\n请输入闹铃时间(分钟):");
   scanf("%d",&a);
nll(a);
}
strcpy(ll,"\"");
strcat(ll,lj);
strcat(ll,"\"");
printf("【懒猪!时间到!该刷牙洗脸骑着破电动去上班啦...】\n\n\a\a\a");
system(ll); // 执行用户指定的程序、音乐或命令
system("pause');
exit(0);
}

/*********************************/
/*-------【Sleep方式记时】------*/
/********************************/
int nl(int a)
{
a*=60000; // 将毫秒转换为分钟
printf("\n【已进入倒计时闹铃!】\n\n");
    Sleep(a); // 中断程序,等待用户指定的时间后返回主函数
    }

/**********************************/
/*-------【time_t方式记时】------*/
/*********************************/
int nll(int a)
{
    time_t start,end;
    int v,d=1,i=60,h=1;
   a*=60;// 转化为分钟 1分钟=60秒
   printf("\n【已进入倒计时闹铃!】\n\n");
    start=time(NULL);// 开始记录时间并赋值给变量start
    printf("距离闹铃时间还剩【%d】分钟\n\n",a/60-d);
    for(;;)
        {
           end=time(NULL);// 结束记录时间并赋值给变量end
    if((difftime(end,start))==a)// 如果开始记录的时间到结束记录的时间等于指定的时间 则跳出循环
    break;
     else  // 否则
     {
        if((difftime(end,start))==i) // 如果开始记录的时间到结束记录的时间等于i=60=1分钟 则显示剩余时间
        {
            v=a/60-1-d;
        if(h==1)// 设定h 控制每分钟只显示一次提示信息
        {
                printf("距离闹铃时间还剩【%d】分钟\n\n",v);
                h=0;
                }
        }
        else if((difftime(end,start))>i) // 控制每分钟都会有显示
        {
            h=1;
        i+=60;//记录分钟
        d++;//记录秒
        }
     }
}
    }
/**************************************/
/*-------记录用户指定文件或命令------*/
/*************************************/
int dongzuo()
{
    FILE *fp;
    char r;
  if((fp=fopen(file,"w"))==NULL)
    MessageBox(0,"无法写入动作文件","提示",MB_OK);
    else
    {
        fputs(kk,fp);
        fclose(fp);
        system(file);
           }

    if((fp=fopen(file,"r"))==NULL)
    puts("无法读取动作");
    else
    {
       fscanf(fp,"%[^\n]",lj); // 不写%s 而写%[^\n]是因为让fscanf()函数可以读取空格并写入文件 \n :代表空格
       fclose(fp);
       if((strcmp(lj,kk))==0)
       {
   MessageBox(0,"程序未检测到你输入了程序、音乐的绝对路径或DOS命令","注意",MB_OK);
   dongzuo();
   }
       printf("\n\n你输入了这行路径或Dos命令:\n\n【%s】\n\n",lj);
       printf("【提示:当时间到了程序会自动运行上面的程序、音乐或命令...】\n\n");
       printf("确认以上的路径或Dos命令吗?(Y/N):");
       r=xuanze(r);
       if(r=='N'||r=='n')dongzuo();
     if((MessageBox(0,"是否保存此记录以供下次使用?","提示",MB_YESNO))==6)
      MessageBox(0,"如果需要更改运行的程序、音乐或命令,可以删除本目录下的【闹铃动作.txt】\n\n或直接更改里面程序、音乐的绝对路径或命令......","提示",MB_OK);
      else
      unlink(file);

}
}

/***********************/
/*-------判断输入------*/
/***********************/
char xuanze(char yy)
{
    for(;;)
     {

     scanf("%c",&yy);
     fflush(stdin); // 清除一个流...避免重复使用scanf()函数是无法中断程序等待用户输入  (这个问题让我头疼N久...)
     if(yy!='y'&&yy!='n'&&yy!='Y'&&yy!='N')
     {
     printf("\n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a");
     continue;
     }
     else
     break;
     }
     return yy;
    }
  /***********************/
/*-------历史记录------*/
/***********************/
int jilu()
{
FILE *fp;
if((fp=fopen(file,"r"))==NULL);
else
{
  printf("\n\n\t发现记录文件,正在读取记录文件...");
       fscanf(fp,"%[^\n]",lj); // 为什么不写%s 而写%[^\n]是因为让fscanf()函数可以读取空格并写入文件 \n :代表空格
       fclose(fp);
       printf("\n\n路径或Dos命令为:\n\n【%s】\n\n",lj);
       printf("【提示:当时间到了程序会自动运行上面的程序、音乐或命令...】\n\n");
    fs();
    }

}

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