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作品 -> 锁屏小工具 V2.0

楼主(2015-01-11):
    花了两天的时间,终于将其“觉醒”成功。嘎嘎~~~ 当设计1.0 版本的 没有密码验证,心里就一直觉得很不舒服。觉得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程序,虽然可以锁定键盘、鼠标、屏幕...但却连最基本的密码验证都没有。这样的防御形同虚设,那时够纠结的...现在就看看完善之后的 V2.0 界面吧~~ 感觉舒服多了~~~嘎嘎...先不说它的功能强不强悍 至少它的功能完整的~~

设置界面:

锁屏界面:

实现原理:
    利用HOOK 钩子使键盘失效,利用ClipCursor(&rect); 函数限制鼠标移动的位置,屏蔽一些系统快捷键是通过修改注册表实现的。
    WIN键是通过结束 explorer.exe 的进程实现屏蔽。同时由于explorer.exe 进程的结束,也激活了注册表的相关键值生效。
    锁定时所显示的那张图其实是一个随屏幕大小而改变的对话框。对话框中加入了一个图片控件而已。
    然后将利用SetWindowPos(&wndTopMost,0,0,w,h,SWP_SHOWWINDOW);将其置顶。

功能:
    锁定【鼠标移动】、    屏蔽【键盘输入】、屏蔽【注销按钮】、屏蔽【关机按钮】、
    屏蔽【更改密码】、屏蔽【任务管理器】、屏蔽【锁定计算机】、屏蔽【系统快捷键】
    锁屏时程序会设定开机自启动,解屏时删除开机自启动,达到未输入解屏密码时,即使重启之后程序仍会锁屏!
    程序附带自校验,在一定的程度上防范恶意修改及病毒感染。

缺点:
    依靠第三方实现部分功能,不能自己实现...
    密码保存是以明文的形式保存,加密算法的缺陷,导致加密后程序可能会在某些机器上出错。
    而且由于使用了HOOK技术导致某些不负责任的安全软件误报为病毒程序.。这很大部分上影响用户的使用。
    没有使用资源释放机制,是因为怕用户误会本是DLL木马。所以导致多了一个 HookDll.dll   的文件出现。
    由于对MFC不太熟悉,所以密码验证方面的代码写的有点复杂...虽然这是个小程序,如果是中大型的程序在一定的程度下影响效率。
    代码还是不够精悍!某些函数定义下显得不够规范。.
    不能自定义图像和其显示的透明度。

以下是 HookDll.dll 源码:
=========================================================================================================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LHELP32.H>

#pragma comment(linker, "/OPT:NOWIN98")

#include <shlwapi.h>// 删除子键需要

#pragma comment(lib, "shlwapi.lib")

HHOOK g_hMouse;

HHOOK g_hMouse1;

#pragma data_seg("MySec")

HWND g_hand = NULL;

#pragma  data_seg()

#pragma  comment(linker,"/section:MySec,RWS")

void UnhHook();

int Reg(int i);// 限制任务管理器

DWORD Pid;// 当前进程pid

DWORD WPid;// 激活窗口的pid

DWORD Process(char Processname[]); // 遍历进程

int AUTODel(int Del)

{

char Key[]="锁屏小工具";

HKEY RegKey;

if (Del)

{

if(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0, KEY_ALL_ACCESS, &RegKey) != ERROR_SUCCESS)

return 1;

if (!RegDeleteValue(RegKey,Key))

{

RegCloseKey(RegKey);

return 1;

}

}

else

{

if(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 "密码正确",0, KEY_ALL_ACCESS, &RegKey) == ERROR_SUCCESS)

{

SHDeleteKey(HKEY_CURRENT_USER,"密码正确");

SHDeleteKey(HKEY_CURRENT_USER,"开机启动");

RegCloseKey(RegKey);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RegCloseKey(RegKey);

return 0;

}

void CALLBACK PasswordCmp(HWND hWnd,UINT nMsg,UINT nTimerid,DWORD dwTime)

{

if (!AUTODel(0))

{

if (!AUTODel(1))

MessageBox(0,"删除自启动失败!重启后可能还会被锁屏,请用安全工具清除本开机启动项!","注意",MB_OK|MB_SYSTEMMODAL);

KillTimer(hWnd,1);// 结束定时

if (Reg(0))

MessageBox(0,"解除对windows 安全限制失败~~~请解除安全软件对本软件的拦截!解除拦截后再重新锁屏后解锁即可~~","Error",MB_SYSTEMMODAL);

SendMessage(g_hand,WM_CLOSE,0,0); // 关闭窗口

UnhHook();

}

}

LRESULT CALLBACK MouseProc(

  int nCode,      // hook code

  WPARAM wParam,  // message identifier

  LPARAM lParam   // mouse coordinates

  )

{

return 1;

}

LRESULT CALLBACK KeyboardProc(

int code,       // hook code

WPARAM wParam,  // virtual-key code

LPARAM lParam   // keystroke-message information

)

{

/*//调试程序时使用

if (VK_F2== wParam)

{

SendMessage(g_hand,WM_CLOSE,0,0);

UnhHook();

if (!AUTODel(1))

MessageBox(0,"删除自启动失败!重启后可能还会被锁屏,请用安全工具清除本开机启动项!","注意",MB_OK|MB_SYSTEMMODAL);

if (Reg(0))

MessageBox(0,"解除对windows 安全限制失败~~~请解除安全软件对本软件的拦截!解除拦截后再重新锁屏后解锁即可~~","Error",MB_SYSTEMMODAL);

}

*/

// 获取当前激活窗口的进程PID

GetWindowThreadProcessId(GetActiveWindow(), &WPid);

// 与自身比较

/* VK_0 - VK_9 are the same as ASCII '0' - '9' (0x30 - 0x39)

* 0x40 : unassigned

* VK_A - VK_Z are the same as ASCII 'A' - 'Z' (0x41 - 0x5A)

*小键盘 0 - 9 (0x60 - 0x69)

*13 回车键 || 8 退格键*/

if (WPid == Pid) // 如果当前属于窗口是本进程 则不屏蔽这些按键

{

if (wParam >= 0x30 && wParam <=0x5A || wParam >= 0x60 && wParam <= 0x69 || wParam == 13 || wParam == 8)

{

if (wParam != 0x40)

{

return CallNextHookEx(g_hMouse1, code, wParam, lParam) ;

}

}

}

return 1;

}

void SetHook(HWND hwnd)

{

GetWindowThreadProcessId(hwnd, &Pid);

g_hand=hwnd;// 还是不HOOK 鼠标吧 会有忙状态~~~

//g_hMouse = SetWindowsHookEx(WH_MOUSE,MouseProc,GetModuleHandle("HookDll"),0);

g_hMouse1 = SetWindowsHookEx(WH_KEYBOARD,KeyboardProc,GetModuleHandle("HookDll"),0);

DWORD ProcessID =  Process("explorer.exe");

HANDLE Proceshandle = 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FALSE,ProcessID);

TerminateProcess(Proceshandle ,1);

        SetTimer(hwnd,1,1,PasswordCmp);// 设置定时器

if (Reg(1))

{

MessageBox(0,"注意!无法限制windows 安全,请解除安全软件对本软件的限制~","Error",MB_SYSTEMMODAL);

}

}

void UnhHook()

{

//UnhookWindowsHookEx(g_hMouse);

UnhookWindowsHookEx(g_hMouse1);

//ClipCursor(NULL); //释放

ShellExecute(NULL,"open","explorer.exe",NULL,NULL,SW_SHOW);

}

int Reg(int i)

{

char Reg[] =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System";

char Regoff[] =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

char Regz[] = "DisableTaskMgr";// 屏蔽任务管理器

char RegLock[] = "DisableLockWorkstation";// 屏蔽锁定计算机

char Regnooff[] = "NoLogOff";// 屏蔽注销

char Regnoexit[] = "NoClose";// 屏蔽关机

char RegnoKey[] = "NoWinKeys";// WIN+E、WIN+D、WIN+F、WIN+R等Windows快捷键

//char RegnoRun[] = "RestrictRun";// 禁止允许任何程序

char Nopassword[] = "DisableChangePassword";// 屏蔽更改密码

HKEY hkey,hkeyoff;

DWORD Zhi=1;

//if(RegCreateKeyEx(HKEY_CURRENT_USER,Reg,NULL,KEY_ALL_ACCESS ,&hkey))

if(RegCreateKeyEx(HKEY_CURRENT_USER,Reg,0,0,REG_OPTION_NON_VOLATILE,KEY_ALL_ACCESS,NULL,&hkey,NULL))

{

RegCloseKey(hkey);

return 1;// 创建失败则 返回1 提示错误

}

//if(RegCreateKeyEx(HKEY_CURRENT_USER,Regoff,NULL,KEY_ALL_ACCESS ,&hkeyoff))

if(RegCreateKeyEx(HKEY_CURRENT_USER,Regoff,0,0,REG_OPTION_NON_VOLATILE,KEY_ALL_ACCESS,NULL,&hkeyoff,NULL))

{

RegCloseKey(hkeyoff);

return 1;// 创建失败则 返回1 提示错误

}

if (i)

{

// 屏蔽任务管理器

if (RegSetValueEx(hkey,Regz,0,REG_DWORD,(CONST BYTE*)&Zhi,sizeof(Zhi)))

{

RegCloseKey(hkey);

return 1;//设置失败则返回1 提示错误

}

// 屏蔽锁定计算机

if (RegSetValueEx(hkey,RegLock,0,REG_DWORD,(CONST BYTE*)&Zhi,sizeof(Zhi)))

{

RegCloseKey(hkey);

return 1;//设置失败则返回1 提示错误

}

// 屏蔽注销

if (RegSetValueEx(hkeyoff,Regnooff,0,REG_DWORD,(CONST BYTE*)&Zhi,sizeof(Zhi)))

{

RegCloseKey(hkeyoff);

return 1;//设置失败则返回1 提示错误

}

        // 屏蔽关机

if (RegSetValueEx(hkeyoff,Regnoexit,0,REG_DWORD,(CONST BYTE*)&Zhi,sizeof(Zhi)))

{

RegCloseKey(hkeyoff);

return 1;//设置失败则返回1 提示错误

}

// 屏蔽更改密码

if (RegSetValueEx(hkey,Nopassword,0,REG_DWORD,(CONST BYTE*)&Zhi,sizeof(Zhi)))

{

RegCloseKey(hkey);

return 1;//设置失败则返回1 提示错误

}

// 屏蔽系统快捷键

if (RegSetValueEx(hkeyoff,RegnoKey,0,REG_DWORD,(CONST BYTE*)&Zhi,sizeof(Zhi)))

{

RegCloseKey(hkeyoff);

return 1;//设置失败则返回1 提示错误

}

RegCloseKey(hkeyoff);

RegCloseKey(hkey);

/*// 只修改内存 重启后会失效 避免重启后锁屏程序无法运行

if(RegCreateKeyEx(HKEY_CURRENT_USER,Regoff,0,0,REG_OPTION_VOLATILE,KEY_ALL_ACCESS,NULL,&hkeyoff,NULL))

{

RegCloseKey(hkeyoff);

return 1;// 创建失败则 返回1 提示错误

}

if (RegSetValueEx(hkeyoff,RegnoRun,0,REG_DWORD,(CONST BYTE*)&Zhi,sizeof(Zhi)))

{

RegCloseKey(hkeyoff);

return 1;//设置失败则返回1 提示错误

}

RegCloseKey(hkeyoff);

*/return 0;// 如果找到则返回0 提示成功

}

else// 解除限制

{

// 解除任务管理器限制

if (RegDeleteValue(hkey,Regz))

return 1;

// 解除锁定计算机限制

if (RegDeleteValue(hkey,RegLock))

return 1;

// 解除锁定注销

if (RegDeleteValue(hkeyoff,Regnooff))

return 1;

// 解除锁定注销

if (RegDeleteValue(hkey,Nopassword))

return 1;

// 解除锁定关机

if (RegDeleteValue(hkeyoff,Regnoexit))

return 1;

// 解除系统快捷键限制

if (RegDeleteValue(hkeyoff,RegnoKey))

return 1;

/*// 解除允许程序的权限

if (RegDeleteValue(hkeyoff,RegnoRun))

return 1;

*/return 0;

}

}

DWORD Process(char Processname[])

{

PROCESSENTRY32 ProcessEnt = {0};

HANDLE hPrOhandle;

ProcessEnt.dwSize = sizeof(PROCESSENTRY32);

hPrOhandle = CreateToolhelp32Snapshot(TH32CS_SNAPPROCESS,0);

BOOL bRet = Process32First(hPrOhandle,&ProcessEnt);

while (bRet)

{

if (strcmpi(Processname,ProcessEnt.szExeFile) == 0)

{

return ProcessEnt.th32ProcessID;

}

bRet = Process32Next(hPrOhandle,&ProcessEnt);

}

return 1;

}

以下是 锁定小工具 V2.0.exe 源码:(由于是MFC设计的界面 代码无法全部给出 只给出关键的代码)

=========================================================================================================

定义两个全局变量

HWND g_hwnd;    // 传递给DLL用的

int LockTime = 3;// 输入密码错误三次 则冻结 3 分钟

程序加载时:BOOL CMyDlg::OnInitDialog()

HKEY RegKey;

if(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 "开机启动",0, KEY_ALL_ACCESS, &RegKey) != ERROR_SUCCESS)

{

CLock dlg;

dlg.DoModal();    // 创建 设置 子窗口界面

}

else    // 否则直接锁屏

RegCloseKey(RegKey);

g_hwnd = m_hWnd; // 将本窗口的句柄传递给DLL

// 创建线程 进行HOOK

CreateThread(NULL,NULL,(LPTHREAD_START_ROUTINE)HOOK,NULL,NULL,NULL);

DWORD WINAPI HOOK()

{// 去掉鼠标忙状态

GetInputState();

PostThreadMessage(GetCurrentThreadId(),NULL,0,0);

MSGmsg;

GetMessage(&msg, NULL, NULL, NULL);

SetHook(g_hwnd);    // HOOK

RECT rect; //定义个矩形

/******鼠标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移动******/

unsigned int w = ::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unsigned int h = ::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rect.bottom= h/3;

rect.top= h/3;

rect.right  = w-9;

rect.left   = w-9;

while(1)

{     // 每隔100 毫秒锁定一次,看你吖的移动鼠标啦~~~~

ClipCursor(&rect);

Sleep(100);

}

return 0;

}

// 界面透明化

SetWindowLong(this->GetSafeHwnd(),GWL_EXSTYLE,GetWindowLong(this->GetSafeHwnd(),GWL_EXSTYLE)^0x80000);HINSTANCE hInst = LoadLibrary("User32.DLL");

if(hInst)

{

typedef BOOL (WINAPI *MYFUNC)(HWND,COLORREF,BYTE,DWORD);

MYFUNC fun = NULL;

//取得SetLayeredWindowAttributes函数指针

fun=(MYFUNC)GetProcAddress(hInst, "SetLayeredWindowAttributes");

if(fun)fun(this->GetSafeHwnd(),RGB(255,255,255),240,2);

FreeLibrary(hInst);

}

/*第二个参数是 设置透明色   第三个参数是 设置不透明度  255就是不透明  0就是全透明  第四个参数  是一个方式选择  1表示让第二个参数的颜色透明此时第三个参数无效  2表示全窗口透明此时第二个参数无效 */

unsigned int w = ::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 获取屏幕宽

unsigned int h = ::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 获取屏幕高

SetWindowPos(&wndTopMost,0,0,w,h,SWP_SHOWWINDOW);    // 进行置顶操作

CWnd *pWnd;

pWnd = GetDlgItem( IDC_STATIC );    //获取控件指针,IDC_STATIC为控件ID号

pWnd->MoveWindow( CRect(0,22,w,h) );    // 移动 重设置控件为 w宽 h高

SetDlgItemText(IDC_Password,"");

pWnd = GetDlgItem( IDC_Password );

pWnd->MoveWindow( CRect(0,0,w,22) );    // 移动 重设置密码控件为 w宽 h高

【锁定】按钮触发的代码:

void CLock::OnLockPM()

{

CString temp;

char Password[MAX_PATH];

char tmp[MAX_PATH];

int Cs = 1; // 测试使用

GetDlgItemText(IDC_SPProssword,temp);

strcpy(Password,temp);

GetDlgItemText(IDC_QRProssword,temp);

strcpy(tmp,temp);

int len = strlen(Password)-1;

for (int i=0; i<=len; i++)

{

if (Password[i] >= 0x30 && Password[i] <=0x5A || Password[i] >= 0x60 && Password[i] <= 0x69)

{

if (Password[i]!= 0x40)

{

Cs = 1;

}

}

else

Cs = 0;

}

if (Cs)

{

if ( strcmp(Password,tmp) == 0 && strlen(Password)!=0 && strlen(tmp)!=0)

{

if (!AUTO(1,NULL))// 开机启动

AfxMessageBox("由于权限原因,添加开机启动项失败!重启后将无法锁屏!请解除安全软件对本程序的拦截");

if(!AUTO(2,Password))// 存储密码

{

AfxMessageBox("无法验证密码~ 程序将退出~");

exit(1);

}

PostMessage(WM_CLOSE);

}

else

{

if ( strlen(Password)==0 && strlen(tmp)==0 )

AfxMessageBox("密码不允许为空!");

else

AfxMessageBox("两次输入的密码不匹配!");

SetDlgItemText(IDC_SPProssword,"");// 清空

SetDlgItemText(IDC_QRProssword,"");// 清空

GetDlgItem(IDC_SPProssword)-> SetFocus(); // 设置光标在第一个文本框里

}

}

else

AfxMessageBox("锁屏密码只允许是 数字 或 字母 ~不允许包含其他的字符!");

}

【使用上一次设置的密码】按钮触发的代码:

void CLock::onPassword()

{

if (!AUTO(1,NULL))// 开机启动

AfxMessageBox("由于权限原因,添加开机启动项失败!重启后将无法锁屏!请解除安全软件对本程序的拦截");

PostMessage(WM_CLOSE);

}

【删除上一次设置的密码】按钮触发的代码:

void CLock::OnDelPasswor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 (!SHDeleteKey(HKEY_CURRENT_USER,"锁屏小工具"))

{

GetDlgItem(IDC_Password)->ShowWindow(SW_HIDE);// 显示按钮

GetDlgItem(IDC_DelPassword)->ShowWindow(SW_HIDE);// 显示按钮

GetDlgItem(IDC_TS)->ShowWindow(SW_SHOW);

AfxMessageBox("清除成功!");

}

}

解锁时 回车触发的代码

void CMyDlg::OnLa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har Ts[]="敖菜像焙涕扎救蜜昂睜到废墙脐兆狭瘟幼敖菜像---";

if (Scan(Ts))

MessageBox(Ts,NULL,MB_OK|MB_SYSTEMMODAL);

CString tmp;

char Password[MAX_PATH]={0};

char WBPassword[MAX_PATH]={0};

        GetDlgItemText(IDC_Password,tmp);

strcpy(WBPassword,tmp);

HKEY RegKey;

LPBYTE   Size=new  BYTE [MAX_PATH];   // 要足够大

DWORD type=REG_BINARY;

DWORD cbData=256;

if(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 "锁屏小工具",

0, KEY_ALL_ACCESS, &RegKey) ==  ERROR_SUCCESS)

{

if ( RegQueryValueEx(RegKey,"password",NULL,&type,Size,&cbData) == ERROR_SUCCESS)

{

strcpy(Password,(char *)Size);// 利用DQCDEXE 全局变量通知

delete []Size;

}

else

AfxMessageBox("读取密码失败!");

}

else

AfxMessageBox("打开指定的注册表失败!");

if (strlen(WBPassword)==0)

AfxMessageBox("请输入解屏密码!");

else

{

if (strcmp(WBPassword,Password) == 0)

{

if (RegCreateKeyEx(HKEY_CURRENT_USER,"密码正确",0,0,REG_OPTION_NON_VOLATILE,KEY_ALL_ACCESS,NULL,&RegKey,NULL) == ERROR_SUCCESS)

{

RegCloseKey(RegKey);

}

else

AfxMessageBox("修改注册表失败,暂时无法解锁");

}

else

{

char Test[35];

LockTime--;

if (LockTime == 0)

{

CEdit   *pEdit   =   (CEdit   *)GetDlgItem(IDC_Password);

pEdit-> SetPasswordChar(0);// 去除密码属性

GetDlgItem(IDC_Password)->EnableWindow(0);

GetDlgItem(IDC_BUTTON1)->EnableWindow(0);

SetDlgItemText(IDC_Password,"对不起,由于您连续输入密码错误 3 次,三分钟内不允许输入密码!");

AfxMessageBox("对不起,由于您连续输入密码错误 3 次,三分钟内不允许输入密码!");

Sleep(180000);// 挂起三分钟

GetDlgItem(IDC_Password)->EnableWindow(1);

GetDlgItem(IDC_BUTTON1)->EnableWindow(1);

GetDlgItem(IDC_Password)-> SetFocus(); // 设置光标在第一个文本框里

pEdit-> SetPasswordChar('*');// 设置密码属性

LockTime=3;

}

else

{

sprintf(Test,"输入密码错误!您还有 %d 次机会",LockTime);

AfxMessageBox(Test);

}

SetDlgItemText(IDC_Password,"");

}

}

}

楼主:
锁屏小工具 V3.0更新:

   5.21日 更新:有些机器上解屏之后会弹出【程序已运行...】的对话框,本来是想防止用户启动多次本程序,现在想想也就不必要啦..

    应网友们要求,解决了一些BUG,整个程序重新设计,全新的界面,并去除冗余代码,新增一些人性化的功能,例如:通过快捷键快速锁屏,系统空闲时锁屏。锁屏时关闭显示器等...

本想再加入手机远程锁屏和解屏功能,但对HTTP协议还不够熟悉,可能会花上好一段时间,为了我的作品尽善尽美就暂且放下了。

     在介绍新功能前,先感谢【寒栤ξ玄鉄ン QQ:7389187372】反馈 V2.0版本 在Win7下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以及屏蔽不了第三方桌面插件 如QQ桌面。关于这方面的BUG,由于个人原因,并没有去实验及分析并解决。V3.0 版本可能也不兼容Win7,至于第三方桌面插件也尚未测试过。锁屏小工具 V3.0 在Windows XP下测试通过。

谢谢 【寒栤ξ玄鉄ン QQ:7389178372】【爱~~徘徊~  QQ:13985874494】反馈的建议和意见

谢谢 【东东 QQ:99567177092】在 V3.0 版本中帮忙测试软件。

谢谢 【懒·。 wangmaokun1992@qq.com(113747741213)】、还有部分网友由于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所以有些网友并没有在列,也一并感。原本只是一个练习作品,没想到你们会喜欢,很谢谢你们的支持...

【注意】:由于本程序采用HOOK技术,可能会导致杀软的误杀及拦截,在使用本程序前请将其列入信任名单。

新增功能介绍:
            【密码提示】:好几个网友都是因为忘记密码而联系到我,而这个功能是【爱~~徘徊~  QQ:13985874494】提出的建议,觉得非常不错,就增加了整个功能,用于忘记了密码时可以根据自己设定的密码提示信息得到印象。感谢【爱~~徘徊~ 】o(∩_∩)o ~~
            【锁屏图像觉得搞笑,认为 V2.0 锁屏图片看,认为看,索性增加可以自由锁屏图片功能了。同时支持修改透明度。
            系统空闲锁屏】:想到可能网友经常离开自己电脑,但是不想自己电脑别人动,关机麻烦,虽然可以通过系统自带屏幕保护方式加锁,不够个性,增加功能,设定时间例如1分钟,电脑没有操作时间达到1分钟自动锁屏。可以同时勾选【锁屏时关闭显示功能,达到省点目的。通过快捷键 Ctrl + Alt + Shift + F9 隐藏窗口,这样不会占用桌面空间...觉得功能非常不错。
           锁屏关闭显示器顾名思义,锁屏时关闭显示器啦,其实不算关闭显示器,只是显示器处于休眠状态。
            【快速锁屏】:设置想过设置可以通过 Ctrl + Alt + Shift + F8 快捷键快速锁屏。一般设置密码,然后隐藏窗口,出去时候按一下快捷键立即锁屏。
            【隐藏窗口】:通过 Ctrl + Alt + Shift + F8 快捷键隐藏窗口

程序下载:

网友A(2016-11-03):
锁屏小工具

网友B(2018-04-18):
有个不情之请,您可以分享源码吗,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