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三轴CNC控制类(只实现了G00和G01两条命令)

楼主(2015-01-11):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NC //CNC控制类
{
//私有方法部分
protected:
int CNC_x;//x轴当前值
int CNC_y;//y轴当前值
int CNC_Z;//z轴当前值
int CNC_YS_X;//原点x坐标值
int CNC_YS_Y;//原点y坐标值
int CNC_YS_Z;//原点z坐标值

//屏幕GDI函数用到的一些坐标
int CNC_GDI_X; //屏幕显示偏移坐标
int CNC_GDI_Y;
int CNC_GDI_X_x; //x框架轴坐标
int CNC_GDI_X_y;
int CNC_GDI_Y_x; //y轴框架坐标
int CNC_GDI_Y_y;
int CNC_GDI_Z_x; //z轴框架坐标
int CNC_GDI_Z_y;
int CNC_GDI_D_x; /具位置坐标
int CNC_GDI_D_y;
int CNC_GDI_D_Z; //下刀深度

//GDI函数用到的一些句柄
HDC hdc; //获取绘图DC句柄
HPEN hpen_x; //x轴画笔
HBRUSH hbrush_x; //x轴画刷
HPEN hpen_y; //y轴画笔
HBRUSH hbrush_y; //y轴画刷
HPEN hpen_z; //z轴画笔
HBRUSH hbrush_z; //z轴画刷
HPEN hpen_D; /路画笔
HPEN hpen_cls; //清屏画笔
HBRUSH hbrush_cls; //清屏画刷
HPEN hpen_GJ; //工件画笔
HBRUSH hbrush_GJ; //工件画刷

//公共方法部分
public:
CNC(void);
~CNC(void);
void CNC_GDI_DC(void); //初始化GDI绘图相关句柄
void CNC_GDI_CLS(void); //清屏并画工件
void CNC_GDI(void); //屏幕输出CNC状态
void CNC_X_进(void); //x轴操作
void CNC_X_退(void);
void CNC_Y_进(void); //y轴操作
void CNC_Y_退(void);
void CNC_Z_进(void); //z轴操作
void CNC_Z_退(void);
void CNC_COM(void); //COM口驱动信号输出
void CNC_DuiDao(void); //手动对刀设置原点
int CNC_G00(char x,int x_z,char y,int y_z,char z,int z_z); //G00指令实现
int CNC_G01(char x,int x_z,char y,int y_z,char z,int z_z,int f); //G01指令实现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NC控制.h"

int CNC_GDI_DL[440][780];

CNC::CNC(void)
{
//初始化
//屏幕显示参考坐标,整个三轴都以此点为偏移
CNC_GDI_X=30;
CNC_GDI_Y=20;
//为x,y,z轴坐标值及刀具位置坐标赋初值
CNC_GDI_X_x=CNC_GDI_X; //x轴宽度为900像素
CNC_GDI_X_y=CNC_GDI_Y;
CNC_GDI_Y_x=CNC_GDI_X_x+10; //y轴宽度为500像素
CNC_GDI_Y_y=CNC_GDI_X_y-10;
CNC_GDI_Z_x=CNC_GDI_Y_x-10; //z轴深度屏幕上无法表示出来
CNC_GDI_Z_y=CNC_GDI_Y_y+20;
CNC_GDI_D_x=CNC_GDI_Z_x+35; /具位置坐标
CNC_GDI_D_y=CNC_GDI_Z_y+25;
CNC_GDI_D_Z=0; //下刀深度初始化
int x,y;
for(y=0;y<440;y++)
for(x=0;x<780;x++)
{
CNC_GDI_DL[y][x]=0;
}

//////////////////////////////////////
//初始化原点
CNC_YS_X=CNC_GDI_D_x;
CNC_YS_Y=CNC_GDI_D_y;
CNC_YS_Z=CNC_GDI_D_Z;

}

CNC::~CNC(void)
{
// 释放资源
DeleteObject(hpen_x);
DeleteObject(hbrush_x);
DeleteObject(hpen_y);
DeleteObject(hbrush_y);
DeleteObject(hpen_z);
DeleteObject(hbrush_z);
DeleteObject(hpen_x);
DeleteObject(hpen_D);
DeleteObject(hpen_x);

}

void CNC::CNC_GDI_CLS(void)
{
// 为DC选择笔和笔刷
SelectObject(hdc, hpen_cls);
SelectObject(hdc, hbrush_cls);
// 绘制清屏矩形
Rectangle( hdc,0,0,900,550 );
// 为DC选择笔和笔刷
SelectObject(hdc, hpen_GJ);
SelectObject(hdc, hbrush_GJ);
// 绘制工件矩形
Rectangle( hdc,80,60,800,500 );
//绘制刀路
int x,y;
if(CNC_GDI_D_Z>0&&CNC_GDI_D_y>=60&&CNC_GDI_D_x>=70&&CNC_GDI_D_y<=500&&CNC_GDI_D_x<=850)
{
//记录刀路

CNC_GDI_DL[CNC_GDI_D_y-60][CNC_GDI_D_x-70]=CNC_GDI_D_Z;
}

for(y=0;y<440;y++)
for(x=0;x<780;x++)
{
if(CNC_GDI_DL[y][x]!=0)
{
SetPixel (hdc, x+70, y+60,RGB(0,0,255));
}
}

}

void CNC::CNC_GDI_DC(void)
{
//初始化绘图DC
CWnd * pWnd = AfxGetMainWnd();
HWND haha = pWnd->m_hWnd;
hdc = GetDC(haha); //这个DC为全局的
hpen_x=CreatePen(PS_SOLID,1, RGB(255,255,0));
hbrush_x=CreateSolidBrush(RGB(255,255,0));
hpen_y=CreatePen(PS_SOLID,1, RGB(0,255,0));
hbrush_y=CreateSolidBrush(RGB(0,255,0));
hpen_z=CreatePen(PS_SOLID,1, RGB(255,0,0));
hbrush_z=CreateSolidBrush(RGB(255,0,0));
hpen_D=CreatePen(PS_SOLID,1, RGB(0,0,255));
hpen_cls=CreatePen(PS_SOLID,1, RGB(0,0,0));
hbrush_cls=CreateSolidBrush(RGB(0,0,0));
hpen_GJ=CreatePen(PS_SOLID,1, RGB(128,255,255));
hbrush_GJ=CreateSolidBrush(RGB(128,255,255));

}

void CNC::CNC_GDI(void)
{
CNC_GDI_CLS();
// 为DC选择笔和笔刷
SelectObject(hdc, hpen_x);
SelectObject(hdc, hbrush_x);
// 绘制x轴框架
Rectangle( hdc,CNC_GDI_X_x,CNC_GDI_X_y,CNC_GDI_X_x+900,CNC_GDI_X_y+10 );
Rectangle( hdc,CNC_GDI_X_x,CNC_GDI_X_y+510,CNC_GDI_X_x+900,CNC_GDI_X_y+10+510 );
///////////////////////////////////////////////////
// 为DC选择笔和笔刷
SelectObject(hdc, hpen_y);
SelectObject(hdc, hbrush_y);
// 绘制y轴框架
Rectangle( hdc,CNC_GDI_Y_x,CNC_GDI_Y_y,CNC_GDI_Y_x+10,CNC_GDI_Y_y+540 );
Rectangle( hdc,CNC_GDI_Y_x+40,CNC_GDI_Y_y,CNC_GDI_Y_x+10+40,CNC_GDI_Y_y+540 );
///////////////////////////////////////////////////
// 为DC选择笔和笔刷
SelectObject(hdc, hpen_z);
SelectObject(hdc, hbrush_z);
// 绘制z轴框架
Rectangle( hdc,CNC_GDI_Z_x,CNC_GDI_Z_y,CNC_GDI_Z_x+70,CNC_GDI_Z_y+10 );
Rectangle( hdc,CNC_GDI_Z_x,CNC_GDI_Z_y+40,CNC_GDI_Z_x+70,CNC_GDI_Z_y+10+40 );
Rectangle( hdc,CNC_GDI_Z_x+30,CNC_GDI_Z_y+20,CNC_GDI_Z_x+40,CNC_GDI_Z_y+30);
}

void CNC::CNC_COM(void)
{
//从串口输出三轴步进电机驱动信号
}

void CNC::CNC_DuiDao(void)
{
//手动对刀设置原点
CNC_YS_X=CNC_GDI_D_x;
CNC_YS_Y=CNC_GDI_D_y;
CNC_YS_Z=CNC_GDI_D_Z;
}

void CNC::CNC_X_进(void)
{
//x轴进给一个单位
if(CNC_GDI_Y_x<(CNC_GDI_X+840))
{
CNC_GDI_Y_x+=1;
CNC_GDI_Z_x+=1;
CNC_GDI_D_x+=1;
CNC_GDI();
CNC_COM();
}
}

void CNC::CNC_X_退(void)
{
//x轴后退一个单位
if(CNC_GDI_Y_x>CNC_GDI_X+10)
{
CNC_GDI_Y_x-=1;
CNC_GDI_Z_x-=1;
CNC_GDI_D_x-=1;
CNC_GDI();
CNC_COM();
}
}

void CNC::CNC_Y_进(void)
{
//y轴进给一个单位
if(CNC_GDI_Z_y<(CNC_GDI_Y+460))
{
CNC_GDI_Z_y+=1;
CNC_GDI_D_y+=1;
CNC_GDI();
CNC_COM();
}
}

void CNC::CNC_Y_退(void)
{
//y轴后退一个单位
if(CNC_GDI_Z_y>(CNC_GDI_Y+10))
{
CNC_GDI_Z_y-=1;
CNC_GDI_D_y-=1;
CNC_GDI();
CNC_COM();
}
}

void CNC::CNC_Z_进(void)
{
if(CNC_GDI_D_Z<10)
{
CNC_GDI_D_Z+=1;
}
CNC_GDI();
CNC_COM();
}

void CNC::CNC_Z_退(void)
{
if(CNC_GDI_D_Z>0)
{
CNC_GDI_D_Z-=1;
}
CNC_GDI();
CNC_COM();
}

int CNC::CNC_G00(char x,int x_z,char y,int y_z,char z,int z_z)
{
//G00指令实现
int a,b,c;
CNC_GDI_D_Z=0;
for( a=1,b=1,c=1;a==1||b==1||c==1;)
{
if((x_z+CNC_YS_X)==CNC_GDI_D_x)
{
a=0;
} else if((x_z+CNC_YS_X)<CNC_GDI_D_x&&a==1)
{
CNC_X_退();
}else if((x_z+CNC_YS_X)>CNC_GDI_D_x&&a==1)
{
CNC_X_进();
}

if((y_z+CNC_YS_Y)==CNC_GDI_D_y)
{
b=0;
} else if((y_z+CNC_YS_Y)<CNC_GDI_D_y&&b==1)
{
CNC_Y_退();
}else if((y_z+CNC_YS_Y)>CNC_GDI_D_y&&b==1)
{
CNC_Y_进();
}

if((z_z+CNC_YS_Z)==CNC_GDI_D_Z)
{
c=0;
} else if((z_z+CNC_YS_Z)<CNC_GDI_D_Z&&c==1)
{
CNC_Z_退();
}else if((z_z+CNC_YS_Z)>CNC_GDI_D_Z&&c==1)
{
CNC_Z_进();
}
Sleep(10);

}

return 1;
}

int CNC::CNC_G01(char x,int x_z,char y,int y_z,char z,int z_z,int f)
{
//G00指令实现
int a,b,c;
for( a=1,b=1,c=1;a==1||b==1||c==1;)
{
if((x_z+CNC_YS_X)==CNC_GDI_D_x)
{
a=0;
} else if((x_z+CNC_YS_X)<CNC_GDI_D_x&&a==1)
{
CNC_X_退();
}else if((x_z+CNC_YS_X)>CNC_GDI_D_x&&a==1)
{
CNC_X_进();
}

if((y_z+CNC_YS_Y)==CNC_GDI_D_y)
{
b=0;
} else if((y_z+CNC_YS_Y)<CNC_GDI_D_y&&b==1)
{
CNC_Y_退();
}else if((y_z+CNC_YS_Y)>CNC_GDI_D_y&&b==1)
{
CNC_Y_进();
}

if((z_z+CNC_YS_Z)==CNC_GDI_D_Z)
{
c=0;
} else if((z_z+CNC_YS_Z)<CNC_GDI_D_Z&&c==1)
{
CNC_Z_退();
}else if((z_z+CNC_YS_Z)>CNC_GDI_D_Z&&c==1)
{
CNC_Z_进();
}
Sleep(f);

}
return 1;
}

网友A(2017-12-03):
这是51单片机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