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i2c+ds18b20+1602 时钟温度 可报警

楼主(2015-01-11):
刚在实验板上做的,时钟可走,上下温度报警可调。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有高手看到的话,希望能指点一下:i2c貌似不可以保存ds1302的时钟!上下报警温度可调,用24c02可以保存数据,但是ds1302里面的时钟就不可以了。?!

实验板ds1302 i2c ds18b20 1602.rar

楼主:
已经弄好了,原来是在主函数里面加入了1302的初始化,所以数据保存不了,每次进来都初始化了!!  调试了大半天,如果觉得好的话,给个赞哈!!

实验板ds1302 i2c ds18b20 1602.r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弄好了,原来是在主函数里面加入了1302的初始化,所以数据保存不了,每次进来都初始化了!!  调试了大 ...

右上角的11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的11是啥意思?

日期! 11号,今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期! 11号,今天

有时设计这些版式确实很头疼,
这样格式会更好些,参考下:
2015-01-11  21.2
22:38:44 T:15~28

or

15-01-11 w7 21.2
22:38:44 T:15~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设计这些版式确实很头疼,
这样格式会更好些,参考下:
2015-01-11  21.2

好的!

网友B:
谢谢楼主的给力分享。。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设计这些版式确实很头疼,
这样格式会更好些,参考下:
2015-01-11  21.2

http://www.51hei.com/bbs/dpj-30518-1.html
重新更改了一下版式!

楼主:
根据建议重新排了一次格式!在c51+ds1302+i2c+ds18b20+1602 时钟温度报警器这个帖子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C(2015-03-05):
什么情况

网友D:
必须要点赞啊

网友E(2016-04-25):
给力给力

网友F(2017-01-22):
论坛分数不够,偶然看到你这个程序,现在也在学习单片机,从简单的51开始,想自己做一个显示时间和温度的程序,温度和时间单独显示能够实现,同时写到一个程序中就会发现温度已经没有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源程序共享一下

网友G(2017-12-23):
烧写进去后lcd上的数字不停的变换

网友H:
我这几天都在找这个。等我分数够了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