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无线话筒

楼主(2015-01-11):
很简单,没有几个元件。只不过在频率调试的时候比较费劲。因为FM收音机的频率范围很窄,88Mhz~108MHz,所以LC的频率,我拿纸算了很多遍,线圈的长度,截面积,线的直径,算出电感量和发射频率。
位置摆放好了,收听很清楚,但是抗干扰能力不太好。MIC的灵敏度很高,发射距离应该在10米内。

网友A:
前几年做了几次都没成功

网友B(2015-12-23):
赞,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C:
有电路图吗?能给下?

网友D(2016-01-23):
这东西又复活啦

网友E:
工作原理图留下就更好了

网友F(2016-07-20):
  用什么 播放声音

网友G:
哈哈~以前大学做过好几个无线话筒,后来用数字电路做了一个立体声的FM调频发射器,现在还珍藏着

网友H(2017-01-17):
这个可以

网友I:
我也做过,效果不理想

网友J(2017-04-06):
是不是窃听器啊

网友K:
这种不做也罢。跑频厉害,用TA7335做简单不跑频

网友L:
请问天线是自己DIY的还是现成的

网友M(2017-09-25):
求原理图

网友N(2017-10-27):
可以把原理图发一下么!

网友O:
我做过一个《无线电》上的
也是两个管子的
一个9014
另一个9018
9018效果不大好
换成D-40后
最远达到800米

网友P:
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容易跑频

网友Q(2018-08-21):
如果有跑频问题的话,可以用晶振锁定频率

网友R(2018-11-06):
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S(2020-03-26):
好像没有D-40这种三极管

网友T(2021-08-12):
以前做个很多,没有几个理想的,用面包板更不稳定

网友U:
用电感电容震荡电路的通常都不稳定,手一靠近就跑频,做过一个用变容二极管和陶瓷震荡器的,手摸电路板都不跑

网友V:
这个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频率稳定性不好,晶振稳频的还可以

网友W(2021-10-21):
电感用高频蜡封住效果会好点

网友X:
我以前做过 一节五号电池 发射距离三五十米  换成贴片元件抗干扰好点  用手握住不碰元件也可以发射

网友Y(2021-11-25):
这个小时候玩过,那时很天真

网友Z:
看似简单,做起来不容易,电感的调试很重要,最好用无感材料(竹筷之类的非金属材料)调节电感。

网友AA:
这种没什么实际作用,手碰到天线就会改变频率

网友AB:
超再生的发射电路,用频谱仪把谐振的波形调到合适点就可以了,但会有沙沙的超再生电流声音。。。

网友AC:
哈哈,小时候做过

网友AD(2022-01-03):
小时候做过,声音清晰没问题,但不能碰,一碰频率就变了。

网友AE:
多年前折腾过,买了好多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