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intf输出问题

楼主(2015-01-11):
printf,我们平时在用的时候没感觉这个命令有什么缺点,但是printf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在双引号里面加’\n’printf只有在遇到’\n’的时候才输出,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1.有输出,系统结束自动加\n
int main(){
printf(“hello”);
return 0;
}
2. 有输出,强制刷缓存
int main(){
printf(“hello”);
fflush(stdout);
while(1);
return 0;
}
3.有输出,缓存区满了输出
int main(){
while(1)
printf(“hello”);

return 0;
}
4.没有输出,程序未结束,没有’\n’
intmain(){
printf(“hello”);
while(1);
return 0;
}
我们一般用的时候都是把printfscanf一起用,像这样
printf(“输入:”);
scanf(“%d”,&i);
或者这样:
printf(“输入:”);
c = getchar();
这两种情况都是有输出的,原因是scanf getchar()处理了’\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