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315+mega8+TDA2822耳放制作 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5-01-12):
     下面这个就是我做的耳机放大器。来来回回做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吧。采用刘军师兄以前做过的HIFI耳放的方案,用数字音量调节,而且带频谱显示。
       硬件电路上主要由PT2315+mega8+TDA2822三个芯片来完成。PT2315是一个数字音量调节芯片,用IIC总线控制,它和CD3315是兼容的(刘军的方案就是用CD3315做的,他极力推的),TDA2822是一个功放芯片,支持低压工作,最低到1.8V也行(强啊!)。用电脑USB5V供电最大输出能达到1W,而且是双声道的,一般在宿舍听是完全足够的了。

    而频谱分析则直接用我之前已编好的FFTOK了。就用Mega8,价廉物美,贴片封装,体积小,超级好用,呵呵。程序从mega16直接拿到mega8就行了,一点也不用修改。在显示上,还是用上了12864液晶,用它的原因是它好控制,占用IO小,3条线就行了,而且显示够直观,它有一个缺点是在显示频谱时有那么一点重影,但一般也不会注意到的。晶振用的是16M,频谱看起来还比较实时,打算是用个72MSTM32来做的,做成的话爽死了~~。不过现在看来,mega8也不错嘛。
  红外摇控的型号是KD29,解码很容易,花半个小时就可以把上面的26个按键全部解码了,而且不用像其他按键那样要消抖什么来的,用起来感觉很好。以后设计电路都不用加按键,拿个摇控算了,呵呵。板子的大小是10cm*8cm,还是挺袖珍的,用起来不会太占用空间。
       TDA2822PDF上说的失真度为0.2%,事实上听起来也是音质还是不错的。而那个PT2315数字音量调节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它还支持左右声道的平衡调节,高音调节,重低音调节和噪声抑制。拿个稍好一点的音箱来听听,效果确实非常不错D,由其是那个重低音调节~~
       但这个功放有一小问题,就是静态时,有一点小噪声,搞了很久,但还是不能消除掉,后来网友建议是在TDA2822输 入端并个小电容,试了一下,确实是改善了一些。后来,我突然想到了用频谱来分析它的噪声,惊讶发现,我的电脑的输出原来是有那么大噪声的。首先我没接音频 线到耳放,也就是测试的是硬件前级本身的静态噪声,频谱线都是很短,说明前端电路的噪声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当我插上电脑连过来的音频线后,即使电脑没放 乐,调到静音,但是频谱还是增大了很多。这一下就搞明白了原来我的电脑噪音还是不小的!!!于中我又换了个MP3作信号源,噪音立刻小了。但最终还是有的一些,用耳贴到喇叭去就可以听见,可能是电脑USB供电纹波的原因吧,也可能是我的滤波做得不够好吧。但是也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么一小点噪声,不是专心贴着耳朵去听也是听不到的。

  看看图片吧。。。

    正面

     背面

   全套装备

   主界面

  硬件静态(没连音频线时)测试,频谱线很短

   连了音频线后,电脑静音输出,但频谱线仍很高

   正播:单身情歌

网友A(2018-01-18):
好東東呀

网友B(2018-04-15):
楼主老师,用TDA2822还hifi?,这个IC 0.45元1片.可以用TDA1521来推喇叭

网友C(2020-01-16):
师傅你好。请教PT2315总线控制怎么接?

网友D(2020-04-16):
音响比较熟,硬件方面多点。

网友E:
HiFI玩厚膜或者分立元件吧,2822不行的

网友F(2023-03-21):
你好 麻烦程序 等祥细制作资料可网盘分享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