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程序在AT89c52芯片上使用正常,移植到AT89C2051就有问题

楼主(2015-01-12):
                                                                                                    下午在做测试软件(关于数据采集串口输出的)时发现AT89C2051仿真,使用芯片时却一直不正常工作,有串口输出,但是输出一个固定的数据。首先,确认是否硬件问题,后仔细查找后确实有问题,AT89C2051的P1. 0和P1.1在做输入口时要加外部上拉,硬件电路没有加然后加上,问题依旧存在。接着,确认是否是软件问题,经过测试AD的中断时有时无,人为的加中断信号,中断确实能进入,排出中断处理程序的问题,是对AD芯片的操作问题(中断信号时有时无),但是此AD芯片的子程序在AT89c52芯片上使用正常,移植到AT89C2051就有问题(疑惑啊?),在AT89C2051中的程序移植到AT89c52芯片的板子上居然是好用的(更加疑惑)。。。。。。
    快下班时发现烧写程序的代码长度到7FF就没有了,我的代码长度要到8B0啊?眼前一闪!问题找到,代码长度溢出。重新删减程序,将代码长度减到7F0,再次烧程序,测试OK通过!
    一直使用大容量的单片机,一不小心就将代码敲过了,教训啊!

网友A(2018-02-02):
我这里为什么没有超过但是还是IO口不正确,尤其是外部中断0,无论查询还是中断都是不行,下载才36个字节

网友A:
#include <at892051.h>  sbit P32 = P3^2; sbit P37 = P3^7;  void init_INT0() {     IT0 = 1;     EA = 1;     EX0 = 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P37 = ~P37;     }  void main() {     P3 = 1;     init_INT0();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