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调试详解及其注意事项

楼主(2015-01-12):
1. H-JTAG介绍:
      H-JTAG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的调试代理软件,功能和流行的MULTI-ICE类似。H-JTAG包括三个工具软件:H-JTAG SERVER,H-FLASHER和H-CONVERTER。其中,H-JTAG SERVER实现调试代理的功能,H-FLASHER实现了FLASH烧写的功能,H-CONVERTER则是一个简单的文件格式转换工具,支持常见文件格式的转换。
H-JTAG的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H-JTAG支持所有基于CORTEX-M3,ARM7,ARM9和XSCALE芯片的调试,并且支持大多数主流的ARM调试软件,如ADS、RVDS、IAR和KEIL/MDK。通过灵活的接口配置,H-JTAG可以支持WIGGLERSDT-JTAG,用户自定义的各种JTAG调试小板和H-JTAG USB高速仿真器。同时,附带的H-FLASHER烧写软件还支持常用片内片外FLASH的烧写。使用H-JTAG,用户能够方便的建立一个简单易用的ARM调试开发平台。H-JTAG的功能和特点总结如下:
(1)支持RDI 1.5.0 以及1.5.1;
(2)支持 所有CORTEX-M3,ARM7,ARM9和XSCALE芯片;
(3)支持THUMB 以及ARM 指令;
(4)支持LITTLE-ENDIAN 以及BIG-ENDIAN;
(5)支持SEMIHOSTING;
(6)支持WIGGLER, SDT-JTAG,自定义JTAG调试板和H-JTAG USB仿真器;
(7)支持WINDOWS 9.X/NT/2000/XP/VISTA;
(8)支持常用片内FLASH, NOR FLASH和NAND FLASH芯片的编程烧写;
(9)支持LPC1700/2000,AT91SAM,LUMINARY和STM32F系列的片内FLASH自动下载;
2.H-JTAG调试/烧写结构
       H-JTAG支持ARM公司的RDI接口。通过RDI接口,H-JTAG能够支持大多数主流的ARM调试软件。
调试的结构如图1-2所示。
         调试软件(AXD/RVDS/IAR/KEIL)通过RDI接口与H-JTAG SERVER进行交互。H-JTAG SERVER通过并口/USB连接JTAG仿真器。H-JTAG提供了灵活的JTAG接口设置,同时支持并口及USB接口仿真器。通过设置,H-JTAG可以支持不同类型的JTAG调试板,例如流行的WIGGLER,SDT-JTAG,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自定义的JTAG调试板。除了调试,用户还可以通过H-FLASHER将程序和数据烧写/下载到FLASH芯片中去。目前,H-FLASHER支持的常见的片内和片外FLASH芯片。随着软件的更新和升级,H-FLASHER支持的芯片类型也会不断的增加。在执行FLASH烧写时,H-FLASHER与H-JTAG SERVER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烧写FLASH时,H-FLASHER与H-JTAG的连接交互和调试的时候十分类似。H-FLASHER通过RDI接口与H-JTAG SERVER进行交互,以访问和控制目标开发板。根据用户提供的配置文件,H-FLASHER最终完成FLASH烧写工作。
3.H-JTAG支持的ARM内核
      H-JTAG支持常见的ARM内核的调试与烧写。具体请参考下面的列表:
CORTEX-M3、ARM7TDMI、ARM7TDMI-S、ARM720T、ARM740T、ARM9TDMI、ARM920T、ARM922T、ARM940T、ARM926EJ-S、ARM946E-S、ARM966E-S、ARM1136、ARM1176、PXA21X、PXA25X、PXA27X、 PXA3XX、IXP4XX
特别注意:该电缆不可太长,否则下载程序速度上不去且调试不稳定,经常出错!
选配:如手头没有并口延长线,可说明在加一条并口电缆(价格:10元)
5.下载调试软件:
建议使用H-JTAG V0.6.3 进行调试

6.仿真器的详细使用请在安装完上面的软件后,仔细阅读中文使用手册,下面是简要的使用步骤,仅供参考:
(1)LPT JTAG设置
(2)设置并口地址
(3)设置调试目标
(4)添加芯片ID
(详见:配置使用说明书)
使用H-JTAG调试LPC2138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启动H-JTAG后点击下图中Detect target图标查找芯片:
成功后,点击上图中的"F"的按钮 出现下图:
在Flash Selection点击NXP选中LPC2103,点击Configuration如下图所示:
在ExtXTAL(HMZ)项目中填写晶振频率,别的项目空着
点击Programming项,如下图:点击CHECK按钮就完成了对FLASH的检测
常见问题:
  • 用H-JTAG下不进程序到FLASH,或者下进去是运行是错误的,为什么?
解决方法:
请勾选“Auto Download"选项
  • 如果您计算机上的并口不是系统默认的并口,请设置好并口,设置方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