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掉可恶的变态的internet explorer图标

楼主(2015-01-12):
现象:在装一些软件或是游戏的时候会携带一些不明的阴毒的插件,比如今天鱼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情况,安装完某些软件以后,在桌面上就会看到多了两个internet explorer图标,其中一个是可以直接删掉的,而另外一个超级变态的internet explorer图标则很难删除,右键单击该变态图标你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对右键只有这三个图标,让人恨的牙疼。
解决方案:
1.进入安全模式后看是不是能删除,就鱼本人来说,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行的。
2.在【开始】→运行输入regedut.exe→进入注册表 依次打开左边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看看下面是不是只有有四个子文件(1f4de370),(450D8FBA)(645FF040)(e17d4fc0)(子文件开头几个字母)。其他多出来的文件删掉就行了。鱼试着用了下,但问题没解决。
3.先用安全卫士360修复ie,然后在运行中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选择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s,进入之后,在左边一栏中展开看每一项是否只有一项且键值未设置的注册信息,直接删除就行,由于每台机子安装的系统及软件不一样,所以你桌面出现的 ie图标注册表键值也不一样,仔细看一下,应该能找到,删除就行了。然后关闭注册表刷新桌面即可。鱼试着用了下,但问题还是没解决。
4.桌面---点鼠标右键---运行桌面清理向导----把删不掉的Internet Explorer选上---确定----删掉。但鱼要声明一点的是并不是每一台机器都能显示桌面清理向导的,那么怎么才能显示呢,下面鱼教给大家具体方法吧。
    1)组策略方法: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依次找到"用户配置"-"管理模板"-"桌面"然后在右边找到"删除桌面清理向导"双击它,将此改为"已禁用"或者是"未配置"即可. 鱼强烈的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是鱼本人亲自实践过的,很简单也很有效,至于是用“已禁用”还是用“未配置”则要根据你自己本身的情况来说了,如果你原来是“未配置”则选择“已禁用”,如果你原来是“已禁用”则选择“未配置”,呵呵 很简单吧。下面的这个方法我没有实践过,列出来仅供大家学习参考吧。
    2).注册表方法:在开始运行中输入下面的命令即可.cmd/kregdelete"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vNoDesktopCleanupWizard/f或者运行cmd/kregdelete"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f 然后再开始运行里cmd/ktaskkill/f/imexplorer.exe&explorer.exe刷新一下桌面 最后在桌面空白处单击右键点排列图标右看看是不是出现了桌面清理向导了 之后你运行一下,点击下一步,找到要删除图标打勾,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