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将超星的PDG文件转化为PDF文件

楼主(2015-01-12):
    用超星阅览器阅读PDG格式的图书,需要一页一页地翻,很不方便,同时对于在本校图书馆下载的超星图书,图书过期之后又必须重新下载;而且对于超星图书馆的图书,下载完毕后,往往从这个电脑copy到另外一个电脑就打不开了(这是超星为防止copy而设置的防盗机制)。也就是说超星图书往往是跟注册用户有关系,而且跟电脑的机器码也有关系。这样一来,一本书就只能在一台电脑上查看,根本无法随身携带,更谈不上共享和传播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pdf的好处了。为了便于保存、阅读和打印,我们需要将其转换为PDF格式的文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利用PDF虚拟打印机的方法进行转换。本人就是采用的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7.0版本的pdf虚拟打印机将超星文件一个个转化过来的,速度很快,也很方便。
        转换的方法如下(本人亲自用过,保证没问题):
       (1)必须保证你的电脑安装了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7.0版本或者更高的版本。超星软件我用的是浩瀚图书馆版4.0.
       (2)在打印之前必须先更改打印机设置。打开“控制面板”----“打印机和传真”----将“Adobe Pdf”打印机的名字改为“Adobe”即可。【为什么这么改其实很简单的,原因就是超星已经针对性的对于名称为Adobe Pdf”的打印机进行了阻止,所以你改成另一个名字,它就无能为力了,是不是很弱智呀 ,嘎嘎 。。。。其实你把名字改成别的名字也是完全可以的,这里我们将其重命名为“Adobe”】
      (3)打开你需要打印的超星书籍第一页,点右键选择“打印....”,在弹出的打印设置对话框中,打印范围选择“从当前页开始打印”,并在框中输入页码1(一般默认页码1,不需要输入);在打印页码中输入你下载的该超星文件的文件总个数(一般要比总文件个数大,页码大一些没关系,英文它只是不断重复打印空白页,最好也只是比原来的书多一页空白而已)。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
     (4)在弹出的打印对话框中选择adobe打印机,点击确定,然后选择打印文件的存储位置就开始打印了。
      这样一本超星书就完全变成了一个pdf文件,u  can  enjoy it now。

    这是网上提供的另外一种方法,发出来共享一下。

    前几天电脑里存的正在用来写作参考的超星图书集体过期,而正好暑假在家,无法上教育网再行下载,于是就更加想念超星转pdf的方法。综合网上介绍,自己动手实践,终于将超星图书转pdf打印成功。特拼凑一傻瓜贴共享与园内各学友。
第一步,安装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或更高版本。我用的是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第二步,下载SsReader超星浏览器。据说3.8-4.0版本均可。我现在用的是4.0图书馆版本的。
第三步,安装前述浏览器。打开超星图书。
第四步,打印方法:
一:添加打印机
    1、开始-〉控制面板-〉打印机和传真-〉添加打印机-〉下一步-〉选择“连接到此计算机的本地打印机”的复选框,不选择“自动检测...”。
    2、下一步-〉下一步-〉“安装打印机软件”,“厂商”的下拉框选择"HP"项,这时在右边的打印机列表框里列出“HP”所有驱动程序,找到"HP laserJet IIID PostScript Cartridge v52.2"或者你选择名称里带有"PostScrip"字样的都可以。
    3、下一步-〉(将它作为默认打印机)下一步-〉下一步-〉完成。
到这里你的打印机文件夹里就多了一个带有"PostScrip"字样的打印机。
二、打印
    1、打开一本超星图书
    2、打印-〉填打印页数(在章节目录那里获得大致页数(如目录中全书共358页,你最好填写400页右),不一定要提供准确的页数,多了,它会对最后一页重复打印的,做好pdf格式之后将之删除就可以了。)
    3、选择刚才安装好的打印机,在查找打印机按钮下面,选中”打印到文件“复选框。打印-〉(这时会跳出一个输入框,在里面填入你要把文件放那里的详细路径,例如:D:\pdf文档\法律与革命.PS ,不过千万要记住,别把扩展名写错了,一定要写上PS哦,否则会认不出来的。
第三:创建pdf文件
    1、找到上步打印的ps文件,默认在C:\Program Files\SSREADER36\History,当然如果你按前述填写了完整的保存路径的(例如:D:\pdf文档\法律与革命.PS ),那就会在你自定义的文件夹中(如D:\pdf文档\)。
    2、双击“法律与革命.PS”文件,其会自动生成pdf文档。
至此,一般的图书均会转换成功。

    好了,下一讲我将教大家如何突破超星每月1000页的打印限制,吼吼,低调、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