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常见ERC检查错误

楼主(2015-01-12):
       在DXP 中进行原理图设计进行ERC检测,也就是编译。经常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Un-Designated Part ...
原因:元件名字未定义
解决方法是:双击该元件,然后给他定一个在图中独一无二的名字。常见的问题是里面的?变成一个数字即可。
2.Duplicate Component Designators ..
原因:元件有重名的
解决方法:改名字。
3.FLoating Net Label ...
原因:浮空的网络标号【网络标号没有连到相应的管脚】
解决方法:网络标号要放到引线上,放在管脚上不管用,记得红叉叉要放到引线上。
4.Unconnected line ... to ...
原因:可能是指总线上没有标号【未连接】
解决方法:总线上放上标号,或是仔细检查下该引线有没有断掉
5.Adding items to hidden net GND
原因:这里是指在GND上有隐含的管脚
解决方法:暂时没有遇到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VCC隐含管脚,一定要在电路中有VCC Label,
如果电路中普遍用的是5V,就需要将之改过来
     在转为PCB时,记得一定要查看元件清单中的元件封装,每个元件都必需都有的。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