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5-01-12):
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之后,方向单一了,但是大小(电流强度)还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这种脉动直流一般是不能直接用来给无线电装供电的。要把脉动直流变成波形平滑的直流,还需要再做一番“填平取齐”的工作,这便是滤波。换句话说,滤波的任务,就是把整流器输出电压中的波动成分尽可能地减小,改造成接近恒稳的直流电。

电容滤波

  电容器是一个储存电能的仓库。在电路中,当有电压加到电容器两端的时候,便对电容器充电,把电能储存在电容器中;当外加电压失去(或降低)之后,电容器将把储存的电能再放出来。充电的时候,电容器两端的电压逐渐升高,直到接近充电电压;放电的时候,电容器两端的电压逐渐降低,直到完全消失。电容器的容量越
大,负载电阻值越大,充电和放电所需要的时间越长。这种电容带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正好可以用来承担滤波的任务。

  5-9是最简单的电容滤波电路,电容器与负载电阻并联,接在整流器后面,下面以图5-9a)所示半波整施情况说明电容滤波的工作过程。在二极管导通期间,e2 向负载电阻Rfz 提供电流的同时,向电容器C充电,一直充到最大值。e2 达到最大值以后逐渐下降;而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然变化,仍然保持较高电压。这时,D 受反向电压,不能导通,于是Uc便通过负载电阻Rfz 放电。由于CRfz 较大,放电速度很慢,在e2 下降期间里,电容器C上的电压降得不多。当e2 下一个周期来到并升高到大于Uc时,又再次对电容器充电。如此重复,电容器C两端(即负载电阻Rfz :两端)便保持了一个较平稳的电压,在波形图上呈现出比较平滑的波形。图5-10a)(b)中分别示出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时电容滤波前后的输出波形。

显然,电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输出波形越趋于平滑,输出电压也越高。但是,电容量达到一定值以后,再加大电容量对提高滤波效果已无明显作用。通常应根据负载电用和输出电说的大小选择最佳电容量。表5-2 中所列滤波电容器容量和输出电流的关系,可供参考。 电容器的耐压值一般取 的15倍。

表5-3中列出带有滤波器的整流电路中各电压的关系。 表一、

输出电流2A左右1A左右0.5-1A左右0.1-0.5A100-50mA50mA以下
滤波电容4000u2000u1000u500u200u-500u200u

  采用电容滤波的整流电路,输出电压随时出电流变化较大,这对于变化负载(如乙类推挽电路)来说是很不利的。

二、电感滤波

  利用电感对交流阻抗大而对直流用抗小的特点,可以用带铁芯的线圈做成滤波器。电磁滤波输出电压较低,相输出电压波动小,随负载变化也很小,适用于负载电流较大的场合。

三、复式滤波器。

  把电容按在负载并联支路,把电感或电阻接在串联支路,可以组成复式滤波器,达到更佳的滤波效果口这种电路的形状很象字母π,所以又叫π型滤波器。

  图512所示是由电磁与电容组成的LC滤波器,其滤波效能很高,几乎没有直流电压损失,适用于负载电流较大、要求纹波很小的场合。但是,这种滤波器由于电感体积和重量大(高频时可减小),比较笨重,成本也较高,一般情况下使用得不多。

由电阻与电容组成的RC滤波器示于图513中。这种复式滤波器结构简单,能兼起降压、限流作用,滤波效能也较高,是最后用的一种滤波器。上述两种复式滤波器,由于接有电容,带负载能力都较差.

网友A(2016-11-09):
滤波电路总结

网友B(2019-03-02):
讲得精彩

网友C:
感谢讲解,值得学习

网友D: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E:
很好,学习学习研究

网友F:
感谢讲解,感谢感谢

网友G(2019-06-05):
讲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