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接在电机左边的三极管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连接在电机左边的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A(2015-01-12):
多级驱动,增大输出功率。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第一个信号放大   第二个作开关管  总体是实现小信号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D:
因为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电流很小,不能驱动大功率的器件,就需要一些外围电路进行功率放大,楼上的都正解,我建议你好好看看三极管的知识,毕竟三极管是基础电子器件很多地方都用的到。

网友E(2015-04-11):
三极管是属于放大作用的,有大功率以及小功率的放大

网友F:
楼上对极了

网友G:
好听点可以叫IO缓冲,通俗点就是为了增加输出端口的驱动能力,另一个作用就是在非隔离电路中电平匹配,低压控制高压。

网友H:
驱动开关管,之后开关管在控制电机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