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通用IO口的操作

楼主(2015-01-12):
与GPIO相关的寄存器
STM32F10x处理器公有7个IO端口:A、B、C、D、E、F、G,每个端口上有16个引脚。
每个IO端口都有2个32位的配置寄存器,2个32位的数据寄存器(input  output),一个32位的置位/复位寄存器,一个16位的复位寄存器,一个32位的锁定寄存器。
具体有:
端口配置寄存器低位 GPIO_CRL
端口配置寄存器高位 GPIO_CRH
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 GPIO_IDR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GPIO_ODR
端口位置位/复位寄存器 GPIO_BSRR
端口位复位寄存器   GPIO_BRR
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 GPIO_LCKR
事件控制寄存器        EVCR
复用重映射和调试I/O配置寄存器 MAPR
外部中断线路0-15配置寄存器    EXTICR
这些寄存器在系统头文件stm32f10x.h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OD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_TypeDef;
/**
  * @brief Alternate Function I/O
  */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EVCR;
  __IO uint32_t MAPR;
  __IO uint32_t EXTICR[4];
  uint32_t RESERVED0;
  __IO uint32_t MAPR2;
} AFIO_TypeDef;
/**
端口引脚的设置
l引脚原理图
l可以设置的状态
l不同状态相关寄存器的设置值
l程序设计时不同状态引用的宏定义
函数
与GPIO相关的函数:在stm32f10x_gpio.h中进行了声明
1.void GPIO_DeInit(GPIO_TypeDef* GPIOx);//IO缺省值初始化函数
2.void GPIO_AFIODeInit(void);//初始化复用功能寄存器为初始化值
3.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使用GPIO_InitStruct中的参数对IO口进行初始化
4.void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把GPIO_InitStruct中的每个参数按缺省值填入
5.uint8_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读取指定端口引脚的输入
6.uint16_t GPIO_ReadInputData(GPIO_TypeDef* GPIOx);读取指定端口的输入
7.uint8_t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读取指定端口引脚的输出
8.uint16_t GPIO_ReadOutputData(GPIO_TypeDef* GPIOx);读取指定端口的输出
9.void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设置指定端口引脚的位
10.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清除指定端口引脚的位
11.void GPIO_Write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BitAction BitVal);设置或清除指定的数据端口为
12.void GPIO_Writ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PortVal);向指定的端口写入数据
13.void GPIO_PinLock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锁定端口引脚的设置寄存器
14.void GPIO_EventOutput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选择端口引脚作为事件输出
15.void GPIO_EventOutput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使能 或失能事件输出
16.void GPIO_PinRemapConfig(uint32_t GPIO_Remap,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改变指定管脚的地址映射
17.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选择端口引脚用作外部中断线路
18.void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uint32_t GPIO_ETH_MediaInterface);选择以太网的接口
外设初始化和设置操作过程
1、在主应用文件中,声明一个PPP_InitTypeDef结构体类型 ,如PPP_InitTypeDef   PPP_InitStructure;
这个PPP_InitTypeDef结构体已经在PPP对应的头文件中进行了定义。
可以看到这个结构体中有3个元素。管脚、端口速度、端口模式
2、为变量PPP_InitStructure的各个结构成员填入允许的值。
   采用两种方式:
PPP_InitStructure.member1=val1;
PPP_InitStructure.member2=val2;
PPP_InitStructure.memberN=valN;
以上步骤可以合并在同一行里,用于优化代码大小:
PPP_InitTypeDef  PPP_InitStructure={val1,val2,……valN}
仅设置结构体中的部分成员:这种情况下,用户应当首先调用函数PPP_SturcInit( )来初始化变量PPP_InitStructure,然后再修改其中需要修改的成员。这样可以保证其他成员(多为缺省值)被正确填入。
PPP_StructInit (&PPP_InitStructure);
PPP_InitStructure.memberX=valX;
PPP_InitStructure.memberY=valY;
3、调用函数PPP_Init( )来初始化外设PPP。
4、在这一步,外设PPP已被初始化。可以调用函数PPP_Cmd( )来使能之。
   PPP_Cmd(PPP,ENABLE);
注意:
1、在设置一个外设之前,必须调用以下一个函数来使能它的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PPPx,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PPPx,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PPx,ENABLE);
具体应该调用那个函数看下图
2、可以调用函数PPP_DeInit(PPP)来把外设PPP的所用寄存器复位为缺省值
3、在外设设置完成后,继续修改它的一些参数,可以参照如下步骤:
  PPP_InitStructure.memberX=valx;
  PPP_InitStructure.memberY=valy;
PPP_Init(PPP,&PPP_InitStructure);
总结
如何将GPIOA设置成浮动输入模式
下面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循环点亮如图的三个发光二极管。
在模板的文件中新建一个文件夹led.
在MDK中新建led.h和led.c文件
Led.c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led.h"
   /*
   函数名:LED_GPIO_Config
   描述:  配置LED用到的I/O口
   输入 : 无
   输出:  无
   */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选择要控制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C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开启GPIOC的外设时钟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关闭所有的led
       }
Led.h文件如下: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stm32f10x.h"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define LED1(a) if(a)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调用置位和复位函数函数
#define LED2(a) if(a)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define LED3(a) if(a)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也可以调用void GPIO_Writ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PortVal);向指定的端口写入数据
#define LED1(a) if(a) GPIO_Write(GPIOC,0xfffb );\
               else   GPIO_Write(GPIOC,0xffff )
#define LED2(a) if(a) GPIO_Write(GPIOC,0xfff7 );\
               else   GPIO_Write(GPIOC,0xffff )
#define LED3(a) if(a) GPIO_Write(GPIOC,0xffef );\
               else   GPIO_Write(GPIOC,0xffff )
*/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endif
在main.c文件中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void Delay(vu32 nCount);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while(1)
       {
        LED1(ON);
        Delay(0x0fffef);
        LED1(OFF);
        LED2(ON);
        Delay(0x0fffef);
        LED2(OFF);
        LED3(ON);
        Delay(0x0fffef);
        LED3(OFF);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nCount!=0;nCount--);
}
打开stm32f10x_conf.h文件,将不需要的头文件注释掉
/* Includes ------------------------------------------------------------------*/
/* Uncomment/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nable/disable peripheral header file inclusion */
//#include "stm32f10x_adc.h"
//#include "stm32f10x_bkp.h"
//#include "stm32f10x_can.h"
//#include "stm32f10x_cec.h"
//#include "stm32f10x_crc.h"
//#include "stm32f10x_dac.h"
//#include "stm32f10x_dbgmcu.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stm32f10x_fsm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include "stm32f10x_pwr.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rtc.h"
//#include "stm32f10x_sdio.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wwdg.h"
//#include "misc.h" /* High level functions for NVIC and SysTick (add-on to CMSIS functions) */
“编译”----“debug”
运行结果如下图
具体的代码分析如下:
在led.c文件中定义了一个函数,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作用是对端口进行初始化。
初始化设置的步骤,就像前面说明的那样。
1、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对于GPIO_InitTypeDef这个结构体在stm32f10x_gpio.h头文件中做了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GPIO_Pin;             /*!< Specifies the GPIO pins to be configur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value of @ref GPIO_pins_define */
  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 Specifies the speed for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Speed_TypeDef */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 Specifies the operating mode for the selected pin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GPIOMode_TypeDef */
}GPIO_InitTypeDef;
包含3个不同类型的成员,引脚、速度、模式。
2、然后是对这3个成员赋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选择要控制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其中引脚的选项在stm32f10x_gpio.h中是如下定义的,
/** @defgroup GPIO_pins_define
  * @{
  */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 Pin 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                 ((uint16_t)0x0002)  /*!< Pin 1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2                 ((uint16_t)0x0004)  /*!< Pin 2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3                 ((uint16_t)0x0008)  /*!< Pin 3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4                 ((uint16_t)0x0010)  /*!< Pin 4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5                 ((uint16_t)0x0020)  /*!< Pin 5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6                 ((uint16_t)0x0040)  /*!< Pin 6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7                 ((uint16_t)0x0080)  /*!< Pin 7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8                 ((uint16_t)0x0100)  /*!< Pin 8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9                 ((uint16_t)0x0200)  /*!< Pin 9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0                ((uint16_t)0x0400)  /*!< Pin 1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1                ((uint16_t)0x0800)  /*!< Pin 11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2                ((uint16_t)0x1000)  /*!< Pin 12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3                ((uint16_t)0x2000)  /*!< Pin 13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4                ((uint16_t)0x4000)  /*!< Pin 14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5                ((uint16_t)0x8000)  /*!< Pin 15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All               ((uint16_t)0xFFFF)  /*!< All pins selected */
模式在stm32f10x_gpio.h头文件中是如下定义的,
/**
  * @brief  Configuration Mode enumeration
  */
typedef enum //枚举
{ GPIO_Mode_AIN = 0x0,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GPIO_Mode_Out_OD = 0x14,
  GPIO_Mode_Out_PP = 0x10,
  GPIO_Mode_AF_OD = 0x1C,
  GPIO_Mode_AF_PP = 0x18
}GPIOMode_TypeDef;
速度在stm32f10x_gpio.h头文件中是如下定义的,
/**
  * @brief  Output Maximum frequency selection
  */
typedef enum
{
  GPIO_Speed_10MHz = 1,
  GPIO_Speed_2MHz,
  GPIO_Speed_50MHz
}GPIOSpeed_TypeDef;
3、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C
这个函数在stm32f10x_gpio.c文件中是如下定义的,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GPIOx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GPIO_InitStruct.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param  GPIO_InitStruct: pointer to a GPIO_InitTypeDef structure that
  *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GPIO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uint32_t currentmode = 0x00, currentpin = 0x00, pinpos = 0x00, pos = 0x00;
  uint32_t tmpreg = 0x00, pinmask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MODE(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 Mode Configuration -----------------------*/
  currentmode =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int32_t)0x0F);//只取低4位
  if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int32_t)0x10)) != 0x00)//为输出模式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SPEED(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检查输出的参数是否正确
    /* Output mode */
    currentmode |=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 GPIO CRL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the eight low port pins */
  if (((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uint32_t)0x00FF)) != 0x00)//如果是输入模式
  {
    tmpreg = GPIOx->CRL;
    for (pinpos = 0x00; pinpos < 0x08; pinpos++)
    {
      pos = ((uint32_t)0x01) << pinpos;
      /* Get the port pins position */
      current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pos;
      if (currentpin == pos)
      {
        pos = pinpos << 2;
        /* Clear the corresponding low control register bits */
        pinmask = ((uint32_t)0x0F) << pos;
        tmpreg &= ~pinmask;
        /* Write the mode configuration in the corresponding bits */
        tmpreg |= (currentmode << pos);
        /* Re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x->B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else
        {
          /* 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x->BS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
      }
    }
    GPIOx->CRL = tmpreg;
  }
/*---------------------------- GPIO CRH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the eight high port pins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0x00FF)
  {
    tmpreg = GPIOx->CRH;
    for (pinpos = 0x00; pinpos < 0x08; pinpos++)
    {
      pos = (((uint32_t)0x01) << (pinpos + 0x08));
      /* Get the port pins position */
      current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pos);
      if (currentpin == pos)
      {
        pos = pinpos << 2;
        /* Clear the corresponding high control register bits */
        pinmask = ((uint32_t)0x0F) << pos;
        tmpreg &= ~pinmask;
        /* Write the mode configuration in the corresponding bits */
        tmpreg |= (currentmode << pos);
        /* Re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x->B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0x08));
        }
        /* 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x->BSRR = (((uint32_t)0x01) << (pinpos + 0x08));
        }
      }
    }
    GPIOx->CRH = tmpreg;
  }
}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C函数中的
GPIO_InitStructure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结构体变量名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后记:
熟悉了GPIO的应用,对如何查找固件库和参考手册中的相关内容、系统头文件及外设的.H和.C文件构成、函数的功能及调用,就有了一定的了解。举一反三对于其他的外设基本数据的架构及应用与GPIO类似。至于.S的启动文件的分析以后再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