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工程模板的建立

楼主(2015-01-12):
一、下载STM32的官网固件库3.5.0版本
二、新建一个文件夹,名称随便取。比如在D盘下,新建MYSTM32
三、在MYSTM32文件夹下再新建4个文件夹,分别是,user 、startup、output、FWlib。
   文件名可以随便起,见名知意就可。
四、文件夹的设置
1、startup文件夹
l打开固件库,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将文件夹内的,core_cm3.c 和core_cm3.h 两个文件拷贝到新建的startup文件夹下。
l打开固件库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artup\arm,将startup_stm32f10x_hd.s文件拷贝到新建的startup文件夹下。
可以看到固件库arm文件夹下有8个启动文件,要拷贝那个启动文件由你使用的芯片的型号及内存大小决定。
文件名的英文缩写的意义如下:
cl:互联型产片,STM32F105/107系列
vl: 超值型产品,STM32F100系列
xl: 超高容量产品,STM32F101/103系列
ld: 低密度产品,FLASH小于64K
md: 中密度产品,FLASH=64 or 128K
hd: 高密度产品,FLASH大于128K
2、FWlib文件夹
l打开固件库,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将其下的Inc(include)和src(source)两个文件夹拷贝到新建的FWlib文件夹下
3、user文件夹
l打开固件库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将其下的stm32f10x.h、system_stm32f10x.c、system_stm32f10x.h这3个文件拷贝到新
建的user
文件夹下
l打开固件库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
将其下的main.c、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system_stm32f10x.c
四个文件拷贝到新建的user文件夹下
4、output文件夹
作为存放编译输出文件的位置,在此不进行任何操作
五、MDK的操作
l   新建一个project

不加载软件自带的启动文件,选否。
更改项目名称,在target1上单击一下,再次单击即可改名。如led
l添加文件到工程,
添加组
添加文件,只添加.c文件即可
l工程最后的结构
l工程设置
设置输出选项,选择路径将编译文件输出至output文件夹
勾选create HEX file
设置C/C++选项,
填入defien ,注意大小写
选择include path ,
Debug选项的设置,以后再说明。
六、修改main.c文件
保留#include "stm32f10x.h",其余全部删掉
写如下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t main(void)
{
while(1)
{};
}
好了,编译一下看结果
报错了。
七、报错修改
在startup组下,右击选择
选择“文件类型”为all file ,添加_hd.s启动文件
再次编译
OK!搞定,至此舞台就建好了。你可以在这个模板上来编写自己想要实现的代码了。
具体详细的设置以后结合实例再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