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XX 开发初探

楼主(2015-01-12):
要进行SMT32的程序下载调试,常用的方法有3种:
l使用SEGGER J-Flash(J-LINK)下载程序到闪存中运行
l使用串口ISP来下载HEX文件到CPU中运行
lJ-link +MDK组合,来在线调试程序
为了完成上面的工作,需要准备如下的软件:
l MDK—Keil for ARM
lJLINK驱动
lISP官方下载版
lUSB数据线的驱动程序
关于这几个软件
lMDK-keil for ARM
对于keil 这个软件,是进行8位单片机开发最常用的软件。这个你一定不陌生。在进行8位开发时,我们安装的是C51V900.exe,这是针对以51为内核的8位单片机的。除此以外还有MDK400.exe 这是针对32位以ARM为内核处理器的。
如果你要进行8位单片机的开发又想进行ARM开发,那么在安装这个软件时要注意,不要选择默认的路径。要重新设定一个英文路径,然后在进行破解,使用注册机的时候要注意TARGET的选项,选择ARM。
以上内容针对的是4.00版本。
软件的使用和8位单片机的开发类似,只是元件库不同,当然有一些参数的设置要注意一下,具体使用与仿真以后再做说明。
lJLINK驱动
JLINK是ARM的仿真器,由SEGGER公司开发。当然要想使用它,必须先安装驱动程序。
运行Setup_JLinkARM_V408l.exe,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需可以去www.segger.com去下载。
但是,高版本的驱动程序运行时,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建议还是这个V4.081版本。
lISP官方下载版
STM32系列CPU自带固化的ISP程序,芯片上电会检查BOOT0与BOOT1引脚的电平。若BOOT0=1并且BOOT1=0则会进入再带的ISP程序。
安装flash loader demostrator这个软件,用串口连接芯片,就可以通过串口将HEX文件下载到芯片中了。是不是和STC的单片机一样。
lUSB驱动
上面说到,ISP编程要用到9针串口,可是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基本都取消了9针串口,那就需要一条串口转USB口的数据线。要使用这条数据线,就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现在使用的主要的芯片有,C430和PL-2303,驱动不同要注意区分一下。
开发过程浅析
l下载固件库
STM32的编程与单片机不同,它有一个固件库。固件库包含一些标准函数,并提供这些标准函数的入口,编程时我们只需调用他们即可。
l必备的文档资料
《STM32F10XXX_参考手册》
《STM32固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