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系统下修改无线网卡MAC地址

楼主(2015-01-12):
MAC地址被封,导致无线网卡无法连接无线路由器。

临时解决方案:
身边有一部手机可以连接到无线网络。
将手机连接到网络,然后打开“无线和网络”》“更多”》网络共享与便携式热点》打开“便携式WI-FI热点”。可以在“”配置WI-FI热点“中设置一下如”SSID“ 比如设置成 kong ,设置”密码“  xxxxxxxx,点击”保存“。
好了,这样电脑的无线网卡就会搜索到一个名为”kong“的无线路由,输入设置的密码,连接即可。
不过此时手机就不能再上网了。

如果这种方法不行,还可以。
用手机的数据线把手机和电脑连接起来。然后打开”USB共享网络“。此时电脑上就会多出来一个”本地连接2“。电脑可以通过这个连接正常上网。并且手机也可以上网。

当然如果在一个没有无线路由接入口的地方,可以打开手机的数据开关。即3G功能.。
然后按照上面说的两种方法和电脑建立连接。这样电脑就可以通过手机来上INTERNET了。

如果手机和电脑连在一起上网感觉不方便,那么还可以修改电脑的无线网卡的MAC地址来连接无线路由器。

首先查看一下自己电脑现在的无线网卡的MAC地址:

WIN键+R:打开运行:输入CMD回车:输入 ipcofig  /all。
这是就会显示电脑的网卡,和无线网卡的 MAC地址。比如:20-7C-8F-2E-56-1D

修改无线网卡的MAC地址:

开始》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更改适配器设置》无线网络连接》右击”属性“》配置》高级选项卡》Network Adress》默认是“不存在”,选择“值”,在后面的对话框中输入想要的MAC地址。比如,20068F2E561D.
在此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利用这种方法修改MAC地址时,第二个数据必须是 2,6,A,E,否则不会修改成功。原因不详,亲测确实如此,如果2不成功就换6.总有一个适合你,

然后再按照上面的方法,WIN键+R,查看一下无线网卡的MAC地址是否被修改成了你设定的值。成功你就可以尝试重新登录路由器了。不成功就再换地址值。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