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与电位器式远传压力表的连接问题总结

楼主(2015-01-12):
关于变频器与电位器式远传压力表的连接问题总结
假设有如下一款电位器式远传压力表:
压力量程0—1MPa
初始电阻:3-20欧姆
满度电阻值:340-400欧姆
工作电压: 6V
变频器的输出:
  +10V
   COM之间输出10伏直流电
   AI1
   COM为模拟量输入端子1,输入电压范围0-10V
接线方式:

要注意的问题:
   变频器允许的最小阻值为1K,而远传压力表的最大阻值往往小于1K。如果不串接电阻很容易造成变频器和远传压力表的损坏。
串接电阻R的计算:
基本要求:R+400(满度电阻值)>1K并且要求400/R+400<0.6.
这里先假设采用22.2K 1/4W的并联电阻,并联后电阻值为1.1K
流过电路的电流I=10/1100+400=7mA
电阻的功率P=I*I*R=49x10-6x1500=0.073<0.25<0.5故电阻的功率足够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AI1最小输入:0-10V
AI1最小输入对应设定:-100~100%
AI1最大输入:0-10V
AI1最大输入对应设定:-100~100%
上述代码定义了模拟输入与模拟输入代表的设定值的关系,当模拟输入超过设定的最大值时将按照最大输入计算,当小雨最小输入时,对应设定为0
模拟给定作为主频率源给定与输出频率的关系图:
                   100%   对应设定量
          正向上限频率

                                                          AI
                         0V                     10V
                       (0mA)                 20mA
为使PIF值与远传压力表量程相对应需设置:
AI最高输入:10xR+360/(R+400)
AI最低输入:10x(R+20)/(R+400)
若是电阻接在+10端则:
AI最高输入:10x360/R+400
AI最低输入:10x20/R+400
假如要将最高压力设置在0.16MPa,则计算过程如下:
压力与电阻的关系:
                阻值(欧姆)

                        385

                        62
         (相似三角形求的)
                                   0.16              1   压力(MPa
在压力为0时,初始电阻10欧姆,则此时输入到AI的电压为:
10-10*10/(1100+385)=9.94V   可将AI最高值设置成9.9伏,防止在低压时达不到50Hz的最高频率。实际的输入到AI的电压值若是大于9.9伏,变频器默认按最高值处理。
AI1最大输入对应设定:100%
当压力达到0.16MPa时,压力表的电阻值为62欧姆,此时输入到AI的电压为:
10-10*62/(1100+385)=9.58V
AI1最小输入对应设定: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