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下CMD文件导致的DM648自启动问题

楼主(2015-01-12):
以前一直使用CCS3.3,因为软件太容易导致蓝屏、死机,用虚拟机又严重影响仿真器速度。所以改用了CCS5.2
CCS5使用的ECLIPS架构,跟以前的CCS3.3几乎完全接不上茬……DSP/BIOS也升了级,好多函数都改了名字。甚至以前的gel文件也被包裹成别的样子……
好不容易把程序改到可以仿真运行了,等下载到SPIFLASH启动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程序没能正常启动。
         后来测试波形发现程序已经完成了加载,但无法正确运行。经过几翻周折,终于找到了原因。发现编译后的.map文件有两个.cinit段和两个.pinit段。而且其中一个显示长度为0,并且处于UNINITIALIZED状态:

SECTION ALLOCATION MAP
output                                  attributes/
section  page    origin      length       input sections
-------- ----  ----------  ----------  ----------------
.pinit    0    e0400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cinit    0    e0300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pinit     0    00a10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
.cinit     0    e15840b0   0000148c

经过查看“TI SYS/BIOS v6.33 Real-timeOperating System User's Guide”文档,发现内存配置工作已经由新的.cfg文件自动生成为linker.cmd文件,用户自定义另外的.cmd文件不能与其冲突。文档建议不要使用用户自定义的cmd文件,如果需要自己配置空间的话,可以修改.cfg或linker.cmd文件。
而之前我延用以前CCS3.3的习惯,使用了自己定义的.cmd文件,所以出现了两个.cinit段和两个.pinit段。于是导致自加载时变量不能得到初始化,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
    .vecs> IRAM_Code
    .text > IRAM_Code                   /* Common Code */
    .bss > IRAM_Data                /* 变量 */
    .cinit > DDR2 _Code
    .switch> IRAM_Data
    .far > IRAM_Data                /* 数组 */
    .const > IRAM_Data/*DDR2_L2Shadow IRAM3*/
    .bootload> IRAM_Code
    .printf> IRAM_Data
    .pinit > IRAM_Data              /* Common Code */
    .cio > IRAM_Data
    .data > IRAM_Data
    .system> IRAM_Data
……
将自定义的.cmd文件内的相关段删掉,编译后.map文件中只有一组.cinit和.pinit,烧写到SPI FLASH后能程序正常加载运行。
……
    .vecs> IRAM_Code
    .text > IRAM_Code                   /* Common Code */
    .bss > IRAM_Data                /* 变量 */
    .switch> IRAM_Data
    .far > IRAM_Data                /* 数组 */
    .const > IRAM_Data/*DDR2_L2Shadow IRAM3*/
    .bootload> IRAM_Code
    .printf> IRAM_Data
    .cio > IRAM_Data
    .data > IRAM_Data
    .system> IRAM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