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板子出笼了

楼主(2015-01-13):
  呵呵,周一收到的PCB板,第一次用PADS2007做的板,瞅瞅还不错哈,挺紧凑的。周一下午去买了些元件,周二上午把板子电阻电容和电源都焊上了。上电一试输出3.3V竟有5V,还好没有把DSP焊上...
  公司的示波器罢工了,自己校准用的1K方波都看不到了(国产的东东,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挖掘啊--高中的时候老师就这样夸奖俺们的)...
  找原因吧,后来发现是开关电源样片跟资料出了差子。代理商给我们的资料是A8498,样片包装袋也写着A8498,可芯片上标的是A8499...汗,查下A8499,果然电压基准不一样。按A8499调整一下参数,输出3.3V了。周二下午焊好了板子,又重装了CCS3.1,重装驱动。周三上午一到公司就插上板子,打开CCS,看到板子了,做了个IO控制,没问题...只买到25M晶体,核暂时只能跑125M了...嘿嘿,这两天看2812的指令和相关资料,等过几天跑上程序后就换40M的超频看看咯。
  嘿嘿,继DM642后,又是边学边设计,没有开发板的情况下,一版搞定
附个图^_^

楼主:
PADS 2007中PCB封装的更新
  1、在PADS LAYOUT中修改或创建PCB DECAL
  2、在PADS LOGIC中编辑PART TYPE(只修改PCB DECAL不需要进行此步)
  3、更新PART TYPE:在LAYOUT中进入ECO模式(点“ECO Toolbar”);更改元件(点“Change component”);在画图区域内右键->“Library Browse...”找到需要更新的“Part Type”,勾选“Update Part Type from Library”,点“Replace”;按提示确认即可完成PCB DECAL更新。

PADS 2007中光绘文件打印
  在“File”下拉菜单中点选“CAM...”,在弹出的Define CAM Documents框内选取需打印的光绘层文件,然后点“Edit...”在弹出的Edit Document对话框Output Device栏内点选中“Print”,再点“Run”就可以打印了。(需添加板框的话可在“Layers”里设置,打印机可以在“Device Setup...”里设置)
  注:我在打印过程中发现CAM两次打印输出结果不符,一、三次打印大小正常,第二次打印比实际尺寸等比例缩小了2%(原板尺寸为71.27mm*111.51mm,第二次打印尺寸为“69.93mm*109.39mm”,绝非打印机问题或设置问题),应该就是传说中PADS的CAM输出不稳定的问题。所以,使用PADS2007的朋友最后输出图的话还一定小心了。确认没问题了才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