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装普通的电烙铁

楼主(2015-01-13):
改装后要恒温.高温.常温。看有关资料说串联二极管是恒温,并联电容是高温,是否可行。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方法都不太可靠,要是能加一个测量温度电路进去,利用单片机,进行调压,做到智能温控

网友B:
我原来做过一个烙铁架,拿起烙铁时加220V电压,放下时串进一个二极管,烙铁加100多V的电压,是为了不至于烧死烙铁头,现在干脆就花2元钱买个很小的调压板,在焊小元件时调整一个温度使用,不焊大的元件不用调整,用着效果不错,一个烙铁头和烙铁芯可以用一年。至于说并联电容的说法,那是非常不靠谱的。

网友C:
买个恒温烙铁也不值什么钱,可以调温,又美观。

网友D(2015-03-15):
普通的改装不了,烙铁内部热电偶都没有。你用啥当传感器检测温度进行调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