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302电子钟能正常走时,按键有问题

楼主(2015-01-14):
时钟目前能正常走时,大概1天快12秒
  鄙人愚昧,部分问题未能解决,
  还望各位高手出手相救,出谋划策
【按键扫描问题】:
调时间时:1,调小时分钟  加键不是按一次加一,是乱加,
                   小时能调到24时,退出设置显示0时
               2,调小时分钟  减键不是按一次减一,是乱减
               3,调秒时,加键减键乱加减,秒能调到8*,9*秒
               4,退出设置秒清零,设置的秒未能保存,时和分能保存
               5,时间能调到24时,退出设置显示0时
                    当有按键按下时数码管全灭不显示,按键松开数码管显示
               6,启动定时器中断,能轻微看见数码管闪烁
             //7,闹钟有问题,麻烦增加闹钟函数,
             // 闹钟开指示灯亮,闹钟关指示灯灭
              8,如何提高走时精度      这里是源工程文件
源程序:
/************************

ds1302数码管显示时间

************************/

/*****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S1302引脚定义*****/
sbit rst = P0^7;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所有的数据传输在rst置1时进行,rst为0时终止传输)
sbit io = P0^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clk = P0^5;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ACC0 = ACC^0; /*累加寄存器的第0位*/
sbit  ACC7 = ACC^7; /*累加寄存器的第7位*/

sbit  LED1 = P3^0;  /*未定义(高电平亮)(3mm红发红光)*/
sbit  LED2 = P3^1;  /*闹钟指示灯(低电平亮)(亮:闹钟开;灭:闹钟关)(alarm clock)(3mm白发绿光)*/
sbit  tele = P3^2;  /*红外遥控数据线引脚(telecontrol)*/
sbit  motor = P3^3; /*振子,马达,震动(低电平转)(vibration,motor)*/
sbit  beep = P3^4;  /*蜂鸣器(低电平响)*/

/*****按键定义*****/
sbit key1 = P3^7; /*设置键*/
sbit key2 = P3^6; /*加键*/
sbit key3 = P3^5; /*减键*/

uchar keynum; /*按键计数*/

/*****数码管数组*****/
uchar code smg_du[]=                 /*共阳数码管段码表*//*P2引脚*/
{0xc0,0xf9,0xa4,0xb0,0x99,          /*0-9*/
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char code smg_we[]=        /*数码管位码*//*P1引脚*/
{0xC1,0xC2,0xC4,             /*从左到右*/
0xC8,0xD0,0xE0};        /*位置1,2,3,4,5,6*/

/*****时间初值*****/
uchar table_shijian[7]={15,7,12,30,23,59,55}; /*年周月日时分秒*/

uchar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定义写寄存器(年周月日时分秒)*/
uchar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定义读寄存器(年周月日时分秒)*/

uchar disp[6]; //存放转换成十进制后并分离出个位十位的数/*6个显示元素(6个数码管)*/

/******函数声明*****/
void write_ds1302byte(uchar com);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302(uchar com,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命令和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ds1302(uchar com); /*读一字节数据*/
void ds1302_init(void);        /*初始化ds1302*/
void read_rtc(void);    /*读取时间*/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处理函数*/
void display_shijian(void);        /*显示函数*/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
void tiaoshi(void);         /*按键扫描*/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0zd();          /*定时器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200);           //等待系统稳定
        LED1=0;                   //关闭未定义LED (P3.0)
//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ds1302_init(); //初始化ds1302/*一次即可*/
        while(1)                         /*大循环*/
        {
          tiaoshi();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_shijian(); /*调用显示时间函数*/
          if(keynum==0)                 /*如果按键没有动作则执行以下指令*/
          {
                read_rtc();             /*调用读时间函数*/
          }
        }
}

/*****定时器*****/
//void Timer0Init()         //20毫秒@11.0592MHz
//{
//        TMOD |= 0x01; //定时器0模式1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开定时器0
//        ET0 = 1;         //开定时器中断
//        EA = 1;                 //开总中断
//}
////
//void Timer0zd() interrupt 1
//{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
//           display();
////display_shijian(); /*调用显示时间函数*/
////        read_rtc();           /*调用读时间函数*/
//  if(keynum==0)                 /*如果按键没有动作则执行以下指令*/
//          {
//                read_rtc();             /*调用读时间函数*/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1毫秒*/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5;y>0;y--);
}

/*****按键扫描模块*****/
void tiaoshi(void)
{
  if(key1==0)            //如果设置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消抖
        if(key1==0)            //判断,防误操作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可以写操作)
          write_ds1302(0x80,0x80); //晶振停振时钟停止秒停
      keynum++;                           //设置键按键计数自动加1*/
         switch(keynum)                  //设置键按键次数统计*/
         {
           case 1:P2=smg_du[disp[1]];P1=smg_we[1];delay(100);break; /*按1次*//*调小时*//*数码管第二位闪烁*//*时个位*/
           case 2:P2=smg_du[disp[3]];P1=smg_we[3];delay(100);break; /*按2次*//*调分钟*//*数码管第四位闪烁*//*分个位*/
           case 3:P2=smg_du[disp[5]];P1=smg_we[5];delay(100);break; /*按3次*//*调秒钟*//*数码管第六位闪烁*//*秒个位*/
           case 4:keynum=0;write_ds1302(0x80,0x00);write_ds1302(0x8e,0x80);break;         /*按4次*//*退出设置*//*启动晶振开始走时*//*开写保护*/
           default:break;
         }
        }
  }
  if(keynum!=0)                  //如果keynum不是0说明设置键有动作
  {                                          //则执行以下指令
    if(key2==0)                  //如果加键被按下
    {                                  //则执行以下指令
          delay(10);          //延时消抖
           while(!key2)   //松手检测
           switch(keynum) /*设置键按键计数*/
           {
            case 1:                  /*加键按一次*//*时加1*/
             table_shijian[4]=read_ds1302(read_add[4]); //读出当前的小时
             table_shijian[4]=((((table_shijian[4]&0xf0)>>4)*10)+(table_shijian[4]&0x0f)); //将当前的时转换成十进制数
         table_shijian[4]++;
         if(table_shijian[4]==24) table_shijian[4]=0;
         table_shijian[4]=(((table_shijian[4]/10)<<4)|table_shijian[4]%10); //将时部分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write_ds1302(write_add[4],table_shijian[4]);break; //写入ds1302时位置

                case 2:                  /*加键按一次*//*分加1*/
             table_shijian[5]=read_ds1302(read_add[5]);                   //读出当前的分钟
         table_shijian[5]=((((table_shijian[5]&0xf0)>>4)*10)+(table_shijian[5]&0x0f)); //将当前的分钟转换成十进制数
         table_shijian[5]++;
         if(table_shijian[5]==60) table_shijian[5]=0;
         table_shijian[5]=(((table_shijian[5]/10)<<4)|table_shijian[5]%10); //将分钟部分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write_ds1302(write_add[5],table_shijian[5]);break; //写入ds1302分位置

                case 3:                  /*加键按一次*//*秒加1*/
             table_shijian[6]=read_ds1302(read_add[6]);  //读出当前的秒
         table_shijian[6]=((((table_shijian[6]&0xf0)>>4)*10)+(table_shijian[6]&0x0f)); //将当前的秒转换成十进制数
         table_shijian[6]++;
         if(table_shijian[6]==60) table_shijian[6]=0;
         table_shijian[6]=(((table_shijian[6]/10)<<4)|table_shijian[6]%10); //将秒部分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write_ds1302(write_add[6],table_shijian[6]);break; //写入ds1302秒位置
           }
    }
  }
  if(keynum!=0)                //如果keynum不是0说明设置键有动作
  {                                         //则执行以下指令
    if(key3==0)     //如果减键被按下
    {                                //则执行以下指令
          delay(10);    //延时消抖
          while(!key3)  //松手检测
         switch(keynum) /*设置键按键计数*/
         {
          case 1:                /*减键按一次*//*时减1*/
           table_shijian[4]=read_ds1302(read_add[4]); //读出当前的时
       table_shijian[4]=((((table_shijian[4]&0xf0)>>4)*10)+(table_shijian[4]&0x0f)); //将当前的时转换成十进制数
       table_shijian[4]--;
       if(table_shijian[4]==-1) table_shijian[4]=23;
       table_shijian[4]=(((table_shijian[4]/10)<<4)|table_shijian[4]%10);   //将时部分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write_ds1302(write_add[4],table_shijian[4]);break; //写入ds1302时位置

          case 2:                /*减键按一次*//*分减1*/
           table_shijian[5]=read_ds1302(read_add[5]); //读出当前的分
       table_shijian[5]=((((table_shijian[4]&0xf0)>>4)*10)+(table_shijian[5]&0x0f)); //将当前的分转换成十进制数
       table_shijian[5]--;
       if(table_shijian[5]==-1) table_shijian[5]=59;
       table_shijian[5]=(((table_shijian[5]/10)<<4)|table_shijian[5]%10);    //将分部分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write_ds1302(write_add[5],table_shijian[5]);break; //写入ds1302分位置

          case 3:                /*减键按一次*//*秒减1*/
           table_shijian[6]=read_ds1302(read_add[6]); //读出当前的秒
       table_shijian[6]=((((table_shijian[6]&0xf0)>>4)*10)+(table_shijian[6]&0x0f)); //将当前的秒转换成十进制数
       table_shijian[6]--;
       if(table_shijian[6]==-1) table_shijian[6]=59;
       table_shijian[6]=(((table_shijian[6]/10)<<4)|table_shijian[6]%10);    //将秒部分十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write_ds1302(write_add[6],table_shijian[6]);break; //写入ds1302秒位置
         }
    }
  }
}

/*****ds1302模块*****/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302byte(uchar com)
{
    uchar i;                 //定义一个变量i
        for(i=0;i<8;i++)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clk=0;                 //拉低时钟线,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io=com&0x01;         //取出com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数据和0x01与)每次传输低字节
          com=com>>1;         //将com的数据位右移1位
          clk=1;                 //时钟线上升沿写入数据
    }
}

/*****写一个字节命令和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_ds1302(uchar com,uchar dat)
{
rst=0; _nop_(); //禁止数据传输//空操作(相当于短暂延时)
clk=0; _nop_(); //确保写数据前时钟线被拉低//空操作
rst=1; _nop_(); //启动数据传输//空操作
write_ds1302byte(com);         //写命令地址
write_ds1302byte(dat);         //写数据
rst=0; _nop_(); //禁止数据传递(操作完赶紧拉低防止误操作)//空操作
io=0; _nop_();         //释放io
clk=1; _nop_(); //将时钟线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

/*****读一个字节命令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ds1302(uchar com)
{
uchar i,value;
clk=1; _nop_();  //确保写数据前时钟线被拉高//空操作
io=1; _nop_();          //数据线拉高
rst=1; _nop_();  //启动数据传输//空操作
write_ds1302byte(com);        //写入命令字后/进行读操作之前要进行写命令(地址),以确定是读那个
for(i=0;i<8;i++) //连续读8个二进制位数据
{
  clk=0;                  //拉低时钟线,形成脉冲下降沿读数据
  value=value>>1; //将value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低位
  if(io)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value=value|0x80; //将1取出,写在value的最高位
  clk=1;                  //将clk拉高,为下次下降沿读出数据做好准备
}
rst=0;                          //禁止数据传输
return(value);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初始化DS1302*****/
void ds1302_init(void)
{
        uchar i,a,b;
//        uchar CH;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可以写操作)
//        write_ds1302(0x80,0x80); //装初值前晶振停止,秒停
        for(i=0;i<7;i++)
        {
      a=table_shijian[i]%10;   //个位
      b=table_shijian[i]/10;   //十位
      table_shijian[i]=a+b*16; //转换为十六进制
        }
// CH=read_ds1302(0x81); //先对ds1302进行读回秒寄存器,
//
// if(CH&0x80)                        //判断秒寄存器最高位(CH)是否为1
// {                                        //如为1,说明晶振停止工作,ds1302处于低功耗待命状态,对它写入初值
//                                            //如为0,说明晶振开始振动,ds1302处于工作状态,(说明在断电时还起用了备用电池,所以ds1302还处于工作状态)
//                                            //如果每次上电要求都写入初值,就无需这步操作,
// for(i=0;i<7;i++)            //写入数据(年周月日时分秒)
// {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able_shijian[i]); //写入命令,写数据
// }
// }
        for(i=0;i<7;i++)         //连续写7个数据(年周月日时分秒)
    {
      write_ds1302(write_add[i],table_shijian[i]); //写入命令,写数据//对号入座
    }

//        write_ds1302(0x80,0x00); //启动晶振开始走时,秒走
        write_ds1302(0x90,0xa5); //使能充电,1个二极管,2K电阻
        write_ds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读取时间*****/
void read_rtc(void)
{
uchar i;
for(i=0;i<7;i++)         //连续读7个数据(年周月日时分秒)
{
  table_shijian[i]=read_ds1302(read_add[i]); //数据对应寄存器的地址
}
}

/************显示处理**************/
void display(void)
{
  disp[0]=table_shijian[4]/16; /*时的十位*/
  disp[1]=table_shijian[4]%16; /*时的个位*/
  /*disp[2]=10;*/
  disp[2]=table_shijian[5]/16; /*分的十位*/
  disp[3]=table_shijian[5]%16; /*分的个位*/
  /*disp[5]=10; */
  disp[4]=table_shijian[6]/16; /*秒的十位*/
  disp[5]=table_shijian[6]%16; /*秒的个位*/
}
/*****显示时间*****/
void display_shijian(void)
{
  uchar i;
  for(i=0;i<6;i++)          /*连续写入6位,时时分分秒秒*/
  {
        P1=smg_we[i];       /*数码管位选*/
        P2=smg_du[disp[i]]; /*数码管段选*/
        delay(2); /*延时*/
        P2=0xff;  /*消隐*/
//        delay(2); /*延时*///这个延时影响数码管闪烁
  }
}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精振频率不准1天快12秒,可以尝试采用高精度的,,晶体震荡器。或者,在程序中修正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精振频率不准1天快12秒,可以尝试采用高精度的,,晶体震荡器。或者,在程序中修正误差

晶振更换正在测试中,还有按键扫描函数如何修改,望指点...

网友B:
我的晶振也不准,一天慢7秒左右

网友C(2015-10-12):
晶振不对的话就乱加

网友D:
晶振应该有问题

网友E:
极有可能是精振频率不准1天快12秒,可以尝试采用高精度的,,晶体震荡器。或者,在程序中修正误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