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红外停车卡,是怎么个原理

楼主(2015-01-14):
433晶振,14脚和8脚芯片各一个,CR2032电池两枚供电

网友A:
芯片的型号是什么,,根据型号就可以推测出它的功能

网友A:
433的,黄色,晶体震荡器,在遥控器里面也有,,一般都是配合红外编码电路和红外解码电动一起工作的。

网友B(2015-03-25):
资料不清不楚,高手们这种人

网友C(2015-08-10):
基本原理就是,读头发出红外信号,停车卡收到红外后激活单片机,然后发出ID号。读头接收到ID后,确认合法进入,就抬杆。

网友D(2015-11-22):
从板子上看,有高频天线(右上角),有红外接受管
应该是使用现场有经过调制的红外照射。当设备接收到此红外信号,解码后,激活ID发送程序,经由高频无线信号发射出去,现场设备接收到RF信号后,再做对应的动作(抬杆  or 计时  or 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