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写电子钟c程,求学怎么实现定闹

楼主(2015-01-14):
用数码管显示的吧,电路下载:http://www.51hei.com/f/ks51.pdf
#include <reg52.h>                                   //        自写数码钟程序,已在学习板上运行,能整点闹。想加定时闹,50后的脑子不够用,刚学,敬请指导!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code uint8 number[]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int8 a[6];
uint16 counter = 0;
uint8 sec=0,min=0,hour=0;
uint16  counter1=0;
sfr T2MOD=0XC9;
sbit BUZZ = P1^6;
sbit ENLED = P1^4;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KeyOut1=P2^3;
sbit K1 = P2^4;
sbit K2 = P2^5;
void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使化
{
        TMOD |= 0x10;
        TMOD &= 0xdf;
        TH1   = 0xFC;
        TL1   = 0x67;
    ET1 = 1;
        EA  = 1;
         TR1 = 1;  }
void interrupt_timer1()interrupt 3  //T1中断函数
{          TH1 = 0xFC;
          TL1 = 0x67;
          counter1++;
          if(counter1 == 1000)
          { counter1 =0;
           TR1 = 0;}
           BUZZ = ~BUZZ;
}
void timer2_init()         //  定时器T2运行函数
{
        T2MOD=0X00;
        TH2=(65536-110592/60)/256;
        TL2=(65536-110592/60)%256;
        RCAP2H=TH2;
        RCAP2L=TL2;
        EA=1;
        ET2=1;
        TR2=1;

}
void refresh_led() //数码管刷新函数
{
          static uint8 j = 0;
                switch(j)
           {
                   case 0: ADDR0 = 0;ADDR1 = 0;ADDR2 = 0;j++;P0 =0x7f & number[a[0]];break;
                case 1: ADDR0 = 1;ADDR1 = 0;ADDR2 = 0;j++;P0 = number[a[1]];break;
                case 2: ADDR0 = 0;ADDR1 = 1;ADDR2 = 0;j++;P0 =0x7f & number[a[2]];break;
                case 3: ADDR0 = 1;ADDR1 = 1;ADDR2 = 0;j++;P0 = number[a[3]];break;
                case 4: ADDR0 = 0;ADDR1 = 0;ADDR2 = 1;j++;P0 =0x7f & number[a[4]];break;
                case 5: ADDR0 = 1;ADDR1 = 0;ADDR2 = 1;j = 0;P0 = number[a[5]];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Hms(void)         //秒,分,时计算函数
{
        static uint16 ui2msCount=0;
        ui2msCount++;
                if(ui2msCount>499)
                {
                 ui2msCount=0;
                sec++;
                  if(sec>59)
                        {
                        sec=0;
                        min++;
                          if(min>59)
                                {
                                min=0;
                                hour++;
                                 timer1_init();
                                 if(hour>23)
                                   hour=0;
                                }
                        }
                }
                 a[5]=hour/10;
                 a[4]=hour%10;
                 a[3]=min/10;
                 a[2]=min%10;
                 a[1]=sec/10;
                 a[0]=sec%10;
}
  void Key2(void) //K2按键处理函数
{

        while(!K2);
        min++;
        if(min>59)
        min=0;
}

void Key1(void)          //K1按键处理函数
{

        while(!K1);
        hour++;
        if(hour>23)
        hour=0;
}

void Delay(uint16 ms)        //毫秒延时函数
{
uint8 i;
        while(ms--)
        {
           for( i=0;i<125;i++);

        }
}
main()                   //主函数
{
        ENLED = 0; ADDR3 = 1;
        timer2_init();
     KeyOut1=0;
         while(1)
        {
                if(!K1)
                Delay(5);
                if(!K1)
                Key1();
                if(!K2)
                Delay(5);
                if(!K2)
                Key2();
                }
}
void interrupt_timer2()        interrupt 5           //定时器T2中断函数
{
          TF2=0;
          Hms();
          refresh_led();

}

网友A:
min++的时候判断一下即是。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同时向50后还在编码的同仁致敬

楼主:
是不是要加个功能切换按键和功能切换函数,以及调整定时时间函数和数码管刷新函数用于调整和显示定时时间,然后再在秒,分,时计算函数中进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同时向50后还在编码的同仁致敬

在以上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的带定闹时电子钟c程完工了,在学习机上通过。刚学,程序写得生硬呆板,可能存在错误,还望指导!

#include <reg52.h>                                   //        自写数码闹钟程序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code uint8 number[]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int8 a[6], b[6];
uint16 counter = 0;
uint8 sec=0,min=0,hour=0,t_min=0,t_hour=0,ky;
uint16  counter1=0;
sfr T2MOD=0XC9;
sbit BUZZ = P1^6;
sbit ENLED = P1^4;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KeyOut1=P2^3;
sbit K1 = P2^4;
sbit K2 = P2^5;
sbit K3 = P2^6;
void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使化
{
        TMOD |= 0x10;
        TMOD &= 0xdf;
        TH1   = 0xFC;
        TL1   = 0x67;
    ET1 = 1;
        EA  = 1;
         TR1 = 1;  }
void interrupt_timer1()interrupt 3  //T1中断函数
{          TH1 = 0xFC;
          TL1 = 0x67;
          counter1++;
          if(counter1 == 10000)
          { counter1 =0;
           TR1 = 0;}
           BUZZ = ~BUZZ;
}
void timer2_init()         //  定时器T2运行函数
{
        T2MOD=0X00;
        TH2=(65536-110592/60)/256;
        TL2=(65536-110592/60)%256;
        RCAP2H=TH2;
        RCAP2L=TL2;
        EA=1;
        ET2=1;
        TR2=1;

}
void refresh_led() //数码管刷新函数
{
          static uint8 j = 0;
            if(ky==1)                 //刷新走时
                switch(j)
           {
                   case 0: ADDR0 = 0;ADDR1 = 0;ADDR2 = 0;j++;P0 =0x7f & number[a[0]];break;
                case 1: ADDR0 = 1;ADDR1 = 0;ADDR2 = 0;j++;P0 = number[a[1]];break;
                case 2: ADDR0 = 0;ADDR1 = 1;ADDR2 = 0;j++;P0 =0x7f & number[a[2]];break;
                case 3: ADDR0 = 1;ADDR1 = 1;ADDR2 = 0;j++;P0 = number[a[3]];break;
                case 4: ADDR0 = 0;ADDR1 = 0;ADDR2 = 1;j++;P0 =0x7f & number[a[4]];break;
                case 5: ADDR0 = 1;ADDR1 = 0;ADDR2 = 1;j = 0;P0 = number[a[5]];break;
                default: break;
                }
         else if(ky==0)                //刷新闹时
                switch(j)
           {
                   case 0: ADDR0 = 0;ADDR1 = 0;ADDR2 = 0;j++;P0 = 0x7f & number[b[0]];break;
                case 1: ADDR0 = 1;ADDR1 = 0;ADDR2 = 0;j++;P0 = number[b[1]];break;
                case 2: ADDR0 = 0;ADDR1 = 1;ADDR2 = 0;j++;P0 = 0x7f & number[b[2]];break;
                case 3: ADDR0 = 1;ADDR1 = 1;ADDR2 = 0;j++;P0 = number[b[3]];break;
                case 4: ADDR0 = 0;ADDR1 = 0;ADDR2 = 1;j++;P0 = 0x7f & number[b[4]];break;
                case 5: ADDR0 = 1;ADDR1 = 0;ADDR2 = 1;j = 0;P0 = number[b[5]];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Hms(void)         //秒,分,时计算函数
{
        static uint16 ui2msCount=0;
        ui2msCount++;
                if(ui2msCount>499)
                {
                 ui2msCount=0;
                sec++;
                  if(sec>59)
                        {
                        sec=0;
                        min++;
                        if((ky==1)&&(t_hour==hour))                      {if(t_min==min)timer1_init();}
                        if(min>59)
                                {
                                min=0;
                                hour++;
                                if(hour>23)
                                hour=0;
                                }
                        }
                }
                 a[5]=hour/10;
                 a[4]=hour%10;
                 a[3]=min/10;
                 a[2]=min%10;
                 a[1]=sec/10;
                 a[0]=sec%10;
                  if(ky==0)
                            { b[5]=t_hour/10;
                 b[4]=t_hour%10;
                 b[3]=t_min/10;
                 b[2]=t_min%10;
                 b[1]=0;
                 b[0]=0;
                                };
}

void Key3(void) //K3按键处理函数
   {
             while(!K3);
              ky++;
             if(ky > 1)
              ky=0;
   }

void Key2(void) //K2按键处理函数
{

  while(!K2);
   {if(ky==1)
       { min++;
        if(min>59)
        min=0;};
      if(ky==0)
           {t_min++;
                if(t_min>59)
                t_min=0;};
        }
}
void Key1(void)          //K1按键处理函数
{
   while(!K1);
    {if(ky==1)
           { hour++;
         if(hour>23)
         hour=0;};
     if(ky==0)
           {t_hour++;
                if(t_hour>59)
                t_hour=0;};
        }
}

void Delay(uint16 ms)        //毫秒延时函数
{
uint8 i;
        while(ms--)
        {
          for( i=0;i<125;i++)
                ;
        }
}
main()                   //主函数
{
        ENLED = 0; ADDR3 = 1;
        timer2_init();
     KeyOut1=0;
         while(1)
        {
                if(!K1)
                Delay(5);
                if(!K1)
                Key1();
                if(!K2)
                Delay(5);
                if(!K2)
                Key2();
                                if(!K3)
                                Delay(5);
                                if(!K3)
                                Key3();
                                }
}
void interrupt_timer2()        interrupt 5         //  定时器T2中断函数
{
          TF2=0;
          Hms();
          refresh_led();
}

楼主:
谢谢管理员先生赠予的50个M币,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争取早日入门单片机。这几天在写个倒计时器的c程,完工后还请各位先生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