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31单片机外接ROM后P0口还可以用来做CAN总线吗

楼主(2015-01-14):
大家好,本人刚开始学,请教一下8031的单片没有内部ROM,必须外接ROM,这样P0和P2口就被占用,但是还需要实现CAN总线和RS422总线,还要再加一个看门狗,CAN总线好像也是需要P0口,外接ROM和CAN公用PO口可行吗,如何实现,请教如需要实现CAN总线,RS422总线,看门狗,PWM波,使用8031单片机该如何实现,具体方案如何,谢谢大家

网友A:
8031单片机已经停产多年,现在已经买不到了,现在能买到的51单片机都是内部r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31单片机已经停产多年,现在已经买不到了,现在能买到的51单片机都是内部rom的。

谢谢版主,我知道8031停产了,这个不是问题,我们老师手里有而且要求必须用8031,我希望知道8031能实现以上功能吗,CAN和外接ROM能共用P0口吗,一片8031能实现CAN,RS422,看门狗,PWM的功能吗,如何实现,多谢版主指点

网友B:
使用锁存器74hc373之类的,肯定可以。

网友C:
在8031的单片机系统中74ls373,是必须的,因为p0口,需要送地址线,和读数据。需要实现这两个功能必须要用锁存.如果p0,再用做别的用途,肯定是不行了.can,只能转换到别的io,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8031的单片机系统中74ls373,是必须的,因为p0口,需要送地址线,和读数据。需要实现这两个功能必须要用 ...

你好,CAN口也要送地址和数据啊,不是必须用P0口吗,用别的IO口可以吗,我也不懂四组IO口的使用范围,麻烦您能给出一个大概的解决方案吗,有张电路图最好,多谢了

网友B:
如果P0口需要使用多个锁存器时,可以给每个锁存器一个唯一的地址(使用高8位地址线或其他I/O)。也可以使用74hc138译码器,可以节省地址资源。
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硬件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