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MOV P0,#11111110 ;洗衣机进水

楼主(2015-01-14):
我是单片机来鸟,有请各位朋友指点,感谢
刚看到一份全自动洗衣机汇编程序,有一段如下,估计采用51单片机
N1:   MOV    P0     #11111110    ;开始进水
请教,立即数#11111110  (化为2位16进制数FE),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指---P0某个端口(列如P0.7)`输出一个高电平(当然外围有上啦电阻的)?
另外N1标号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在单片机的电路中一般都是低电平有效。所以一定是0.7,上面接了控制器件,比如电机,或者led灯之类的,另外批p0口必须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B:
这个意思是指p0口的直为1111110,从高位到低位依次排序,1代表输出口为高电平,0则为低电平,另外NI只是起到一个标号作用,只有遇到转移指令才会跳到标号程序,例如ajmp ni 这个就像c语言里面的子程序一样,事实上它也是个子程序,就像汇编里面长用到的延时子程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