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码管最后一位不显示

楼主:
我将MCU的JP8连接到动态数码管模块的J16上,MCU模块的JP10连接到J12上,可是74HC165模块上的JP165用跳线帽短接了,于是在烧录数码管程序的时候,数码管最后一位没有亮,断开跳线帽,数码管最后一位就亮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跳线帽会使最后一位数码管不亮。。求大神解释一下。小弟洗耳恭听!!!

网友A(2015-01-15):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一下,才能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一下,才能判断

#include<reg51.h>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0        //段选,被选中的数码管显示的内容
#define GPIO_PLACE P1        //位选,选择哪个数码管显示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6]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数码管的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DisplayData[i] = DIG_CODE[i];
        }
        while(1)
        {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 i<8; i++)
        {
                GPIO_PLACE = DIG_PLACE[i];         //发送位选
                GPIO_DIG = DisplayData[i];     //发送段码
                j = 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 = 0x00;//消隐
        }
}

网友C(2016-12-31):
问题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B(2017-12-03):
sorry , 刚刚看到,因为买的是开发板,有些部分是共用的,是因为一个短路帽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