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的串口调试助手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错误

楼主(2015-01-17):
大家好,我写了一段串口调试助手程序,就是输入一个A 电脑回答 I get A,我实在是找不到哪里有错误,各位大神能不能帮我看看。谢谢大家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S=1;
EA=1;
flag=0;
}
void main(){
init();
while(1){
  if(flag==1){
   ES=0;
   for(i=0;i<6;i++){
    SBUF=table[i];
        while(TI==0);
        TI=0;
   }
   SBUF=a;
   while(TI==0);
   TI=0;
   ES=1;
   flag=0;
  }
}
}
void zd() interrupt 4{
RI=0;
a=SBUF;
flag=1;
}

网友A:
按程序,应该是从,串口调试助手发生a给单片机吧,然后单片机返回数据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你现在输入a以后,得到的返回数据是什么,乱码还是空白,最好是吧汉口调试,助手,设置为十六进制看一下你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程序,应该是从,串口调试助手发生a给单片机吧,然后单片机返回数据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你现在输入a ...

我发A以后返回值是空白

网友B:
程序正确。串口采用文本模式发送和接收,波特率为9600正常使用。

网友C:
既然楼上说程序在他那边测试是正确的。那么问题肯定是由楼主电路方面的问题造成的。晶体震荡器这些仔细检查一下。